三星的浏览器停在隐私同意界面,变砖头了。

楼主(2024-04-02):
今天,n20的浏览器变这样了,点击同意没有任何反应,这是要我强制切换到edge使用啊?

网友:
安全文件夹里的?

网友A:
官方在应用商城停了更新,应该是紧急修复了。

自己弄也有办法,就是会丢失收藏夹等信息,设置-应用程序-三星浏览器-三星浏览器设置-停止三星浏览器。然后就重新打开APP。

网友:
我恢复出厂设置的版本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在应用商城停了更新,应该是紧急修复了。

自己弄也有办法,就是会丢失收藏夹等信息,设置-应用程序-三 ...

已经把它从快捷启动栏里面移除了,换edge用一段时间。

网友:
这个界面下边有个复选框没显示,停用浏览器,或清除浏览器数据,恢复初始状态就有复选框了。如果浏览器有备份,可以恢复,如果没备份,需要自己重新设置。

网友:
我也遇到了,恢复出厂设置,删除历史记录,然后重新安装更新,勾选框就出来了

网友B:
昨晚半夜开始这样,重启没效,应用商店里下载新版本安装就好了,原来的数据也在

网友:
我的s23u目前还是正常。

网友C:
今天早上我的浏览器又弹这个界面了,昨天一次,今天一次,基本是同一个时间段。
版本24.1.6.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我的浏览器又弹这个界面了,昨天一次,今天一次,基本是同一个时间段。
版本24.1.6.14 ...

三星还没有发现这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用Chrome?

网友D:
因为跟三星浏览器相比,Chrome就是垃圾。

三星浏览器可以满足我的所有要求,Chrome,用一会就失望。

国产浏览器,没有一款可以流畅的选择大量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跟三星浏览器相比,Chrome就是垃圾。

三星浏览器可以满足我的所有要求,Chrome,用一会就失望。

Chrome我用了很多年了,跨平台非常稳定可靠!不会出现楼主位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昨晚半夜开始这样,重启没效,应用商店里下载新版本安装就好了,原来的数据也在 ...

就是为了逼你用应用商店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为了逼你用应用商店版本

哈哈,可能是呢,后来顺便也安装了系统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为了逼你用应用商店版本

哈哈哈,我改用edge了,一直轻度使用edge,这次三星变砖石,顺便重度使用一下edg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为了逼你用应用商店版本

估计我的就是应用商店版本。

网友:
浏览器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网友:
我下午刚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