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陶炉到底好不好用

楼主(2024-04-02):
要买个双头电磁灶,看了下,有双电磁,双电陶,一磁一陶等可选

电磁炉我用过的,觉得还是不错的,加热快,效率高,安全,相对来说表面并不是非常的烫, 缺点当然是只能用铁的锅

电陶炉了解了一下,基本上就是以前的电炉,纯电阻丝加热的东西,加热慢,效率低,表面温度高达500多度,因为是给老人用,感觉不是太安全,怕有烫伤风险, 优点当然是什么锅都能用

煲汤的话,因为已经有电高压锅了,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用电陶炉煲汤的这个需求,所以一直在纠结是不是真的需要买一磁一陶的,目前倾向于买双电磁的

因为毕竟我没有实际用过电陶炉,所以怕想法不够客观,有用过的小伙伴能说说电陶炉到底好不好用吗,一磁一陶的情况下,陶的使用率比磁的低还是高呢,谢谢啦!

网友:
如果喜欢广东那种猪脚姜(用处煲),就必须电陶炉了,因为需要使用陶瓷锅。陶瓷锅只有电陶炉能使用,电磁炉不行。

网友:
如果没有这个需求,就电磁炉可以了。

电陶炉其实很安全,跟电磁炉没有什么分别。当然,我使用的是高端的电陶炉(800元的)

网友:
效率低,加热慢,确实没有电磁炉方便。
不过有一种情况,要小火煎炒,电磁炉加热不那么均匀,容易局部焦,电陶炉会好一点。(当然电磁炉如果锅够厚也均匀些,不过太重了)

楼主:
谢谢阿莫的回复,那您一般炒个菜,比如炒个青菜是用电磁炉呢,还是用电陶炉的呢 (没有燃气灶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阿莫的回复,那您一般炒个菜,比如炒个青菜是用电磁炉呢,还是用电陶炉的呢 (没有燃气灶的情况下) ...

你就把电陶炉当成几十年前的老电炉丝就可以了。。一通电烧得通红,碰一下就熟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电陶炉当成几十年前的老电炉丝就可以了。。一通电烧得通红,碰一下就熟系列。 ...

不对啊,我买的康佳的电陶炉,开小火的时候就跟电磁炉一样,呼加热一下,停一下,呼加热一下,停一下,我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阿莫的回复,那您一般炒个菜,比如炒个青菜是用电磁炉呢,还是用电陶炉的呢 (没有燃气灶的情况下) ...

我那个800元的电陶炉,比200元的电磁炉好用,火力也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我买的康佳的电陶炉,开小火的时候就跟电磁炉一样,呼加热一下,停一下,呼加热一下,停一下,我 ...

那是你买的低档货 😁😁

我这个电陶炉任何档位,都是连续火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电陶炉当成几十年前的老电炉丝就可以了。。一通电烧得通红,碰一下就熟系列。 ...

我那台电陶炉外观就像电磁炉。外围也是不太热的。就中心电很热。中心点平时锅盖住,很安全。

加热速度其实跟电磁炉没有什么分别,关键是火力非常猛、温度很稳定。炒菜效果比电磁炉好很多。

当然,我说的是高端的电陶炉。

网友:
我们往轴心上装轴承一直都使用电陶炉,偶尔也涮火锅用

网友:
我购买的是这一台电陶炉(台湾品牌),当时差不多800元的。现在已经下架。

时间也有单独旋钮,操作起来得心应手。

这货的防止误触发设计得非常精妙,还能智能判断误触发,并且自动锁死按键,防止意外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买的低档货 😁😁

我这个电陶炉任何档位,都是连续火力的。

我用它煮面,最大火力,是把面泡熟了,弱的要命,我老婆直接给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它煮面,最大火力,是把面泡熟了,弱的要命,我老婆直接给扔了

我上面说的,使用的是16A大插头,而且是真正的功率没有虚标。(2400w)

你的估计是1800w并且虚标,真实可能1000w不到。

我这台电陶炉的火力比电磁炉更猛。(我使用的电磁炉也算好的,不是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说的,使用的是16A大插头,而且是真正的功率没有虚标。(2400w)

你的估计是1800w并且虚标,真实 ...

是那种三环火力的吗,看介绍三环火力是有:中心,内圈,外圈,3组电热丝,可以分别控制是否开启来控制功率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它煮面,最大火力,是把面泡熟了,弱的要命,我老婆直接给扔了

电陶炉不适合干煮面条这事,扔了可惜了,用来煲汤是真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三环火力的吗,看介绍三环火力是有:中心,内圈,外圈,3组电热丝,可以分别控制是否开启来控制功 ...

是的,可以控制三环的火力。

我99%都是三环全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陶炉不适合干煮面条这事,扔了可惜了,用来煲汤是真香

再说一次:你的是低档电陶炉,火力才不连续。

网友E:
估计炒菜不好吃,据说灶台的关系很大,上5kw的商业灶台,炒菜会好吃很多。

网友F:
电陶炉还有一个好处,
热菜直接把陶瓷菜碗放上去热就可以了,
另有一个好处,用来烘干辣椒,之后再粉碎,做辣椒粉,外面卖不到这种品质,

炒菜用电磁灶非常好,火力大,
燃气灶传热太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电磁炉是平面的好,还是凹面的好呢? 我没用过凹面的,有用过的小伙伴说说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电磁炉是平面的好,还是凹面的好呢? 我没用过凹面的,有用过的小伙伴说说看呢 ...

肯定是凹面的好。

模仿火力锅,四周都有热量,而不是普通电磁炉只有底部有热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陶炉还有一个好处,
热菜直接把陶瓷菜碗放上去热就可以了,
另有一个好处,用来烘干辣椒,之后再粉碎,做辣椒 ...

估计你家使用的是低档燃气灶。

你买一套5kw以上的华帝,最好5.5kw 。

燃气灶也有功率的。5.5kw的燃气灶,完全秒杀2kw的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炒菜不好吃,据说灶台的关系很大,上5kw的商业灶台,炒菜会好吃很多。 ...

华帝2000元以上的燃气灶,功率都在5kw以上了。

网友G:
我用的是德国米技的电陶炉4年了,火力不行,不如天然气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家使用的是低档燃气灶。

你买一套5kw以上的华帝,最好5.5kw 。

有机会试一下大功率的,
觉得铁锅传热太慢了,火还往周围跑了,
而电磁炉是铁锅直接发热,
但饭店的燃气灶火力大,因为下鼓风增加空气/氧气,就是有点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德国米技的电陶炉4年了,火力不行,不如天然气灶头。

你要看功率。

2400w的电陶炉,肯定不如5kw的燃气灶。

网友:
电炉子怎么不好用了,集各种炉子优点于一身,最关键的是能增加电费,为大型电力系统提供必要的负荷。如果我们每家坚持用电炉子就能够让国家建设更大的核电体系,并且可以让中国尽可能的和世界接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网友:
电磁炉+天然气灶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说一次:你的是低档电陶炉,火力才不连续。

我的电陶炉火力是连续可调的
问题不在于火力是不是连续可调的,主要问题是,电炉丝的热惯性太大,想从小功率调到大功率中间有个明显的延迟,反之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陶炉火力是连续可调的
问题不在于火力是不是连续可调的,主要问题是,电炉丝的热惯性太大,想从小 ...

低档的电陶炉小火的时候是开一下,断一下....不是连续加热。

楼主:
综合考虑了下,重点是实际的需求和使用的安全性,最后选择了双电磁(一凹3000w+一平2200w), 16A插头的,对线路的要求是2.5平方,因为是给80岁的老人用,必须要考虑安全性,电磁炉的话,锅一拿开,它就自动不加热了,干烧也有保护,也就是说万一光了关火,也不会出什么大事情,电陶炉的话,如果万一老人忘了关火,它还在那烧,而且表面温度非常高,老人之前也没有用过电陶炉,万一烫伤了,后果会很严重,安全第一,所以还是选择了双电磁

网友:
还是煤气罐吧

楼主:
问题就是不允许用煤气罐了呀,原来的灶的开孔是620x320,而大部分的双头电磁灶都是650x350,所以找了好久,费劲巴拉的,灶台下原来没有插座,还要想办法布线,这事烦心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考虑了下,重点是实际的需求和使用的安全性,最后选择了双电磁(一凹3000w+一平2200w), 16A插头的, ...

你想多了。

电陶炉比电磁炉安全。

老人将锅拿走,电陶炉仍然可以继续工作,只是发热,没有危险性(没有人会触摸热得发红的物体)。否则你让使用燃气灶的人情何以堪。

电磁炉拿走了锅,会进入保护状态,但万一这个保护失效,就可能起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