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431的RGB接口需要外扩SDRAM吗

楼主(2024-04-02):
ILI9431采用的是RGB接口驱动,我看ST官方出的STM32F429I-Discovery评估板还加了一片SDRAM,ILI9431自身不是 有172800 字节大小的GRAM了吗,还加一片SDRAM是为何

网友A:
RGB接口无法使用自带的RAM,SPI接口和MCU接口才能使用自带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接口无法使用自带的RAM,SPI接口和MCU接口才能使用自带RAM

我ILI9431手册上是这么写的,这个意思不就是RGB接口也可以访问GRAM吗?

网友A:
RGB接口是屏幕扫描接口,无法读取,无法独立单元寻址写入,怎么去使用内置RAM?从原理上就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接口是屏幕扫描接口,无法读取,无法独立单元寻址写入,怎么去使用内置RAM?从原理上就不可能 ...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没理解手册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