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去哪里买?

楼主(2024-04-02):
最近在学习FOC,根据odirve改了一个电路板已经在JLC打样了,发现自己还没有电机。

去某宝一搜,很乱套,什么类型的都有。正点原子有卖的,但是太贵了,400元一个。

去哪里能买到一个便宜好用的PMSM呢?带ABZ编码器(霍尔也行)输出的。

某宝搜到一个叫灯哥开源的,卖2208电机,价格还行,一百多两个。但是他是下面自己弄了一个圆形PCB编码器,还比上面电机大一圈,太丑了。
再就是航模电机很便宜,但是都是BLDC,方波的,也没有编码器。

网友A:
雷赛有低压伺服,去买个二手的就行

网友B:
带abz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国产伺服电机多还便宜,编码器接口一般是 rs485 波特率2.5mbps,通讯协议参考多摩川。

网友C:
正点原子那个是杰美康的电机,好像时代超群也还行,你可以直接去杰美康淘宝店看看。
学习买个二手的就可以了真的,一个抵两三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赛有低压伺服,去买个二手的就行

感谢,在雷赛官网找到了这个电机,小功率的25瓦,但是网页上在线购买按钮不好使。。。
请问有靠谱的买二手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abz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国产伺服电机多还便宜,编码器接口一般是 rs485 波特率2.5mbps,通讯协议参考多 ...

我看编码器的芯片好像就那么几种,AS5xxx,TLE5xxx,MT67xx,有的是ABZ和数字口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点原子那个是杰美康的电机,好像时代超群也还行,你可以直接去杰美康淘宝店看看。
学习买个二手的就可以 ...

感谢,杰美康淘宝店里,好像卖的都是这种集成了控制板的电机。

网友D:
航模BLDC电机用FOC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BLDC电机用FOC可以跑

打算先买两个这个,带编码器,62元一个。
估计里面也是方波的。

网友:
闲鱼买个二手的能转就行,我9块9还买了俩,不过一个坏的。

网友E:
便宜的淘个二手就行了, 另外 时代超群 厂家的也不贵,  灯哥那里的也可以的, 坛友里面的 : 图锐科技,暴风电子 他们那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宜的淘个二手就行了, 另外 时代超群 厂家的也不贵,  灯哥那里的也可以的, 坛友里面的 : 图锐科技,暴 ...

我最后就是在 图锐科技 这个淘宝店买了两个。花了130多。

网友F:
自认为,我做的开源 cdfoc 电机+编码器板比你选的这个好看
我的编码器是 tle5012b,四线 spi,mcu 驱动不需要频繁切方向,通讯速度高,才方便做 foc 控制
另外,cdfoc 代码也比 odirve 简洁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认为,我做的开源 cdfoc 电机+编码器板比你选的这个好看
我的编码器是 tle5012b,四线 spi,mcu 驱动不需 ...

大佬厉害哇,Odrive那个确实是有些复杂的,如果简单玩SimpleFOC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认为,我做的开源 cdfoc 电机+编码器板比你选的这个好看
我的编码器是 tle5012b,四线 spi,mcu 驱动不需 ...

确实更美观一点,请问有淘宝店吗?多少钱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认为,我做的开源 cdfoc 电机+编码器板比你选的这个好看
我的编码器是 tle5012b,四线 spi,mcu 驱动不需 ...

大佬,我也对你这套板子感兴趣,能否出个套件,软硬件开源,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佬,我也对你这套板子感兴趣,能否出个套件,软硬件开源,大家一起学习下。

见这个帖子,已经是开源的了,这两天正在 github wiki 里面写代码说明文档:

【CDFOC】开源 FOC 有感电机驱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481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更美观一点,请问有淘宝店吗?多少钱一个?

搜索店铺 ID:DUKELEC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这个帖子,已经是开源的了,这两天正在 github wiki 里面写代码说明文档:

【CDFOC】开源 FOC 有感电 ...

呃,我之前在论坛搜过FOC,咋没看见这个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