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内核的单片机是否有字节首尾颠倒顺序的快速方法?

楼主(2024-04-02):
M4内核的单片机是否有字节首尾颠倒顺序的快速方法? 空间换时间也可以,,flash用不完。

网友A:
类似bswap,有rev指令

gcc的话直接__builtin_bswap64函数就行

网友B:
查表吧,不知道是否比rev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bswap,有rev指令

还有这等指令。。。。那是方便多了呀,我这还准备手搓转换函数进行转换

网友:
单指令可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表吧,不知道是否比rev来的快

REV是单周期指令……

网友C:
用高级语言建议少用汇编,虽然确实好用;
谁知道那会换个芯片还要找很多替换胡地方

网友:
查表呗,做个256字节的表,完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类似bswap,有rev指令

查了一下REV是交换字节顺序啊。。。 RBIT才是交换比特顺序,但又是32位的,还得再移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REV是交换字节顺序啊。。。 RBIT才是交换比特顺序,但又是32位的,还得再移位

我读lz题目理解是int64大小端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读lz题目理解是int64大小端交换?

汗,那就不知道了,lz自己说明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REV是交换字节顺序啊。。。 RBIT才是交换比特顺序,但又是32位的,还得再移位

移位也就一条指令一个时钟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读lz题目理解是int64大小端交换?

他那0-7应该是表示字节中的各个位号,不是8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高级语言建议少用汇编,虽然确实好用;
谁知道那会换个芯片还要找很多替换胡地方 ...

非常同意,除非用到解决性能瓶颈的地方,用这种指令,换个编译器或者换个单片机,可能就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