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闻说电吸门夹手无解,想知道普通车门防夹怎么做的,效果满意么

楼主(2024-04-02):
电吸门是在车门即将合上的环节用电机或者电磁铁再助力一把,解决最后一厘米。但是最后一厘米的时候需要克服机械阻力让车门锁最后换上,因此理想的车电吸门夹手,李想出来下结论说电吸门和防夹手不可以共存。

那么普通车门防夹手怎么做的?

对于MPV电动侧滑门,按一下门自动关,车门框或者车门边缘部署的防夹胶条,夹住人之后防夹胶条内部电阻阻止降低,阻止滑动门继续前进。

那么轿车呢?
老婆说手动车门没有这些功能。只能自己小心
电轿车动车门和电吸车门是一个意思么?平时很多人车门夹手是怎么发生的?
我同事说他父亲年纪大,进入车内需要双手扶着支撑物体,车门有时候碰着了就关过来夹着手。
李想本人说是如果有人手放门框上你朋友帮你关门,照样夹手。
我平时不怎么开车,对高中低档车研究得也少,大家分享下自己的应用情况呗。我想听听问题是什么样的,想想解决方案。
昨天看到小米Su7后备箱落下把试驾用户小朋友手夹了,两个小坑没流血,后备箱也是有这种隐患。
我想是不是可以开发个什么探测系统改进一下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病得不轻,一父亲用儿子测试小米SU7防夹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1334

网友:
如果“电吸门夹手无解”,说明这东西不应该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病得不轻,一父亲用儿子测试小米SU7防夹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1334 ...

哦,原来是莫大发布的!
我能想到的是如果一个装置是主动把尾门降下来,不想增加成本时复用运转机构的力矩传感器,甚至摩擦片,超限就打滑。但是因为考虑到老化和冬天冰雪等因素,公差放得比较大。夹人还是很疼的。如果有一种非接触式传感器感知异物存在某个区域,这样不用等夹到以后再反应,而是提前停止。

网友B:
地铁和电梯都能做到,找什么借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铁和电梯都能做到,找什么借口呢……

几十年前,汽车玻璃窗已经发明防夹手设计。

我试过使用香肠测试,我的车真的可以防夹手的。

楼主:
问了搞车身的前同事,说防夹手胶条真的只有在商用车的电动侧滑门和普通轿车电动尾门上有部署,因为这些门是电动的。
其他车门一般不是电动而是手动,因此不具有防夹功能。也就是因为手动,因此夹伤与车厂无关,那么就没有动力实施防夹。(另外可能性价比高效果好的零部件没有)。地铁上的防夹也是因为责任问题,成本是次要的。地铁属于滑动,也好实施。
电吸门还算个正在扩展的事物,因此防夹没做有一定市场惯性原因存在。
法规规定电动尾门的限值是100牛,也就是10公斤,所以如果是视频里的小孩子的手放在某些尖锐的地方,就会压个坑。

电动天窗防夹有的是40公斤(考虑雨雪天气下和滑动机构老化阻力增加可用性)。

网友:
看了那个小孩用手测试防夹,捏了一把汗!
就这水平还敢上电动尾门,现在尾门的防夹已经做的很好了,末端防夹是可以做到的,也不难。
开发过电动尾门,只能说,我是不敢在别人开发的ECU上测试这类防夹,很挑战经验,也很难做好。
现在的很多项目都是赶工期,更多的人是在混日子,不管那么多细节,测试很多都是带条件通过。
防夹是有现成的算法软件,购买软件费用大概在100W+,难的是如何调教好。
估计这个开发都不带这套算法,只是大概软件做做电流防夹。

网友:
造车,安全是第一要务,什么防夹和电吸是矛盾的?!就是不负责的表现。
一个防夹条,一套防夹算法的事情,搞得自己很无奈的样子,也是无语,就是不舍得成本而已。

网友:
沒所謂,買這些車的人本來就腦袋夾過一次,習慣了

网友:
检测关门电机电流防夹。也可以用检测门侧气垫气压,还可以用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