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实时传输音频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2024-04-02):
用ADC收集音频,然后用串口传输采样值到另一个单片机,在接收的单片机上将ADC的采样值经过类似DAC处理转换为模拟信号连接到功放并不出声音,请问大佬们是有那些细节需要注意吗?非常感谢!!!

网友:
并不出声音,
这个看不懂
是要求dac那边不能出声音,
还是说你现在做了一个,结果没有声音输出,
😏

网友A:
“串口发送数据包”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你是VIP用户,如没有在发帖24小时内完成标题修改,将被封锁ID两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在两个单片机中用usart传输音频包,一个单片机的adc用来采集声音,另一个用来收到数据后播放,请问串口这块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数据包”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你是VIP用户,如 ...

请问在哪里修改标题谢谢

网友B:
先示波器看看波形呢?最基本的排查和校验应该自己思考下
是实时的吗?串口速率用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示波器看看波形呢?最基本的排查和校验应该自己思考下
是实时的吗?串口速率用到多少呢? ...

就是这边用单片机A的adc采样说话的声音,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单片机B,用单片机B的Dac进行声音播放,现在是,在一个单片机上能够采集播放,加入了串口传输就不出声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边用单片机A的adc采样说话的声音,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单片机B,用单片机B的Dac进行声音播放,现在 ...

先排查串口通信是否正常,实时传音频,串口速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排查串口通信是否正常,实时传音频,串口速率够吗?

接收信息串口看着正常,请问串口的速率和控制ADC的定时器速率要如何对应上,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收信息串口看着正常,请问串口的速率和控制ADC的定时器速率要如何对应上,谢谢 ...

先不管怎么对应,怎么对应你可以随便改,先算算基本参数吧:
说说你音频的采样率是多少?正常最低也得16K吧,更低没法听了
16K*16 bit=256K bps数据速率
串口加上起始位停止位,不能低于300K
然后你再想自己的帧格式,接收方来不及收怎么办,至少为了确保能区分岀哪是高字节哪是低字节,得带个帧头标志吧
想清楚这些了再动手做

网友:
115200以上波特率  串口先验证ok  带帧头帧尾 crc
接下来就接收方还原声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不管怎么对应,怎么对应你可以随便改,先算算基本参数吧:
说说你音频的采样率是多少?正常最低也得16K ...

音频那用得着这么大....
如果是指传声音,想简单的话,可以用电话IC,内置压缩了,8bit的ADC,用A律或者u律。

网友:
简单粗暴,8k 8bit就可以了,还不用考虑帧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音频那用得着这么大....
如果是指传声音,想简单的话,可以用电话IC,内置压缩了,8bit的ADC,用A律或者u ...

自带压缩的当然8位也行。
但楼主是初学者啊,简单第一,不带压缩的8位音质差的要死,没法听。

网友:
多远的距离,距离不远的话,波特率上到1m,带宽就足够了。

网友:
如果做了 WAV 格式封装,基本是文件头识别错误导致后续流出现问题。

如果不做文件格式封装,直接原始数据传,甚至可以低到 4bit,想出声音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16K 8bit  方便传输
播放端采用PWM(ADC)那么采样率也不一定要是常用采用率,可以根据资源情况调整(8-16k).
如果用PWM还原声音,将采用率 调制到一个远高于采样速率的PWM信号上,有利用提高语言清晰度。(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网友:
楼主你反过来检查。先检查功放有没有正常工作。
然后给DAC一些数据,不管怎么传,传给它,看它响不响。就算乱码送进去也应该出生的。
然后再看看串口对不对,发送方有没有发送,接收方有没有接收。
你是不是在做毕业设计?就想着一下子就实验成功打完收工是不是?要不然这个任务难度对你来说不应该调试的思路都没有。起码知道什么是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