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3组电压内部都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4-04-03):
如题,
2.5V,3.5V,1.5V三组电压都是如何产生的?
看了下手册

CANH当有效时,输出3.5V,大概就是VCC减二极管压降,这是特制的管子么?如何产生1.5V压降?
CANH空闲时,输出2.5V,这个2.5V就是靠两个25K电阻分压么?那电阻也太大了吧?
同理CANL也是这样

还是说其芯片内部有专门其它方式产生电压?
这种电压驱动能力有多大?

网友A:
内部集成多路小电流的ldo有啥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集成多路小电流的ldo有啥难的

感觉不是,否则成本下不来

网友:
现在都要研究芯片内部具体是如何实现了?

网友:
两个二极管就能下降1.5V
逻辑1时,两引脚电压大约相等即可。先悬空,然后再电阻分压到一半的vcc,容易的。

网友:
这是显性电平时的电流流向。上下两个MOS管都导通,示意的二极管压降1.5V。那么3.5V和1.5V电平也就有了。
2.5V框图里面直接用0.5VCC表示了,这个芯片内部用LDO可以实现。
另外,光靠25k电阻确实会有问题。比如长距离传输,速率较高时,由显性电平切换到隐性电平,即CANH 3.5V→2.5V以及CANL 1.5V→2.5V,边沿变换会很慢,所以总线上等效的60Ω电阻(120Ω*2)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可以加快显性电平切换到隐性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