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USB高清摄像头

楼主(2024-04-03):
我现在所在公司是一家医疗设备公司,最近有一款包埋机上需要配一个高清摄像头,用来做质量控制时录像用的,要求在20~30cm的距离能够看清大概2mm的包埋组织块,及包埋盒上的文字。
摄像头的体积要小一点,像素之前200万的还不够清晰,估计需要500万像素,接口为USB。请各位坛友大神推荐一下,靠谱的USB摄像头厂家及型号。

需要安装摄像头的包埋机,右侧是目前的摄像头

包埋盒,一般尺寸为40×30×7mm

楼主:
补充一下,该摄像头并不直接接到包埋机上,而是接到医院的电脑上的,只是装在包埋机前面,USB线从包埋机身里过。

网友A:
体积小还高清的不多,而且USB摄像头虚标严重,500W要USB3.0,2.0接口的太假了。 你可以在1688多找几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小还高清的不多,而且USB摄像头虚标严重,500W要USB3.0,2.0接口的太假了。 你可以在1688多找几家试试 ...

谢谢回复,确实体积小和清晰度高是一对矛盾,之前的200万像素的摄像头好像是软件插值出来的,根本不清晰;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体积要求放宽了,就是清晰度要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体积小还高清的不多,而且USB摄像头虚标严重,500W要USB3.0,2.0接口的太假了。 你可以在1688多找几家试试 ...

只说象素完全没意义。你要任何象素数量都能给你插值得到。。。。
要说的是你希望的分辨率,或者干脆你指定传感器型号和焦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说象素完全没意义。你要任何象素数量都能给你插值得到。。。。
要说的是你希望的分辨率,或者干脆你指 ...

大神所言甚是,我对摄像头了解的比较少,只能针对目前这个应用条件来提要求,
不过大体上的要求:广角、无畸变、高清USB摄像头,传感器型号我真是不太了解,所以指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所言甚是,我对摄像头了解的比较少,只能针对目前这个应用条件来提要求,
不过大体上的要求:广角、 ...

广角无畸变要求就好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积小还高清的不多,而且USB摄像头虚标严重,500W要USB3.0,2.0接口的太假了。 你可以在1688多找几家试试 ...

绝大部分USB摄像头都是MJPEG压缩输出,2.0带宽足够,只有高帧率低延迟的工业摄像头才需要3.0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确实体积小和清晰度高是一对矛盾,之前的200万像素的摄像头好像是软件插值出来的,根本不清晰 ...

不一定是插值的问题,是感光面积太小,镜头通光量又不够,图像处理器硬把ISO拉到很高导致画面噪点多,为了降低噪点又做了平滑处理,你就觉得模糊了。不是一味提高像素就清晰的,感光元件面积不变,像素越高灵敏度越低。

可以试下大幅增加光照,亮瞎狗眼那种亮度,成像会有很大改善。

不能增加光照度的场合,你可以考虑买那种可换镜头的工业摄像头,像素不需要太高,但镜头一定要买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所言甚是,我对摄像头了解的比较少,只能针对目前这个应用条件来提要求,
不过大体上的要求:广角、 ...

我说的指定传感器型号的极限情况:
你如果预算够用,完全可以买个装有全画幅单反同款传感器的工业相机,这样就再也不怕画质不好了。。。
之前有人问过,我就发了个天文相机的产品介绍页还有价钱,哈哈

第一个是全画幅的,第二个是半画幅
这是你能得到的画质最好的摄像头了

网友B:
现在这个年头,画质主要取决于传感器的画幅,而不是象素。
全画幅的一半是半画幅
半画幅的一半是M43
M43的一半是手机上最大的1寸大底
1寸以下就自己往下除即可。
常见的电脑摄像头是1/4寸,也就是只有1寸底的1/16面积
(摄像头的寸是16mm为1寸)
常见的工业摄像头最大有1寸底的,价钱2K左右吧。能比便宜货电脑摄像头好N个挡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插值的问题,是感光面积太小,镜头通光量又不够,图像处理器硬把ISO拉到很高导致画面噪点多,为 ...

大神的回复总是一针见血的直达问题核心,终于给我解开那些号称1亿像素的手机为什么拍的照片是渣渣画质的疑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的回复总是一针见血的直达问题核心,终于给我解开那些号称1亿像素的手机为什么拍的照片是渣渣画质的 ...

大感光器的“摄像头”又不是没有,不管名字叫什么,叫工业相机还是叫天文相机,反正用途就是摄像头的用途,给你采集图片到电脑。
只要岀得起预算,就用呗。
几十块钱的电脑摄像头和上万的相机,看起来都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无非是画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年头,画质主要取决于传感器的画幅,而不是象素。
全画幅的一半是半画幅
半画幅的一半是M43

谢谢大神的指点,我现在有搜寻方向了,工业摄像头,在预算允许的条件下选最大的画幅;
虽然咱这医疗设备主打一个不差钱,但是像上面说的上万的摄像头估计还是不会用的,
因为这个摄像头毕竟是个配件,预算应该在1000元以下吧。

网友:
正常1/2.7(如OV2710)的200万的就够用了, 1080P .有什么要求? 使用埸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指点,我现在有搜寻方向了,工业摄像头,在预算允许的条件下选最大的画幅;
虽然咱这医疗设备 ...

看描述感觉这种书画直播摄像头还可以,里面有视频可以看到,可以进店看看
就是要调焦麻烦点,有定焦镜头不知效果如何,第二个号称有激光对焦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5115456495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描述感觉这种书画直播摄像头还可以,里面有视频可以看到,可以进店看看
就是要调焦麻烦点,有定焦镜头 ...

大神推荐的很好,看起来这款千元级的摄像头清晰度不错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尺寸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推荐的很好,看起来这款千元级的摄像头清晰度不错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尺寸太大了。 ...

体积和画质基本上也是成比例的。
大一点的镜头和大一点的传感器,画质会更好,然后体积肯定更大。
你看看预留了多少空间来装这个摄像头?找个装得下的尽量大的就行。
大的不一定好,但是小的一定不好。
手机主摄的镜头也是比其它摄像头大很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指定传感器型号的极限情况:
你如果预算够用,完全可以买个装有全画幅单反同款传感器的工业相机, ...

天文相机价格高主要是色深是16位或者14位的,还有低底噪。有的相机内部甚至还要加半导体制冷。主要是为了长时间曝光。
话说对于楼主的应用花2w还不如直接用索尼的LR1,全画幅6500万。外部电源供电。还有对应remote sdk。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天文相机价格高主要是色深是16位或者14位的,还有低底噪。有的相机内部甚至还要加半导体制冷。主要是为了 ...

其实我也想推荐标准的单反相机,但是普通相机没有提供编程接口啊,做系统集成的不可能让用户去用相机厂家的软件来操作。
刚才看你说的这个索尼LR1,专门提供了SDK让第三方可以控制它,看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文相机价格高主要是色深是16位或者14位的,还有低底噪。有的相机内部甚至还要加半导体制冷。主要是为了 ...

这都推荐到全画幅啦,肯定是无法承受的,不是成本上的问题。
主要是尺寸受限,所以只能在性能和尺寸上达到一个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想推荐标准的单反相机,但是普通相机没有提供编程接口啊,做系统集成的不可能让用户去用相机厂家 ...

大神,我们可没有这么多时间给这个单反相机编程去适配医院的系统,
在摄像头这个配件上的使用上我们只能即插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