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nuc980开发板遇到芯片很烫, 上电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24-04-03):
目前是要自己做一块板子, 移植linux操作系统, 做一个网关汇总局域网内数据, 软件方面差不多基于官方评估板实现了.
也尝试了其他像树莓派, imx6ull板子. 但是硬件这块自己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照着官方的官方硬件参考设计开源参考设计画了块四层板.
焊好上电几路电压都是对的, 但是芯片很烫. 连接串口到电脑, 按下重启按钮没有输出... 插入sd卡拨动开关也一样没有反应.

不知道是原理图, pcb布线, 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口是照着官方的变压器和网口分离设计; 电源是照着开源参考设计没有用绕线电感,
电磁兼容是照着官方设计, 但是磁珠选型没有注明值, 选了是220ohm, 100MHz...

画板子是自己比较喜欢四层板, 分的清楚一点...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由此产生了问题...
自定向下是信号层, VSS层(地), 电源层, 底层. VSS铺铜, 其余都没有铺. 电源层和底层都有走一些线.

之前焊废了两块官方的50块一片的主控, 后面淘宝买的三十九的送去嘉立创贴片... 顺便贴了ch340, phy芯片, spi flash.

唔, 不知道该怎么检查问题... 之前做了esp32基于模组的板子, 还有全志f1c200s的linux系统板. 没有太多元件
现在换nuc980 带以太网口, 感觉有点心虚, 果然做出来就有问题...

还请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论坛里好几位新唐大神

网友B:
这里有个开源的nuc980方案https://blog.csdn.net/Naisu_kun/article/details/125224224

网友C:
仔细确认下3路电压输出对不对,电压对的话,一般能正常烧录程序的

网友D:
我看岀来了,VCC12和VCC18的这两个dcdc 的ref分压电阻是不是反了?
不管内部ref电压是多少,输出1.2的分压是1:2而输出1.8的分压是1:1,这两个比例肯定反了。。。
如果相信3.3的那一路的分压比例是对的,就可以算岀电源芯片的ref是0.6,所以1.8和1.2那两个,100k和200k对调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岀来了,VCC12和VCC18的这两个dcdc 的ref分压电阻是不是反了?
不管内部ref电压是多少,输出1.2的分压 ...

感谢! 确实是我原理图抄错了... 自己也没有计算阻值...

现在调换了200k和100k的位置, 1v8是ok了

但是1v2的输出变成了2v2... 芯片很烫. 是不是1v8给芯片内核供电烧穿了...
手册上的最大值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确认下3路电压输出对不对,电压对的话,一般能正常烧录程序的

之前看三路电压是对的, 结果没注意位置错了...

原理图上1v8的和1v2的反馈电阻抄反了...

现在换回去后1v8正常, 1v2变成2v2了

怀疑是芯片烧穿了... 最大内核电压是1.5v

但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实际测出1.8v(应该输出1.2的位置)的时候确实是1.8
电阻换回来了后反而变成2.2v了...

网友:
“求助: 新唐nuc980自制开发板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开源的nuc980方案https://blog.csdn.net/Naisu_kun/article/details/125224224

啊 谢谢 我就是参考这个博主的, 结合了官方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好几位新唐大神

奥! 这个可以艾特他们么

网友E:
牛卧堂或者直接打上海的电话即可联系到FAE   我用过很多NUVOTON的单片机 相对来说 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牛卧堂或者直接打上海的电话即可联系到FAE   我用过很多NUVOTON的单片机 相对来说 非常好用 ...

新唐的单片机对比国产那些无脑抄袭st的,有许多亮点,外设ip很先进,使用简单很多,历程资料丰富,上手无压力,无奈是弯弯的,如果是国产的绝对要卖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新唐的单片机对比国产那些无脑抄袭st的,有许多亮点,外设ip很先进,使用简单很多,历程资料丰富,上手无 ...

你在用新塘的啥mcu?除了972  980我还没用过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卧堂或者直接打上海的电话即可联系到FAE   我用过很多NUVOTON的单片机 相对来说 非常好用 ...

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么... 之前觉得不好意思, 又或者觉得他们不会理会个人...

b站上在他们官方发的视频下提问倒是都会认真解答以及推荐去官网问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用新塘的啥mcu?除了972  980我还没用过其他的。

西瓜哥好! 之前在您的建议下在nuc980评估板上实现视频解码, 局域网汇总信息并发送的功能了.

感谢! 不过确实可能如您之前所说, am926ejs的300MHz是不是确实性能不太跟得上..

获取640x360rtsp视频流, 进行图像处理, 有延迟30多秒...

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用多线程来编写代码的原因.

现在一方面也在自己做板子, 另一方面的话在调试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算法

想着在上面运行轻量的svm或者随机森林模型, 进行分类.

也想部署一个轻量的yolov4-lite, 对获取到的视频流进行目标识别.

不知道是不是太贪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在用新塘的啥mcu?除了972  980我还没用过其他的。

新唐m4做实时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瓜哥好! 之前在您的建议下在nuc980评估板上实现视频解码, 局域网汇总信息并发送的功能了.

感谢! 不过 ...

建议全志,新唐的速度不行

网友G:
“新唐nuc980自制开发板的问题”标题再次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你已经无法自行修正帖子),正确的标题是:求助:自制新唐nuc980开发板,芯片很烫,无法正常运行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全志,新唐的速度不行

额 全志 之前做了两块f1c1/200s, 可以跑Linux操作系统了

但是没有mac, 好像接不了phy连以太网, 要么就加扩展板?

还是像他们一样连usb转wifi么

还有就是, 好像视频解码的codec全志的是不是不开放给个人用来着
资料说是比较抠抠索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唐nuc980自制开发板的问题”标题再次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你 ...

站长可以帮忙修改一下问题么... "自制nuc980开发板遇到芯片很烫, 上电无反应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西瓜哥好! 之前在您的建议下在nuc980评估板上实现视频解码, 局域网汇总信息并发送的功能了.

感谢! 不过 ...

你搞个速度快点的cpu吧,300M的做控制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在用新塘的啥mcu?除了972  980我还没用过其他的。

M480  M467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长可以帮忙修改一下问题么... "自制nuc980开发板遇到芯片很烫, 上电无反应的问题" ...

改了。

网友:
我现在又用回stm32f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搞个速度快点的cpu吧,300M的做控制还行。

噢... 想着nuc980便宜来着

其实后面打算用esp32直接拍照处理发送给nuc980
不解析摄像头的rtsp流了

有啥处理器推荐么, 更强的cpu是不是就是bga封装了
不过我要是贴片的话好像什么芯片都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想着nuc980便宜来着

其实后面打算用esp32直接拍照处理发送给nuc980

T113  ʕ⊝ᴥ⊝ʔ

楼主:
全志的价格确实好感人

网友H:
之前在某宝某皇冠店买的100pcs 980,上电全发烫,明显拆机片,最后客服介入全拆给全退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全志的价格确实好感人

你这个多少钱,T113-S3大概20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多少钱,T113-S3大概20几块钱。

nuc980淘宝官网单买是50一片, 其他店铺都是40不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在某宝某皇冠店买的100pcs 980,上电全发烫,明显拆机片,最后客服介入全拆给全退了。 ...

啊... 之前官网买的两片都让我焊废了... 然后去淘宝店里买其他的

还剩一片, 如果焊出来还是不行, 我就改电路 都在官网买,,

网友I:
引用 楼主:
nuc980淘宝官网单买是50一片, 其他店铺都是40不到的样子

40不到,有没可能是折机或翻新的,50还是挺贵的,都快是T113的两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40不到,有没可能是折机或翻新的,50还是挺贵的,都快是T113的两倍了。

之前f1c200s就十几块... 感觉新唐确实有点贵...

但是感觉学习起来确实要方便很多,

后续等这块板子搞定了, 再试着去搞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uc980淘宝官网单买是50一片, 其他店铺都是40不到的样子

30多一点点一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f1c200s就十几块... 感觉新唐确实有点贵...

但是感觉学习起来确实要方便很多,

全志你得选用的人多的芯片,资料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志你得选用的人多的芯片,资料感觉还行

噢!像h616之类的么,f1c200s我记得都是开源社区帖子里面的前辈分享的

楼主:
西瓜哥nuc980网关上的以太网口是用变压器集成到网口的类型是么

那样是要方便很多是不是啊?按我那样变压器单独的话双网口就难画了是么

我是用的128脚的dk61,想用sd卡启动

但是好像sd卡和其中一个网口是不是冲突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西瓜哥nuc980网关上的以太网口是用变压器集成到网口的类型是么

那样是要方便很多是不是啊?按我那样变压 ...

HR911105A 网口用的这个,变压器集成在里面了。

我一个sd 口接sd nand,一个sd口接tf卡,我是单网口的。

好像是有个口冲突了,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R911105A 网口用的这个,变压器集成在里面了。

我一个sd 口接sd nand,一个sd口接tf卡,我是单网口的。 ...

西瓜哥的spi nand和sd卡都是用来存什么的啊?哪个更适合做操作系统的存储介质呢?

还有就是spi nand和spi nor该选哪一个好?spi flash+sd卡双系统可不可行啊?

一个存储上运行,另一个备份或升级之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西瓜哥的spi nand和sd卡都是用来存什么的啊?哪个更适合做操作系统的存储介质呢?

还有就是spi nand和sp ...

我的spi nand是用来存系统和应用程序的,sd nand用来存放配置和日志,tf 卡用来做升级程序或者拷贝日志的,我那里没有网络。

spi nand  和sd nand都能存系统,tf卡存系统我认为不可靠。

还有980这个片子,你要加掉电复位的芯片,不然读写的时候,异常断电一定概率会损坏系统文件。

我加了检测掉电复位的芯片,异常断电不损坏系统,但是那个配置文件会变成空的,后面我们软件再做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spi nand是用来存系统和应用程序的,sd nand用来存放配置和日志,tf 卡用来做升级程序或者拷贝日志的 ...

请问sd nand和tf卡是什么区别啊? tf卡里面是nand颗粒吗?

还有就是, 如果选nor类型的flash, 它是不是有优势一点啊, 比如什么被直接寻址什么的.

但是nor好小, 新唐的chili板子上只有32MiB...

文件系统损坏和日志备份软件恢复...  好专业! 我去看一看掉电复位芯片

对了, 西瓜哥有没有用过在新唐板子上用过openwrt的固件包,

它好像直接能类似apt什么的, 但是尝试了后一直卡着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sd nand和tf卡是什么区别啊? tf卡里面是nand颗粒吗?

还有就是, 如果选nor类型的flash, 它是不是有优 ...

sd nand是焊接的tf卡,比tf卡固定好一些。
sd nand的质量要比tf卡好很多。

nor容量小 价格贵。

openwrt的系统我没在这片子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岀来了,VCC12和VCC18的这两个dcdc 的ref分压电阻是不是反了?
不管内部ref电压是多少,输出1.2的分压 ...

对调了后发现1v2变成2v2了...

又重新焊了块板子, 先焊的电源模块, 各路电压正常

但是把外围最小的电路焊上去, 以太网没有焊

发现1v2变成2v2了... 3v3和1v8倒是正常的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sd nand是焊接的tf卡,比tf卡固定好一些。
sd nand的质量要比tf卡好很多。

谢谢西瓜哥! 对了 功率电感的选择, 西瓜哥是选的绕线电感吗? 我看官方板上也是绕线电感.
之前做全志的最小Linux板的时候也看到说最好用cd32绕线电感什么的, 但我用贴片的也能启动.

再就是铁氧体磁珠这样的电磁兼容设计, 官方的参考也没有具体型号, 选了220欧 100MHz的

还有靠近芯片的那一堆滤波电容, 现在上电1v2的内核电压直接到2.2v了(最大好像1.5V)...
芯片发烫严重 其他路电压都正常

明明单独焊好电源后测试是对的来着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T.T
想着还是和之前做的全志板子一样, 把电源板底板和核心板都分离...

芯片打算去官网买来送去贴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调了后发现1v2变成2v2了...

又重新焊了块板子, 先焊的电源模块, 各路电压正常

1.2的电压就应该是1.2,你见到其他值肯定哪里错掉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西瓜哥! 对了 功率电感的选择, 西瓜哥是选的绕线电感吗? 我看官方板上也是绕线电感.
之前做全志的最 ...

电感进入饱和状态,感值飞了。 拆掉你得芯片,用1ohm水泥电阻去挂在输出端。看看你DCDC芯片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进入饱和状态,感值飞了。 拆掉你得芯片,用1ohm水泥电阻去挂在输出端。看看你DCDC芯片的表现 ...

我选的是3.3A, 2.2uH的功率电感, 但是查了查选的DCDC芯片的最大输出是1.5A来着...
还有就是, 铁氧体磁珠官方bom里面没有具体参数... 我选了220ohm@100MHz

有没有可能是上面选型出了问题啊...

DC-DC芯片: BL8028CB5TR, BL(上海贝岭)
功率电感: MHCD252012A-2R2M-A8S, chilisin(奇力新)
铁氧体磁珠: BLM21PG221SN1D, (村田)

还有就是 都换成线性稳压器LDO能带动么?
我记得全志f1c200s 有个博主贴的图上面的电源好像是LDO...

我去找找水泥电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3.3A, 2.2uH的功率电感, 但是查了查选的DCDC芯片的最大输出是1.5A来着...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

电感感觉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
另外 你这DCDC的layout 有点说不过去。。。。
你用示波器观测芯片和电感之间的连接地方,应该是PIN3_SW的波形。PWM波的占空比如果超过50%。那你的layout就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感觉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
另外 你这DCDC的layout 有点说不过去。。。。

额 请问该怎么布才好啊,,,, 之前画f1c200s是这样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请问该怎么布才好啊,,,, 之前画f1c200s是这样布的,,,

你这种布线辣眼睛,电阻电容对齐拉的近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西瓜哥! 对了 功率电感的选择, 西瓜哥是选的绕线电感吗? 我看官方板上也是绕线电感.
之前做全志的最 ...

我用的贴片功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布线辣眼睛,电阻电容对齐拉的近点

哈哈哈 我是想尽量还原原理图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感觉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
另外 你这DCDC的layout 有点说不过去。。。。

我把3v3, 1v8, 1v2对应的主控芯片边上的电容都拆了。

然后把各路电源到芯片的路径两两断开,

发现3v3和1v2同时接入电源的时候,1v2就变成3v3了。

(在测的时候我把1v8对应的功率电感换成了0欧电阻)

我在重新画板子了T.T 打算分成三块,电源-底板-核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