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位置讨论,OD情况下上拉电阻大家靠近源端还是接收端

楼主(2024-04-03):
如题, 现在画板子的时候刚好遇到这个问题了

电源芯片 A 的 PG 是OD输出的,      电源芯片B 的EN 由A的 PG进行控制,   这里需要一个上拉电阻了

A和B 之间距离稍微有点远, 现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 上拉电阻放在靠近哪边?

1.  靠近  B的EN脚, 这样PG 输出高阻态的时候 ,   上拉电阻到EN的回路最短,  但是由于A到B 之间的线就变成孤端的线了,会有很大的天线效应(过脉冲群之类的就容易挂)              PG-----------------R-EN
2.  靠近  A的PG脚摆放,  这样A的PG输出高阻态的时候,  上拉电阻到EN的距离就远,回流路径变远,   但是这个时候 导线因为远端有上拉,所以不是孤端天线了                                  PG-R-----------------EN

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另外 线也不是特别长 就10cm 左右 , 本贴只是想知道大家都怎么干的

网友:
当PG高阻态时,无论上拉电阻放置在PG附近还是在EN附近,这根线都是单端悬空的,
不要忘了EN作为一个逻辑输入,其本身就是一个高阻态输入。

我的回答是,上拉电阻应放置在接收端附近。

这个问题这样形容起来确实可能让人拿不准主意,但是换一个相似的情景我想大家一定没有争议:
拿MCU的复位上拉电阻为例,MCU的复位脚是一个高阻态逻辑输入,
这个上拉电阻靠近MCU复位脚是好的,复位脚通过一段长导线再连接上拉电阻是不好的,这没什么毛病吧?
编辑补充:应该没有人会把复位的上拉电阻安装在烧录口那边吧?

楼主这个PG+EN其实也是一样的。

要是实在难受,也可以两边各放一个上拉电阻,这样就没有悬空的了,电阻很便宜,无所谓的,阻值小一点上拉强一点,也更抗干扰。

网友:
两边都要有上拉

网友:
电阻的一头连en,一头通过焊盘砸在内电层不就完事了,相传还有一种叫盘中孔的工艺,可以直接砸在电阻的焊盘上,如果炉子控制好焊的时候不会立起来。一般来说8层板可以有4个电源层,而每个电源层还可以切割。虽然多层板稍稍贵一点点,但能不能赚钱不一定在pcb成本上,拿破仑老大云,速度可以改变一切劣势。今后谁说你不能用多层板,你就说拿破仑老大认为可以用

网友:
上拉电阻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输出端失效时(如未联接),输入端能保持稳定状态,不会悬空!

网友:
二选一吧,高阻输入端
另外,pcb低线影响还得考虑进去,恰好是少年第一次画pcb,边上有大功率器件,就复杂起来了。

网友:
放中间。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