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陀螺仪芯片LSM6DS3TR-C的应用文档有明显的错误

楼主(2024-04-03):
应用手册在此:https://www.st.com/zh/mems-and-s ... .html#documentation

文档名字叫 AN5130 LSM6DS3TR-C: always-on 3D accelerometer and 3D gyroscope

其中26页 4.5.2 Examples of output data 这一节的Table 18 给出了一些角速度和输出寄存器的值的对应关系,但是表中数据明显有问题(或者缺少额外的说明)

做个计算

2字节寄存器(即16bit)保存一个角速度数据,角速度有正有负所以是16bit的有符号整型,即short类型,数据范围是-32768~+32767,该表是满量程±250 degree/s的情况,即250 degree/s = 32768 cnt

表中第2行100dps情况下,寄存器内数据为正数,高8位是0x2C=2*16+12=44,低8位是0xA4=10*16+4=164,所以该16bit数为 44 * 256 + 164=11428 cnt

然而按照250dps=32768cnt计算,他应该表示 250*(11428/32768) = 87.2 dps,并不是100dps?!

总之读取角速度时,不能直接用:角速度=250*(读到的cnt/32768) 来计算,100dps和87.2dps有个1.147倍的关系(该表其他行数据也是如此)
可能的解释是满量程±250 degree/s并不意味着250 degree/s = 32768 cnt ?但我在文档内并未看到相关说明。

这个表格在应用手册中,芯片本身的数据手册没有相关数据,还发现不了这一点。

网友A:
我们用这颗料来测角度,还蛮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这颗料来测角度,还蛮稳定的。

我建议你们检查一下,因为这里的角速度和读数的对应关系......挺不符合通常的使用习惯

网友B:
是不是只是文档的错误,实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是文档的错误,实际呢?

文档里的表格和芯片是符合的。

表格数据看似有问题,实际上这芯片就是这样......

这也是最坑的,如果用户没有细看这个表格(还得亲自算一遍才行),按照常规思路去读取寄存器,就会出现实际转了90°,解算出来却只有约78°的情况。

我就是因为四元数解算的yaw对不上,查bug查了半个月,最后仔细核对应用文档才发现这个表格,把表格数据算一遍才发现寄存器数据转成degree/s还要修正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档里的表格和芯片是符合的。

表格数据看似有问题,实际上这芯片就是这样......

我在Datasheet找到了,角速度的敏感度说明, mdps/LSB说明了是有这个关系,并不是250Deg/s 对应 32768.

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