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基准扩流工作在负电压下的问题

楼主(2024-04-05):
需要从+/-24V中产生+/-5V的电压,+/-5V要求比较高(温漂,精度),所以用5V的基准芯片通过三极管扩流后取得,+5V比较简单,已经试过OK了,对应-5V红圈内的引脚请大神看下需要怎么接(+/-基准用的是同一个型号的芯片,REF5050)?
5V基准芯片手上不多,不敢贸贸然直接搭棚上电试。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电流型基准源,tl431,1~2个ma就可以稳定,但是扩流没折腾过。

低端电压源是不行的,产生不了高端稳压(负压)。还有一种方法,如果电流需求不大,可以用运放一正一反输出。

网友:
有类似稳压管接法的基准,就两个脚,当正当负都行。
三端的基准不能直接当负电压基准

网友:
非要用REF5050就加个运放做反向放大器呗,把正的基准反成负的。注意反向放大器的两个关键电阻得用尽量好的,超低温漂的,岀得起多贵就用多贵的。运放本身倒是好办,现在精密运放已经很便宜了。
同样是温漂3ppm,电阻可比基准芯片贵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实际供电是GND和-24V,帖子上画+/-24V供电有个正电压回路参考好理解一点,用运放也比较麻烦,还得考虑运放的供电。
得找找是否有内部仅是稳压管结构的基准芯片,如果能找到应该是最简单的接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实际供电是GND和-24V,帖子上画+/-24V供电有个正电压回路参考好理解一点,用运放也比较麻烦 ...

我说了有的,通常叫并联基准。最便宜的就是tl431啊
贵一点的ADR5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