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的STM32CubeMX点生成代码无反应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4-05):
安装JDK8,CMD看版本号也能看;按照配置环境变量,也没看到什么效果。

网友:
换低版本试试

楼主:
随机下了个低版本,可以。问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下,用ST的库下GD mcu,MDK就可以烧录成功,IAR说M4 mcu烧录M3不行,不是M4兼容M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