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通讯串口数据校验相关问题

楼主(2024-04-05):
现在碰到一个通讯,个人觉得是串口

但是校验始终不得行,情况如下图,

波特率9600,我设置8 + 校验 +1个停止位,但是不管是奇校验 还是 偶校验 都会出现校验错误的数据....

难道真有 使用 9个 数据 加 无校验的形式?市面上有能支持这种方式的单片机?

网友:
瑞萨芯片就支持。

网友A:
连51都支持的,或者说硬串口不支持9位的mcu反而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51都支持的,或者说硬串口不支持9位的mcu反而少见

看了下,确实是不少,平生第一次见这样用

网友B:
你抓一个完整的数据包,看看第9位是不是多机通信时的 地址位/数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抓一个完整的数据包,看看第9位是不是多机通信时的 地址位/数据位?

是的,只有第一个字节是1,后面第九位都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第一个字节是1,后面第九位都是0

那就对的了, UART多机通信模式(第9位为 地址/数据 标志位), 第1个字节数据为地址,后面的为数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