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孩这台ipad 9(A2602)很难充电,电池寿命92%,换电池能解决吗?

楼主(2024-04-06):
我每个小孩一台ipad 9 (2021)。一直效果很好。

但最近发现有一台很难充电。昨晚我测试,症状是:

1。完全没电后,插上原装适配器+原装线,开始很长时间,偶尔充1秒....

2。不理它,充一整晚,充到41% 就冲不进了。插上充电线也没有反应。

3。刚才又没电,又折腾了很久,才充到10%,又充不进了。

我查看了电池寿命,有92%, 说明电池状态仍然很好。

如果我更换了电池,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充电的时候晃晃充电器,是不是尾插出了问题。接触不好了。

网友:
感觉也是充电线的问题,爱疯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换线。

网友A:
先看充电口是否有脏污,如果有需要清洁。再试看看更换充电线和充电器。现在第三方没有MFI认证的充电线也是很便宜。iPad9应该支持PD快车协议,估计可以到30W充电功率。电池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基本上一年左右充电线就会有接触不良无法充电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尾插接触不良......里面有腐蚀啥的.....原装线过个几年也会腐蚀的,我的iapd2019...已经换第二根线了...

楼主:
奇怪,刚才起来,充电100% 了。

看来电池真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充电口是否有脏污,如果有需要清洁。再试看看更换充电线和充电器。现在第三方没有MFI认证的充电线也是 ...

我的ipad 9 是2021年的,应该只支持15w。

楼主:
线肯定没有问题,全新状态的。其它IPad 和iPhone 用它充电也没有问题。

看来是ipad的尾插问题了? 可以喷WD40 进行清理?

网友B:
十几年机械搞下来发现wd40最不靠谱,而且假货还挺多。wd40有较强的酸性,不信用试纸一看便知。我打过气相色谱,绝大部分含量就是盐酸。不信搞几滴盐酸比对一下。刚喷上去效果还可以,时间稍长生锈也有,腐蚀也有。推荐电子专用的,比如康泰的k60虽然比wd40贵不少,但损伤小。如果想润滑也应该买专业润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机械搞下来发现wd40最不靠谱,而且假货还挺多。wd40有较强的酸性,不信用试纸一看便知。我打过气相色 ...

不用喷WD40。我已经验证了WD40很靠谱。

我的电单车(五羊本田)喇叭按键因为淋水,接触不好。

喷了WD40, 马上恢复如新。现在已经一年,还仍然很正常。

门锁不好用,也是喷一次WD40 可以用好几年。

楼主:
刚才我灵机一动,使用新冠抗原附带的棉签,粘上WD40对ipad的尾插孔进行清洁,重点清洁金属触点。

已经非常彻底的清洁了,如果还不行,只能换尾插试试?

楼主:
找了一下A2602的尾插线,原装才12元。我靠,竟然需要焊接!

看来自己换不了。

网友C:
IPAD屏幕太大,不好拆,我拆屏换过好多次各种型号的iphone 电池 , 但就是有次换IPAD的电池翻车了。。。。

真要换的话,一定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AD屏幕太大,不好拆,我拆屏换过好多次各种型号的iphone 电池 , 但就是有次换IPAD的电池翻车了。。。。

自己换尾插12元。外面换起码200元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ipad 9 是2021年的,应该只支持15w。

我的是iPad Air3,2019年产,实测27W充电功率。
充电lighting口很容易有灰尘堵住里面两个小凹坑导致充电线插不到底,我用牙线的尾端勾出一堆垃圾后就能充电了,再不行就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iPad Air3,2019年产,实测27W充电功率。
充电lighting口很容易有灰尘堵住里面两个小凹坑导致充电 ...

原装的充电头是20w,给ipad9 最高充电15w。

但给iPhone 14 pro max 充电可以达到20w。

可以判断,ipad9的最大充电功率是15w。

楼主:
经过反复测试,终于确定了问题所在:

接上USB功率计,显示充电电压是14w。

用手指很轻的敲图中红框位置,功率计马上复位重启。反复测试都是这样。

换另外一台的没有这个问题。

看来必须拆开机器,看看插座有没有松掉。

问题是:尾插排线是需要焊接的。到时看看怎么办。

求一套好用的ipad9 拆机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反复测试,终于确定了问题所在:

接上USB功率计,显示充电电压是14w。

只需要拆手机几个扁扁的塑料塞块和一个电风筒就可以了,风筒用来慢吹热IPAD内的粘胶,方便用塑料塞块拆屏幕。。。有恒温加热台就更好,不用风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拆手机几个扁扁的塑料塞块和一个电风筒就可以了,风筒用来慢吹热IPAD内的粘胶,方便用塑料塞块拆屏 ...

我看拆解视频,ipad9 不需要加热拆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拆解视频,ipad9 不需要加热拆解的。

难道ipad9 没用粘胶了?

网友D:
这是手艺活。 我觉得还是 200快给专业 修  iphone 和 ipad的电脑店铺 维修。

另外是需要加热的。 另外需要一点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ipad9 没用粘胶了?

看这视频,外屏和内屏独立,没有黏合的。

外屏安装的时候需要胶水,这胶水可以使用卡片慢慢解开,无需加热。

【iPad 9 2021 电池更换教程 拆机步骤  自己动手换电池-哔哩哔哩】 https://b23.tv/b7LA0O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手艺活。 我觉得还是 200快给专业 修  iphone 和 ipad的电脑店铺 维修。

另外是需要加热的。 另外需 ...

我喜欢自己赚这200。看完视频,我完全可以自己拆开和复原。

找人花200元,无法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威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这视频,外屏和内屏独立,没有黏合的。

外屏安装的时候需要胶水,这胶水可以使用卡片慢慢解开,无需加 ...

视频的开头就用了恒温加热台了啊,只不过解说没说出来。。。。

IPAD没锣丝,也没卡勾,不可能不用粘胶的。。

加热一定要有耐心,等粘胶足够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的开头就用了恒温加热台了啊,只不过解说没说出来。。。。

IPAD没锣丝,也没卡勾,不可能不用粘胶 ...

哈哈,看来是使用了82摄氏度? 多长时间没有看出来。

我有水果烘干箱,可以30到90度范围。看来可以使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是使用了82摄氏度? 多长时间没有看出来。

我有水果烘干箱,可以30到90度范围。看来可以使用 ...

不要整体加热,只加热屏幕,可以使用风枪,没有可以用吹头发的高温档吹屏幕边缘,等温度起来用手术刀片慢慢翘,不能用刀尖,等撬到能插入卡片就好办了,没有卡片可以用新扑克牌或找厚一点的饮料瓶剪开当拆机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整体加热,只加热屏幕,可以使用风枪,没有可以用吹头发的高温档吹屏幕边缘,等温度起来用手术刀片慢 ...

我可以将水果烘干箱调到90度。

然后将ipad 倒扣,屏幕玻璃贴着烘干箱顶部外壳。

烘干箱顶部外壳应该有80摄氏度。

这样可以实现均匀加热。

大家加热几分钟?

另外我看视频不需要使用刀片。而是使用吸盘将屏幕玻璃往上提,再插入卡片。

网友F:
我怎么感觉是充电器的问题
我家也是这款,冬天用原装充电器就是充不进去,换个充电器就可以了,,现在天气暖和了,用原装充电器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感觉是充电器的问题
我家也是这款,冬天用原装充电器就是充不进去,换个充电器就可以了,,现在天气 ...

早就换过无数的充电器和充电线了。

网友C:
感觉82度太高了,都烫手怎么搞?能到60来70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喜欢自己赚这200。看完视频,我完全可以自己拆开和复原。

找人花200元,无法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威望。 ...

来自老父亲的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82度太高了,都烫手怎么搞?能到60来70度就差不多了

视频显示82度。

楼主:
工具到了,开始试图打开机器。

先使用水果烘干箱,加热到80摄氏度。ipad倒扣,屏幕接触烘干箱的不锈钢外壳。

不锈钢外壳估计应该有七十多度。

这样可以均匀的加热屏幕玻璃。打算加热10分钟后尝试能否拆开。

楼主:
看起来很好拆

楼主:
悲催了。不知道入卡片的深浅,割出来一块pcb。

赶紧开机,能开机,但屏幕的界面不停的乱跳,不受控制。

只好硬着头皮拆下去。看看这是哪个部件,希望能买到换上去。

网友:
靠,耐心不够啊

楼主:
跟耐心无关。这是学费,不懂第一次拆,也没有找到详细教程,感觉这是必然结果。

楼主:
外屏玻璃已经打开。

楼主:
外屏玻璃右边中部这个地方,好像是有软排线的断口。

但断口跟这块pcb好像对不上?

楼主:
我想关机,但触摸屏完全无法使用。

难度刚才断开的pcb是触摸屏上的?

楼主:
我要关机才能继续拆。

网上找到强制关机的方法:

iPad 强制关机方法(Touch ID 版)
1:同时按住顶端按钮和主画面按钮(Touch ID)

2:当Apple 标志显示时,放开两个按钮。

我同时顶部电源键和home键大概8秒,ipad会关机,然后显示苹果图片,如图。

我再放开两个按键,ipad会重启进入系统。

怎么无法关机?!

楼主:
细看视频,玻璃外屏这里有排线的。我断了。

所以解释了触摸屏无法使用的原因。

楼主:
买了块原装拆机玻璃触摸板。

认赌服输 😁😁😁

回来继续。

楼主:
继续。

终于发现这个断开的地方,断口能对应得上。

这块多出来的终于找到,是左喇叭的保护盖。这个无伤大雅。

网友:
家里的ipad跟你的一样的状况。充电就是废材,有时候边冲边用还掉电  换了几根线都不行,应该也是尾插完蛋了。 去年又买个国产的12寸的平板,才1000多,效果很不错。

楼主:
外屏玻璃已经换好,ipad9可以使用了。

但仍然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