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音响求推荐

楼主(2024-04-06):
看到坛友关于hifi的帖子,本人也想整一套在家里听一听。
我是纯新手,对功放音响没有任何了解。但是很想听一听那种感觉。看坛友说了那个1875功放,大概300多块钱,已经加入购物车。另外还想搞两个音箱,有推荐的吗?价格不要太贵了,但是效果一定要好,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总预算控制在800吧。看到那个伟良店有个画眉鸟4号不知道搭配这个功放合适不?

楼主:
卖家推荐了三个,这三个靠谱吗?

网友A:
3寸或者4寸箱子搭配1875最有性价比。4寸比3寸喇叭选择多升级空间大。

买一对三寸空箱子带箱子体配件130一对,然后配一对3寸喇叭100元,累计230元就能听的很带劲。

或者买一对普通三寸成品箱子95元,升级一对喇叭100元,累计成本195元。

预算充足远4寸,就是箱子不好找。4寸的喇叭可以买到300一对的喇叭。

楼主:
根据卖家的建议,买了这一套,回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寸或者4寸箱子搭配1875最有性价比。4寸比3寸喇叭选择多升级空间大。

买一对三寸空箱子带箱子体配件130一 ...

谢谢老师,我先买了个4寸音箱试试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卖家的建议,买了这一套,回来试一下。

都是接线端子,别忘记顺便一起买三米音箱线

网友B:
你们听4寸的箱子的,不要听人家谈论低频,弹性,鼓大鼓小这些话题,更不要现场对比加州旅馆这首歌的前奏。否则会浪费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听4寸的箱子的,不要听人家谈论低频,弹性,鼓大鼓小这些话题,更不要现场对比加州旅馆这首歌的前奏。 ...

这种4寸箱子,和那种大功放带5-6个音箱的比会差很多吗? 我以前家里有一套比较老的夏新功放音响,不过年代太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4寸箱子,和那种大功放带5-6个音箱的比会差很多吗? 我以前家里有一套比较老的夏新功放音响,不过年 ...

只要你不像我那样嗜好低频,4寸箱子是非常好的。
我现在用着18寸的低音炮。像吸了毒,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不像我那样嗜好低频,4寸箱子是非常好的。
我现在用着18寸的低音炮。像吸了毒,回不去了。 ...

哈哈,我现在对这些还没有什么概念,只要没有听到更好音效,我就不会有更高的要求。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HiFi与乐器

网友:
去年在亚马逊550多买过一对雅马哈bp200的无源音箱,好像是5寸的箱子,外观漂亮,音质满意。

网友:
解决好声源的问题

网友:
声源99%是手机了。

网友:
楼主到漫步者京东自营专营店,看看哪一款800元左右的,买回去试听,不满意退货。京东自营服务好。

网友C:
去黄鱼市场 淘   汽车拆车 喇叭 BOSS  柏林之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4寸箱子,和那种大功放带5-6个音箱的比会差很多吗? 我以前家里有一套比较老的夏新功放音响,不过年 ...

你这个是hifi高保真音响,多喇叭大箱子的是av系列音响。hifi听的人泪流满面,av系列让人亢奋摇头晃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hifi高保真音响,多喇叭大箱子的是av系列音响。hifi听的人泪流满面,av系列让人亢奋摇头晃脑 ...

800元的预算,自己听的高兴就好,必要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楼主:
哈哈,是的。就是没听过,好奇想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hifi高保真音响,多喇叭大箱子的是av系列音响。hifi听的人泪流满面,av系列让人亢奋摇头晃脑 ...

大概看了一下,可能这个hifi更适合我。我就是想听音乐,对看电影音效无要求。

网友A:
手机蓝牙播放ape,flac,wav格式音乐最为常见。当然如果对自己功放与音箱有信心可以试试cd音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800元的预算,自己听的高兴就好,必要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hifi是一个音响风格,设备几百元到几十万。有点类似两轮与四轮交通工具一样,设备有便宜还有贵的。

如果800预算去音箱店购买一套,店家绝对认为顾客只是要给电脑配个喇叭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fi是一个音响风格,设备几百元到几十万。有点类似两轮与四轮交通工具一样,设备有便宜还有贵的。

如果 ...

前几天去我们这的百货商场,想去看一下。发现以前卖音响的店都不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蓝牙播放ape,flac,wav格式音乐最为常见。当然如果对自己功放与音箱有信心可以试试cd音源 ...

就是用手机qq音乐播放,不知道能不能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手机qq音乐播放,不知道能不能有效果。

1875功放没问的,通吃性很好不听音乐看电影也能收获不错的听觉效果。

最大不确定性是音箱喇叭不一定能通吃不同人的听音风格。不过你买的那家支持7天无理由,只要保护好设备试听不喜欢可以退掉。自己组装音箱买好点的喇叭也超级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5功放没问的,通吃性很好不听音乐看电影也能收获不错的听觉效果。

最大不确定性是音箱喇叭不一定能通 ...

这个有用吗?以前朋友送的,但是只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排上用场。

网友E:
用手机当声源呀,搞的我也想弄一套了

网友F:
1875不建议带蓝牙的那款。

最好是前后级分开。1875作为后级放大。前级用一个几百元的带蓝牙的小胆机来润色就行了,我的是前级带蓝牙5.0,支持APTX HD。后级即使带蓝牙也没用了。

因为你后面只要听过更好的声音,就不会满足于手头的设备,hifi就慢慢烧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手机当声源呀,搞的我也想弄一套了

最好使用的手机硬件支持DSD PCM  解码,玩发烧,就是烧钱没有廉价的方案

楼主:
听坛友的介绍,这一下子感觉钱包不够用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最好使用的手机硬件支持DSD PCM  解码,玩发烧,就是烧钱没有廉价的方案

我就是坛友说的,连节奏都听不出来和连简谱都不认识的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坛友说的,连节奏都听不出来和连简谱都不认识的人

你有空参加一些发烧友的音响展,多听一些设备。前几天有个坛友买了个索尼大法的MP3 .要不然买来就是吃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有空参加一些发烧友的音响展,多听一些设备。前几天有个坛友买了个索尼大法的MP3 .要不然买来就是吃灰

谢谢指导
如果本来是小烧,锻炼一下成中烧,本来是中烧锻炼一下成老烧,本来啥也不是的,就不往里硬挤了,挤进去也是局外人,忽然对这个感兴趣,在这个话题里回复了几次,因为
1、我本来以为这玩意必须要很高级的声源,但上面包括老大说用手机就可以
2、功放和音箱如果发票写的合适,我可能能报销,见笑了
对美的鉴赏包括对音乐的感知,我觉得是天生的,后天锻炼可以提高,但每人的天花板是固定的;我几乎从来不听歌,除了在车上听FM或者车载优盘里那些草原风系列的歌
如果我买这套东西,本来书桌上或者电视柜上也没留它们的位置,还得重新弄,每隔断时间还得把上面的灰处理一下,想想就害怕,哈哈
下面这个帖子里,从136楼开始,dz20062008写的真好,真羡慕有这种境界
D类功放有毒,越听越不喜欢听音乐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0684-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导
如果本来是小烧,锻炼一下成中烧,本来是中烧锻炼一下成老烧,本来啥也不是的,就不往里硬挤了 ...

用耳机或者耳塞搭配cd机比较容易达到这个效果,成本大概千元起步到大几千元。如果是音箱想要这种级别的效果基本无底洞,要挑选远离城市的地方建造听音室,单设备都几十万起步。

小烧都是大几千起步,中烧万元起步,发烧几十万起步,真到了骨灰级别那可以理解为疯了。

先玩玩1875t,也不要抱太大期望。真的喜欢就选择索尼松下cd机与动圈耳塞,后续再升级成耳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耳机或者耳塞搭配cd机比较容易达到这个效果,成本大概千元起步到大几千元。如果是音箱想要这种级别的效 ...

谢谢了,兄弟,我没打算入门;能报销的前提下,像楼主一样,千把块钱弄起来一套(仅功放和音箱,声源用手机),摆电视柜上装一装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875不建议带蓝牙的那款。

最好是前后级分开。1875作为后级放大。前级用一个几百元的带蓝牙的小胆机来润色 ...

蓝牙款式也支持莲花插头输入做为后级功放,与黑色cg版本区别不大。常规电路用的同相输入,cg版本用了反相输入方便放大器调整静态输出零点,也不知道为了这个静态零点,输入与输出反相会不会有啥不同。带蓝牙好直接用省得自己加装蓝牙还要考虑是否上aptx无损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兄弟,我没打算入门;能报销的前提下,像楼主一样,千把块钱弄起来一套(仅功放和音箱,声源用手 ...

只要能吸引自己让自己能自然而然的静下来聆听30分钟以上音乐就是在享受了

网友A:
扯个闲话题,音乐发烧的感觉基本都是男的,女的不发烧吗。理论上女的容易受到身体激素突变更加情绪化玩发烧会不会更加带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扯个闲话题,音乐发烧的感觉基本都是男的,女的不发烧吗。理论上女的容易受到身体激素突变更加情绪化玩发烧 ...

好像大部分是这样,男人对声光电更有兴趣,偏耳朵感官?女人感觉对金 玉  刺绣之类更有兴趣,偏眼睛感官或触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大部分是这样,男人对声光电更有兴趣,偏耳朵感官?女人感觉对金 玉  刺绣之类更有兴趣,偏眼睛感官 ...

现在女人爱刺绣的真没看到过,爱包包,黄金,珠宝,苹果手机,衣服,化妆品,美食,旅游的到是很多。

网友H:
千把元的基本都是听个响儿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蓝牙款式也支持莲花插头输入做为后级功放,与黑色cg版本区别不大。常规电路用的同相输入,cg版本用了反相 ...

那个蓝牙大概率是普通SBC蓝牙,鸡肋,反而限制了音质。蓝牙起码要上类似高通的APTX才有音质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蓝牙大概率是普通SBC蓝牙,鸡肋,反而限制了音质。蓝牙起码要上类似高通的APTX才有音质可言 ...

JBL FLIP6 使用的是普通蓝牙,音质对得起800元的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个蓝牙大概率是普通SBC蓝牙,鸡肋,反而限制了音质。蓝牙起码要上类似高通的APTX才有音质可言 ...

伟良的aptx蓝牙模块月销量900+了,看来改装的人还真不少啊。

还有28一支的opa2604ap运放销量1000+真惊人。

不知道现在新的手机是否默认支持aptx hd协议,我的手机需要打开开发者模式临时打开aptx协议才支持,这个直接劝住我买这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良的aptx蓝牙模块月销量900+了,看来改装的人还真不少啊。

还有28一支的opa2604ap运放销量1000+真惊人 ...

最好的Sony的LDAC蓝牙协议。

网友I:
大佬们车里听歌怎么搞的。也要烧设备升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们车里听歌怎么搞的。也要烧设备升级么?

从换掉原车喇叭开始

楼主:
今天到货了,迫不及待的拆开试听了,感觉挺满意的。

网友:
我有没有高级音响,但是有索尼大法播放器和Bose森海塞尔什么的。但是我基本上还是用漫步者R1000TC听音乐,因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千把元的基本都是听个响儿而已

我准备上天逸66D+童笛S6

楼主:
爱了爱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J:
楼主为什么不选择蓝牙版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75不建议带蓝牙的那款。

最好是前后级分开。1875作为后级放大。前级用一个几百元的带蓝牙的小胆机来润色 ...

带蓝牙的小胆机 有推荐的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去黄鱼市场 淘   汽车拆车 喇叭 BOSS  柏林之声

有合适的卖家吗 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合适的卖家吗 能否推荐一下

【闲鱼】https://m.tb.cn/h.gabYzBW?tk=xlnIWqXNcPv MF1643 「快来捡漏【英菲尼迪拆车博士喇叭一对,6.5寸中低音一对,日产车升级太棒】」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我汽车的有一只有杂音,拆下来看发现进水纸盆坏了,所以买了一只,墨西哥生产的,做工颠覆了我对喇叭的认知,大喇叭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为什么不选择蓝牙版本的啊

选了蓝牙版本的。因为我是入门级的,所以我个人感觉效果挺好的,非常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了蓝牙版本的。因为我是入门级的,所以我个人感觉效果挺好的,非常满意。 ...

听楼主的 我今天也买了 喇叭在咸鱼买的柏林之声

楼主:
再请教一下大家,如果要好的音源,该如何发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大家,如果要好的音源,该如何发烧?

音乐app办会员,听ape,flac是最简便的办法

去b站听:
【在百万豪装录音棚大声听 蔡琴《渡口》【Hi-res】-哔哩哔哩】 https://b23.tv/R0nowL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乐app办会员,听ape,flac是最简便的办法

去b站听:

好的,谢谢!qq音乐充会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