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一个老人修口老电饭锅,故障水烧涨了就跳了

楼主(2024-04-06):
今天给一个老人修口老电饭锅,故障 水烧涨了就跳了,煮不熟饭,经检查,磁钢控温器退磁,发热盘变形,给顾客报价45,老人说只带了30,叫我帮他修一下,只好换方案,更换磁钢,发热盘变形不是很严重上车床重新车销矫正即可

网友:
良心维修商!

上车床我们这里没有100元都干不了,楼主还换了磁钢。

网友:
lz,你搞复杂了。。。我一个字都认不全的姨都会修 那次我因为没时间,她就研究锅,最后还真发现是锅鼓起来导致压不下去了 锤子+木头几下子就修好了

网友:
这种电饭锅新的也没有100元了吧

网友:
啥都会做,在你们老家,这样全能的没有几个吧

网友:
发热盘都能修好,头次看到

网友:
这小车床车这么大直径有难度了

楼主:
在老家混日子嘛就得啥都会

网友A:
看你什么都会,就缺个贵人带你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都会,就缺个贵人带你一把

本来是想出来跟个贵人干的,可惜遇不到好老板,我喜欢做的事很多,缺资金支持,也只能小搞搞

网友B:
你的车床多少钱买的?
老家修摩托车很挣钱,你应该也会修吧?
你在县城还是乡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车床多少钱买的?
老家修摩托车很挣钱,你应该也会修吧?
你在县城还是乡镇? ...

车床好像是不到3000买的,好多年了,在县城,修电动车不赚钱,只是自己的维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好像是不到3000买的,好多年了,在县城,修电动车不赚钱,只是自己的维修一下 ...

在县城还是有很多生意吧,做有量的生意,机械设备没电子设备耐用,
如修汽油摩托车很挣钱,机械容易坏
不过这几年换代很多电动摩托车,

网友:
维修没得说
这个价加20块可以买个新的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储水式电热水器,通电时它自带的保护跳闸,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康宝40L,用了好多年了的。去年有段时间出现过跳闸,好像也是春天,怀疑是天气太潮湿。后面冬天的时候又正常了。现在可能是春天潮湿,又开始跳。

对了,去年夏天的时候家里洪水,它还被洪水淹过,本来以为不能用了,结果经过一段时间自然风干后,发现它还能正常工作。以为没事了,现在春天又出现跳闸,已经准备换新了。

楼主:
里面有漏电,要绝缘表分级检测才能确定

网友:
好的,谢谢。听起来有点复杂,还是不折腾了。

网友:
楼主开个抖音号,做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