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又快又便宜,1件起做的铝合金外壳定制,各位有需求吗?

楼主(2024-04-06):
嘉立创计划开展铝合金外壳业务。
目前的定位是:
1、一件起做
2、专做样品和小批量。
3、提供铝合金外壳在线设计器。
下面是我们计划提供给客户的在线设计器效果图,目前功能还在开发中,估计1个月后能给部分种子客户开放。

这个设计器的第一期的定位:只支持客户选择已有的铝型材公模进行有限设计
1、可以自定义壳体的长度。
2、壳体的前后挡板支持客户自定义开口和打螺丝。同时,设计器会提供一些标准的接口直接拖拽进去。
3、侧面(公模部分)只允许客户打螺丝,不支持开口
4、丝印部分:
(1)设计器提供常见的一些图标,正常拖拽进去。
(2)支持文字编辑。
5、一键计价和下单。
价格按照嘉立创的一向风格,一定是会比较美丽的。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需要?

其次是,如果是打样阶段,各位对铝合金外壳的外观要求高吗?
涉及到成本和交期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做法1、什么外观处理都不做,仅仅是把壳型做出来,简单去掉一些毛刺,是最原始的壳型。优势是价格可以很便宜,交期极快,当天就能发货。但表面可能会有划痕和刀痕。
做法2:进行喷砂或者拉丝的处理,但是不做阳极氧化。优势也是交期极快,当天发货。效果就是铝合金的本色。

做法3:壳体部分是提前用长的公模去做了阳极氧化,然后按照客户要求切出需要的壳体。公模切开的部分会露出铝合金的本色。前后挡板也只是喷砂或者拉丝,不做阳极氧化。  优势也是交期快一些。

做法4:常规标准做法,经过:壳体切割-开口钻孔孔-喷砂(或者拉丝)-阳极氧化。这个就可以做的很漂亮,但是交期会多至少1天,价格也会贵一些。

如果是打样阶段,各位更倾向于哪种做法?
有需要的客户,可以加我企业微信聊聊

网友A:
我以前去过东莞一家很大的铝合金厂,开了几十年,里面的铝型材样式多到吓死人。都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

跟他们熟的话,看中哪一个模具,让他们拉100来公斤的型材出来就行,省掉了费时和昂贵的开模费。100公斤的型材也就2000来块钱。

我之前也找过其它铝合金厂,有些开模后,必须生产1吨以上的型材,这就会造成很大的库存和资金积压。

如果嘉立创要开展这个业务,一个捷径可能是收购一家铝型材厂,不通过中间商,才能更加可靠的控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去过东莞一家很大的铝合金厂,开了几十年,里面的铝型材样式多到吓死人。都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

跟 ...

阿莫说的是,公模特别多,我们准备找淘宝上卖得好的来做。

网友:
这种业务对小公司来讲,太需要了。 每次都是为了一个外壳大费周张。

楼主:
这个业务能否做成功,我个人观点一定是采用公模。
如果是完全自定义的壳型,感觉没有多大的效率优化空间。
市场事实上也很卷了

网友B:
有需求,主要是面板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业务能否做成功,我个人观点一定是采用公模。
如果是完全自定义的壳型,感觉没有多大的效率优化空间。

客户自行设计的外壳也可以。

客户支付模具费,并且达到一定的制作数量。

外面的铝型材厂,做的就是这个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需求,主要是面板设计

楼主位说的不是面板。是整个外壳。

外壳的主体是铝型材,开料后,两头密封、按需开孔、激光印字后,就是一个漂亮的外壳。

网友C:
这种下载器铝外壳会上吗,不过两头堵头是注塑的

网友D:
最近在设计新产品,打算就是让你们制作挡板,然后找公模型材

网友:
这个有需要,支持。

网友E:
这种业务挺有意义的。
去年找一个壳子,淘宝现成的105块钱。
我要卖家面板开孔,然后做阳极氧化,10个收了3500块。
人家肯接单我都非常感谢了。

网友F:
公模有个问题,普遍要做很厚的 pcb 才行(很多要求 2.0mm 厚),我想要可以适配 1.2mm 板厚的铝合金外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公模有个问题,普遍要做很厚的 pcb 才行(很多要求 2.0mm 厚),我想要可以适配 1.2mm 板厚的铝合金外壳 ...

有特殊要求就不要希望能使用公模了😁😁

网友G:
流传在市的工模不算多,真要干目前开工要多少钱并不清楚,反正我是开过几种,每种连工带料几万吧。确实是几千就可以了,不过厂家不会让你一遍又一遍的开,除非你是新用户。这东西设计还是要明白一些规则的,等搞熟了基本也就明白工艺流程和模具了。这玩意是小散多加工作坊的活,如果工厂涉足并不适合,说白了不够折腾工装的。机床加工工装很重要,工装也都是机床干出来的,有没有工装加工方案截然不同,分中对刀看似没什么,不过搞错的时候是有的,一旦撞车工厂纯属活该,所以并不可能干的太快,一旦断刀或者撞车轻的是赔钱,重的直接导致关门,工厂不会没事冒这种风险的。当然了jic能免费pcb免费打样机加工也有可能,只不过这玩意每个都要有不同的装夹,而且这玩意虽然机床差距不大但加工细节各有不同。
我曾经做过干这个的专用机床,不过都是给批产用的,干单件不行的,这类机床的装夹工装都要占去好多成本。不过一共也就做个千把台在业内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流传在市的工模不算多,真要干目前开工要多少钱并不清楚,反正我是开过几种,每种连工带料几万吧。确实是几 ...

我们目前不想碰那种完全定制化的外壳,那玩意要用机加来搞,就像你说的一样,小散件机加并不好搞,且嘉立创已经有cnc机加业务。我们这个外壳业务,倾向于准备好足够多的公模,让客户基于公模来设计,让我们的生产尽可能简单,开口尽可能用激光切割,而不要涉及到机加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公模有个问题,普遍要做很厚的 pcb 才行(很多要求 2.0mm 厚),我想要可以适配 1.2mm 板厚的铝合金外壳 ...

2.0mm的导槽,塞进去1.2的板子,然后在侧面打螺丝固定板子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业务挺有意义的。
去年找一个壳子,淘宝现成的105块钱。
我要卖家面板开孔,然后做阳极氧化,10个收了3 ...

楼主加我微信,我看看你的壳子啥形状,怎么要那么高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设计新产品,打算就是让你们制作挡板,然后找公模型材

我们cnc机加业务就能做挡板,不过薄板让cnc做不是很划算,最好是3mm以内最好是激光切割,主要是快,就是切口没有cnc漂亮。我们钣金业务也能做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下载器铝外壳会上吗,不过两头堵头是注塑的

不知道你这个外壳通用程度怎么样。如果通用,我们可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下载器铝外壳会上吗,不过两头堵头是注塑的

你这个塑料部分,可以用我们3d打印出来,就是精度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自行设计的外壳也可以。

客户支付模具费,并且达到一定的制作数量。

我们做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业务,感觉没有优势,做这种完全定制化的外壳,能优化的效率空间好像不大,最多就是拼工艺,比如切割的时候,不同的客户放一起切。但是个性化定制的很多用到cnc加工,那就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不想碰那种完全定制化的外壳,那玩意要用机加来搞,就像你说的一样,小散件机加并不好搞,且嘉立 ...

明白了,这样可以先定义好PCB的板框

网友:
每年也会用大几百个型材外壳吧!至少我一定是要要拉丝+氧化

网友:
支持拉丝+氧化,主要是开孔和文字设计,这个网上都需要有起订量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做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业务,感觉没有优势,做这种完全定制化的外壳,能优化的效率空间好像不大,最多就 ...

你们可以宣称:需要定制外壳的,除了支付开模费,还需要宣布放弃模具的版权,嘉立创可以利用这个铝型材为其它客户服务。

这就变成你们的优势:利用客户的资金,发展出一批你们自己特有的铝型材。这何乐而不为?

网友:
性价适中的话,必须支持。

网友H:
实际上外壳没特殊要求稍大一点也没问题。现在关键是两头的板开孔和印字是麻烦事。只要把开孔和印字解决好就就能有一大波人来干。

网友:
可以的,每次开发一款产品,先要找个外壳,很多都合心意。

网友:
这个可以,价格有优势的话,更好,现在总是让供应商坐地起价,非常为难。

网友:
每次高外壳都很头疼,期待中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I:
好创意,嘉立创做的话,更可以更进一步,做出自己的公模。

例如出几个标准尺寸壳子,T、S、M、L、X,然后每个尺寸配备标准PCB模板。甚至接口尺寸、数量、BOM、都可以做进PCB模板。

设计个东西,选定了接口,选定了PCB模板,外盒也就选定了,按照约定的规则LAYOUT就好了。

口号叫:“一步到位打样样机”

网友:
我也是觉得共模外壳是基础,长度定制,盖板开孔和印字是最需要的。

网友J:
我觉得可以搞一下价格合理公道品控有把握的开模注塑业务,比较需要,每次开模都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创意,嘉立创做的话,更可以更进一步,做出自己的公模。

例如出几个标准尺寸壳子,T、S、M、L、X,然后 ...

你提的这个方案不错,做pcb直接在已被验证过的pcb模板上布局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可以搞一下价格合理公道品控有把握的开模注塑业务,比较需要,每次开模都担心 ...

我认为嘉立创永远不可能有开模注塑业务。

你低估了开模注塑的复杂性和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嘉立创永远不可能有开模注塑业务。

你低估了开模注塑的复杂性和难度了。 ...

开模注塑确实不太可能,我现在手边一个带摇杆的触摸屏的遥控器模具,因为比较复杂来来回回改了快3个月了,两边工程师都没闲着,才基本定下来。
如果干的话,JLC不知道要多少人来做对接。 毕竟一套模具开下来便宜的5位数,稍微复杂点的都是6位数。

网友K:
对标佛山永固呀;
如果嘉立创能把工期降低一半,可以拉到很大的市场。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实际上外壳没特殊要求稍大一点也没问题。现在关键是两头的板开孔和印字是麻烦事。只要把开孔和印字解决好就 ...

只是两边的堵头的话,
我是使用嘉立创的铝基板或者FR4板子搞的。

感觉单面FR4可以接受,实在不行再开个面板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特殊要求就不要希望能使用公模了😁😁

莫大,有没渠道问道塑料壳的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是两边的堵头的话,
我是使用嘉立创的铝基板或者FR4板子搞的。

FR-4的质感跟铝合金,还是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创意,嘉立创做的话,更可以更进一步,做出自己的公模。

例如出几个标准尺寸壳子,T、S、M、L、X,然后 ...

这个感觉对电子工程师的限制太大了。我认为,核心是我们提供足够多的公模,在设计线路板之前,电子工程师可以先考虑用那种公模,然后前后挡板怎么开口,还是要留给电子工程师根据需要灵活设计。

网友M:
关于丝印部分“4、丝印部分:”(1)设计器提供常见的一些图标,正常拖拽进去。 (2)支持文字编辑。
意思是不支持常规的出丝印图方式?比如公司LOGO多色的怎么处理?
每个公司情况不一样,我们更倾向做法4。
做法4:常规标准做法,经过:壳体切割-开口钻孔孔-喷砂(或者拉丝)-阳极氧化。这个就可以做的很漂亮,但是交期会多至少1天,价格也会贵一些。
如果是打样阶段,各位更倾向于哪种做法?

目前类似的壳体我们成本如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年后因为这个事情还吵一下子。。

说几个想到的:
1.如果要做在线设计器,那么导出和倒入DXF是刚性需要,因为用户产品设计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设计环境,电路板之类的也要考虑相互之间的尺寸和位置,也要拿模型去渲染效果图,不可能只靠在线设计器完成,除非是DIY级别的。编辑补充:而且就相关软件来说,这些电脑能允许联网的概率并不高。
2.侧面只允许打螺丝,这个一定要支持沉孔,不是圆柱头螺丝沉孔,是那种锥形的沉孔,侧面会有打螺丝的需要来解决MOS散热问题,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希望这个螺丝凸出来,不然外观不行也很割手。
编辑补充:这个沉孔的精度需要能很好的定义,深度稍有异常的话,外观看起来那个直径变化很明显,精度对外观一致性的影响很大。
3.丝印部分导入DXF和Adobe Illustrator,Inkscape,CorelDRAW,SVG等矢量设计文件是刚性需要,在线设计器的编辑功能应该能满足电工和DIYer的需要,但是作为产品,工程师来做美学设计的话,完全就是灾难,绝对是灾难。而如果说将在线设计器设计成满足设计师的使用需求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也是明显不合适的,Adobe绝对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挑战的存在。设计师必然选择使用专业的设计软件。所以必须能导入他们的设计才行。哦对了,别只能印,激光打标机也可以很好的解决“印刷”问题。
4.打样阶段对外观的要求取决于面向什么人,我们大多数电工可能是没什么要求的,什么都不做吧形状做出来解决有没有东西用的问题就很好了。但是呢,如果说公司认真的做产品,有工业设计师参与,甚至有客户在跟着,或者是有需要展示样机的情况,那这个东西,肯定是需要喷沙再做完阳极氧化的。

这个当天发货还是多一天的,我觉得无所谓的,我前一阵要两个壳子,憋了两个月我才开始骂人的,骂完了给我发了俩没喷沙没阳极的。。。。。

要做什么处理,或者不做什么处理,可以让用户自己选嘛,PCB不也是。

如果能在存储、搬运和加工时不产生磕碰和划痕(可能是有点难),只考虑打样的话,那么铝型材和挡板我觉得也可以预先喷沙并阳极氧化好,切割和开孔只在截面产生无阳极的暴露,简单钝化或者在不潮湿的地方使用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说,切割钻孔喷沙阳极只增加1天,我觉得无所谓,如果能实现这种完整的标准加工且能确保外观没有划痕磕碰伤,1星期也没关系。

喷沙或拉丝之后不做氧化,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做,这样的表面很容易碰伤或污染,由于极大的增加了表面积,这个面可能在干燥的北方也活不了多久。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

面板开孔,你们可以根据常见的连接器做一些冲头,冲孔比铣高效省事多了,大家需要用到的开孔多半也是标准的连接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关于丝印部分“4、丝印部分:”(1)设计器提供常见的一些图标,正常拖拽进去。 (2)支持文字编辑。
意思 ...

拿出去氧化,回来都只是是第二天了。

除非嘉立创自己搞氧化 😁😁

网友:
那样的话,就真的能一步出样品了,还是很期待这个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2.0mm的导槽,塞进去1.2的板子,然后在侧面打螺丝固定板子行不行?

我觉得没问题, 我从来都是把PCB固定在后挡板上的,就是要加两个五金件,多占用一点点后挡板空间。

网友N:
顺便建议一下,要能把外面这一圈硅胶套一起做了就更好了,也不用多复杂的款式, 能把前后面板包住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顺便建议一下,要能把外面这一圈硅胶套一起做了就更好了,也不用多复杂的款式, 能把前后面板包住了就行。

对,这个做了能高级很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没问题, 我从来都是把PCB固定在后挡板上的,就是要加两个五金件,多占用一点点后挡板空间。 ...

这个用什么零件固定在后挡板上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这个用什么零件固定在后挡板上

六面螺母, 或者侧式铜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标佛山永固呀;
如果嘉立创能把工期降低一半,可以拉到很大的市场。

那永固为什么不能把工期降低一半呢。。

其实淘宝类似永固的那几家,已经很成熟了。没两把刷子估计很难超越,,,看过永固他们的宣传视频,车间介绍之类的,好像并不差。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六面螺母, 或者侧式铜端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53252e8drsoJwT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17.1239546cqA73kc

网友O:
引用 网友N: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7201cs8arc99a7&id=671183916005&spm=a1z09.2.0.0.53252e8drsoJwT

面板上开个螺丝孔 然后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O:
面板上开个螺丝孔 然后上螺丝?

对, 反正是后面板
如果有卧式DB9或者DB25之类, 可以直接用它们的铜柱帮忙固定一下, 省得额外开孔加端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去过东莞一家很大的铝合金厂,开了几十年,里面的铝型材样式多到吓死人。都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

跟 ...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400kg起订,我有个产品后来就不得不整块铝挖出来!

网友:
需要这种铝壳加工

网友:
需要  去年开发了仪表  按照型材做的板子  板子做好了 再联系厂家 可能嫌少不回电话不回微信 还有这种奇葩  可以谈的  就联系不上人   项目就扔在那里了

网友:
最大能加工的尺寸多大?

网友:
按做法3和做法4来比较合适,交期赶就做法3,交期不急就4,任君选择,1和2都没法看,还不如3d打印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都不用问, 既然都能做到3,4, 为何不能满足也给 1,2?
就跟打样一样, 未必每次都得做到成品阶段, 他可能只是为了确定拿到手的东西是合用的
倒是像阳极这种工艺是否能保持颜色稳定, 不要一批做下来变成好几个色

网友P:
引用 网友N:
顺便建议一下,要能把外面这一圈硅胶套一起做了就更好了,也不用多复杂的款式, 能把前后面板包住了就行。

嘉立创硅胶复模 试产了,可以 满足 硅胶,软胶等材质的样品 小批量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出去氧化,回来都只是是第二天了。

除非嘉立创自己搞氧化 😁😁

嘉立创自己的氧化线环评年前已批复,目前正在装修新厂房自建 阳极氧化线,预计6月中旬可以试产,到时 氧化速度会提升,交期也更有保障一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嘉立创硅胶复模 试产了,可以 满足 硅胶,软胶等材质的样品 小批量需求; ...

好啊, 直接给铝合金壳体搭配上呗, 每款壳体配一两款最简单的硅胶套就行

网友Q:
塑料盒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Q:
塑料盒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搞。

可以。但大小、尺寸、款式都已经固定。

可以打孔与激光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模有个问题,普遍要做很厚的 pcb 才行(很多要求 2.0mm 厚),我想要可以适配 1.2mm 板厚的铝合金外壳 ...

可以在边上加PI 补强,哈哈。    别觉得 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啊, 直接给铝合金壳体搭配上呗, 每款壳体配一两款最简单的硅胶套就行

这个可行

网友R:
这个软件的链接在哪里?看看有哪些标准的型材可以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软件的链接在哪里?看看有哪些标准的型材可以选呢?

开发人员还在紧锣密鼓的开发中,还没上线哈,估计要2个月才能对外正式公开。
有兴趣加入我们的种子用户群,可以加我微信(在楼主位有二维码)

网友:
打样阶段的话,第一阶段选1,没大问题后就希望4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对标佛山永固呀;
如果嘉立创能把工期降低一半,可以拉到很大的市场。

佛山永固那个外壳质量可以,但是加工费太贵了。上次100铝型材外壳,两端盖上开了一个14mm的圆孔,外壳才29块钱,开孔报价加到49,我以为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佛山永固那个外壳质量可以,但是加工费太贵了。上次100铝型材外壳,两端盖上开了一个14mm的圆孔,外壳才2 ...

做样机,我都是用PCB来做挡板,进行验证、评测。

批量生产的时候,才全交给他们。

网友:
真有批量生产就用模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S:
佛山永固那个外壳质量可以,但是加工费太贵了。上次100铝型材外壳,两端盖上开了一个14mm的圆孔,外壳才2 ...

我拿着两个铁部件,到外面找人焊一个焊点,总共才2分钟不到,收了我最低消费:30元。

你可以买回去自己开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拿着两个铁部件,到外面找人焊一个焊点,总共才2分钟不到,收了我最低消费:30元。

不少了啊,100个属于小批量了。

网友:
铝型材的加油,绝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