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数据包,并且知道校验值,怎么知道校验方法?

楼主(2024-04-06):
最近在和一个设备对接下面的数据每行是一个数据包,最后一个字节是校验值,这个已经明确了,因为只用数据部分解析是对的,有没有高手能告诉我校验方法
0x2D,0xD5,0xC9,0xD6,0xD2,0xC3,0xF6,0xDA,0x54,0x5C,0x59,0x5F,0x4D,0x49,0x47,0xD1,0xC1,0xC1,0xD8,0xD4,0xD2,0xD3,0x59,0x41,0x46,0x57,0xDE,0xDE,0x54,0x5E,0x5C,0xDF,0xCF,0xC2,0xE5,0x56,0x72,0xD8,0x5A,0x59,0x72,0x77,0x51,0x5C,0xF1,0xC3,0x54,0xDE,0xC9,0xCD,0x57,0x5A,0x4E,0x46,0x51,0x58,0x58,0x54,0xC5,0xCF,0xDB,0xD6,0x5C,0x53,0x57,0x5C,0x5B,0x50,0xD2,0xDC,0xD6,0x52,0x5A,0xD7,0xCB,0xC0,0xF8,0xCB,0x72,0x5A,0x46,0x58,0x74,0x70,0x53,0x5D,0xF4,0xF6,0xDA,0xDC,0xDD,0xC5,0xD1,0x44,0x76,0x49,0xD5,0xD3,0xD5,0xD5,0xD3,0xDA,0xC7,0xD3,0x45,0x45,0x55,0xD7,0x56,0x57,0x56,0x56,0xD3,0xD6,0x5D,0x5F,0xD2,0xC9,0xC1,0xFB,0xF7,
0x08,0x7D,0x75,0x43,0x5A,0x48,0x74,0x57,0x51,0xC8,0xF3,0xCC,0xD2,0x57,0xD0,0xD6,0x42,0x77,0x47,0x56,0xD1,0xDE,0xDC,0xD1,0xDC,0xDA,0x57,0x46,0x5E,0xD5,0xD5,0xD7,0xD7,0x52,0x51,0xD0,0xD5,0x5D,0x5D,0xC5,0xC9,0xC0,0xE5,0xC2,0x7E,0x74,0x4F,0x58,0x4A,0x4D,0xD1,0xD5,0xF5,0xF2,0xC9,0xD1,0x59,0xD4,0x51,0x75,0x49,0x5C,0x56,0xD2,0xC3,0xDB,0xD5,0xD1,0xD6,0x5F,0x5A,0x54,0xD5,0x54,0xDD,0xD5,0x52,0x51,0x54,0x56,0x53,0x57,0xC3,0xCF,0xF0,0xE4,0x46,0x79,0x77,0x4E,0x59,0x74,0x5D,0xD4,0xDC,0xF2,0xF3,0xC3,0x5D,0x45,0x57,0x46,0x75,0x58,0x53,0x57,0xC4,0xCC,0xD8,0x54,0x57,0x50,0x5A,0x50,0xD6,0x57,0xD6,0xD1,0x57,0x53,0x50,
0xF6,0x55,0x51,0x52,0xD9,0xC8,0xCC,0xE5,0xF5,0x7F,0x72,0x77,0x58,0x4D,0x42,0xD1,0xD5,0xCB,0xFD,0xF6,0xDD,0x40,0x5A,0x5C,0x4B,0x43,0x56,0x52,0xDC,0xCE,0xC3,0xD1,0x51,0x51,0x44,0x59,0xD1,0xD5,0xD5,0xD2,0xD5,0x50,0x52,0x57,0x54,0x50,0x51,0xC1,0xCE,0xF6,0xE6,0x52,0x65,0x73,0x48,0x5D,0x4A,0x5D,0xD0,0xD2,0xF3,0xFC,0xCB,0x5D,0x48,0x59,0x5A,0x4A,0x5C,0x56,0x55,0xC4,0xCE,0xC1,0x5D,0x5F,0x50,0x5B,0x54,0xD3,0xD5,0xD7,0xD4,0x54,0x5D,0x52,0x55,0x57,0x50,0xD3,0xC9,0xF7,0xE7,0xC9,0x7B,0x7C,0x71,0x59,0x46,0x42,0xD4,0xD1,0xF4,0xFF,0xF6,0xD0,0x4B,0x42,0x5C,0x4F,0x42,0x53,0xDC,0xC4,0xC7,0xC3,0xD7,0x5F,0x5C,0x58,0x5D,
0xC2,0xD4,0xD3,0xD2,0xD4,0x52,0x52,0x53,0x54,0xD5,0x56,0x51,0xDB,0xCB,0xF9,0xE7,0x42,0x64,0x70,0x4E,0x52,0x4E,0x5F,0xD7,0xDA,0xFC,0xFF,0xCF,0x45,0x77,0x58,0x5B,0x49,0x59,0x5C,0xDF,0xCA,0xCB,0xDA,0x5B,0x5A,0x5F,0x59,0xD4,0xD5,0xD7,0xDE,0xD6,0x51,0x58,0x5E,0xD4,0xD5,0x56,0x54,0xC1,0xCB,0xFB,0xE5,0x76,0x64,0x73,0x46,0x52,0x4E,0x56,0xD0,0xC1,0xFC,0xFD,0xC6,0x4C,0x77,0x5C,0x45,0x4E,0x5E,0x56,0xC1,0xCA,0xCF,0xDC,0x45,0x58,0x59,0x5B,0xD5,0xD7,0xDD,0xD9,0xD5,0x5D,0x5E,0x5F,0xD6,0xD5,0x51,0x57,0xC4,0xF5,0xF8,0xE5,0x74,0x67,0x70,0x41,0x53,0x48,0x53,0xD3,0xC0,0xFF,0xFD,0xC6,0x4D,0x76,0x5D,0x58,0x49,0x45,0x53,
...

网友A:
一帧数据121个字节????这种协议是哪个傻。。逼定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帧数据121个字节????这种协议是哪个傻。。逼定出来的

请教,一帧数据121个字节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帧数据121个字节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万维网方面的大数据包没问题

如果是通讯控制之类的,理论上没问题,但是从来没见过,如果想增加 修改 某些 控制 类型  数据 时,会有人骂娘的

楼主:
一帧确实是121个字节,有效的数据是120个,这个是语音数据,120字节是合理的,只是最后一个字节的校验测试了很多办法都不对,想问问大家知道哪些一个字节的校验方法

楼主:
累加和  CRC8  异或都测试过了,都不对

网友:
物理层是什么?232、485、SPI、ETH?
这问题试试问AI,没准有惊喜

网友:
这种最好你能造数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改,容易发现规律。

楼主:
这个数据造不了,因为是语音,MIC输入

楼主:
通信方式是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万维网方面的大数据包没问题

如果是通讯控制之类的,理论上没问题,但是从来没见过,如果想增加  ...

一帧数据178个也有哦,工业控制,从机带几十个传感器,每一个传感器采集十几种不同参数数据和故障标记。和主机之间一次通讯搞定,爽歪歪。

网友:
也可能是FEC?

楼主:
这个搞定了,就是个累加和,只不过这个位置放到了第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搞定了,就是个累加和,只不过这个位置放到了第一个

第一个字节数据是累加和的校验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