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人用Altera吗,性价比对比Xilinx怎么样?

楼主(2024-04-07):
我用Aritx ultrascale系列点4k 120hz的屏,一个芯片要300块,型号是au10p
altera的同级别器件,会更有性价比一点吗?看到有些大厂也在用altera

网友:
altera是便宜点,但是供货没有x家稳定

网友A:
altera自从被收购后,彻底摆烂了......我的客户全系X系列了......实在是没想到啊!
A系列的以前挺好的....

网友B:
zynq以后altera就懵逼了,现在项目都用的ZYNQ,7000  UltraScale 都在用,确实比分立的好很多。
现在基本没怎么用过altera了,以前EP4用过不少。
新开发的项目很少单纯用FPGA,基本都需要配合ARM来实现。
低端配合单片机做逻辑变换的CPLD就不说了,国产的也用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zynq以后altera就懵逼了,现在项目都用的ZYNQ,7000  UltraScale 都在用,确实比分立的好很多。
现在基本没 ...

用过安路的吗?
我有10k 安路的呆料,你能不能用得上?型号EG4S20CG3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a自从被收购后,彻底摆烂了......我的客户全系X系列了......实在是没想到啊!
A系列的以前挺好的.... ...

我以前也是用altera,后来又是涨价,又是缺货,催生了很多国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