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制造 落地音箱的制作过程

楼主(2024-04-07):
【台湾制造 落地音箱的制作过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dpkiMYU

网友A:
挺有实力,不错了。喇叭居然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有实力,不错了。喇叭居然自己搞。

av系列家庭影院,个人diy的这个系列最多

网友:
这个产能很难上去,看打镙丝,里面有个力度没控制好,把板都拉弯了。只能算DIY类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吧,磁铁还是用的老式的四氧化三铁磁钢,没有采用钕铁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吧,磁铁还是用的老式的四氧化三铁磁钢,没有采用钕铁硼。 ...

小喇叭才用钕铁硼磁铁,大喇叭基本铁氧体。理由很简单钕铁硼太贵还有就是磁阻比铁氧体大不适合做的太厚,发烧喇叭一般都是长动态冲程与钕铁硼不能做的太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