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中两个CAN 节点,有最小距离要求么?终端电阻位置如何接

楼主(2024-04-07):
两个CAN 设备,距离很近,线20CM 左右。 END-END 的通信。
那么问题是, 两个120 OHM 的终端电阻在线束中生产中不能太短,是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方便更换的。

长时间通信后, 连续20小时以上吧,容易报CAN 通信超时故障。
这个情况下,接线,或者波特率设置有要求么?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677928/article/details/106260175

网友:
超时后,把MCU的CAN外设重新初始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
can 和 485 都是要共地的

网友:
和长短应该没关系。

我还用过板级CAN,1Mbps,没啥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不用加

网友:
长短关系不大,很多CAN一体化关节,距离都低于20cm.。倒是共地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或者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信号完整性

网友:
can挺可靠的,车辆都在用

两个120电阻没问题。 距离十几米也没问题

我见到的大多数在终端处加电阻,你有2个终端,每个加一个120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