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点阵屏可以做低功耗吗

楼主(2024-04-07):
有客户要做个闹钟,礼品用,有一定的量,需要考虑成本。
他需要显示时间,又需要显示滚动的笑脸图案,所以普通的断码屏不能用。
我打算用点阵屏(128*64,单价约9元,显示区域大小50*25mm)。
这种点阵屏自带驱动,用一个普通的单片机就可以驱动,做时钟的话需要一直显示,功耗会偏大,坛友们有合适的方案吗?

网友:
我们以前一款手表,就是用这种黑白点阵屏,不过屏是定制的,好像花费几千块钱吧,功耗跟驱动IC有关,可以做的很低。比如一颗纽扣电池可以亮屏一年。现成的方案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看看ST7302的,据称9ua电流

网友:
主要的耗电在背光吧,控制器和显示屏本身应该可以做的很,不说到几个uA,mA以下应该是问题不大。

网友A:
额,闹钟礼品用点阵,又不好看又贵
还不如加个绚丽点的背光或者led屏,只负责短时间亮或者插电亮,时钟还是交给断码
或者用什么灯光画,按顺序打亮笑脸

网友:
指纹锁上的OLED,几块钱

网友:
没有背光,应该可以,我看很多温度变送器,背光调的非常暗,也是用12864做的

网友B:
是黑白还是彩色液晶,是oled还是墨水屏幕

网友:
不含背光128×64的功耗大概100多ua,有贵的ic方案预计60ua左右。

网友:
市面上找找有没有类似产品

网友:
开源盖格计的液晶显示不是很低功耗吗?

网友:
功耗大头在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闹钟礼品用点阵,又不好看又贵
还不如加个绚丽点的背光或者led屏,只负责短时间亮或者插电亮,时钟还是 ...

是啊。这个方案都过不了初期论证,感觉有点diy的味道,当然,如果不计成本那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黑白还是彩色液晶,是oled还是墨水屏幕

有两款,一款黑白,一款彩色,显示内容都一样。

楼主:
不用背光

网友C:
不用背光你白天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背光你白天都看不清

一直开背光功耗太大了

网友:
有半透半反屏幕,还有memory LCD 功耗相对都比较低,成本肯定就不是9块钱了

网友:
墨水屏,电子价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