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专业版PCB移动元件时候,如何才能对齐到网格?

楼主(2024-04-07):
比如元件坐标为100.2,栅格间距为5mil,目前移动(方向键或者鼠标)时候距离是5mil的倍数,但是这小数部分还是在的。
怎么设置才能移动元件时候,将元件中心对准到最近网格点?不然元件坐标有小数看着不爽。

再增加个问题:布线拐角 选型有疑问,有时候可以选择 线条45度 线条90度,圆弧45度,各种都能正常选择使用。
但有时候无论选了什么,只要一画线就恢复成线条45度,选什么都没用。

网友A:
1.需要开启栅格吸附,在设置-吸附-栅格前面的勾选上,拖动元件后就对齐到网格了。或者也可以使用对齐网格功能   2.布线拐角的问题,是因为2.1前的推挤模式不支持圆弧拐角,2.2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要开启栅格吸附,在设置-吸附-栅格前面的勾选上,拖动元件后就对齐到网格了。或者也可以使用对齐网格功 ...

1. 看了设置,默认开了吸附功能的

2. 我已经用过圆弧45度或者90度画过PCB,只是搞不清楚在有的PCB这功能有效,有些PCB这功能是无效。
我新建PCB也没做特殊设置,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看了设置,默认开了吸附功能的

2. 我已经用过圆弧45度或者90度画过PCB,只是搞不清楚在有的PCB这功能 ...

布线模式为推挤或是环绕的,目前只支持45度线条。吸附的这边没有复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