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图纸问题 | 螺牙设计配对不合理案例及建议

楼主(2024-04-08):
半个月前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公差设计不合理案例及建议》的帖子,公差设计涉及到多个方面,没有一定经验的话太容易踩坑了;

而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螺牙设计不合理问题,则简单很多,大部分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和粗心导致的,因此也更容易避坑。

下面把近期遇到的几个螺牙设计不合理的案例分享给大家,并附上原因分析和建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非标螺牙配对不合理

案例一:

问题点
螺纹适配,一个拧不到底,一个拧不进去。
原因分析
非标牙,分两处加工,牙峰角度有偏差,配对不上。

案例二:

问题点
需要加工M4*0.5,图纸只标M4,没有螺纹间距说明。
原因分析
手动标注,遗漏注释牙距。

优化建议:
设计非标牙时建议:
  • 同一地方加工方便匹配,或先加工好的样品给到后加工的去匹配。
  • 设计间隙,0.02-0.05之间,详细标注公差,牙的深度、斜度。如下图示。要求公牙,母牙严格按图加工。相比,采用第一步会比较可靠与省事。

二、牙孔底孔与标注错误:

案例一:

问题点一
M12螺纹孔螺距不对。
原因分析一
牙孔标识错误,实要M12X1.0,只标了M12-6H。工厂按标准牙M12X1.8加工。

案例二:

问题点
四颗安装螺丝孔要求按M2.5加工,实际做成M3导致无法装配。
原因分析
3D图底孔设计不对,M2.5的底孔应该是2MM实际画成2.5。2D图标识错误4-φ2.5应该标成:4-M2.5,导致工厂误按2.5的底孔标准为M3牙来加工。

案例三:

问题点
零件没有加工螺纹。
原因分析
需要开牙组合装配的位置3D、2D图都没有标识牙孔信息。工厂按3D直接外圆轮廓加工成圆柱体。

案例四:

问题点
1、螺丝孔位没有攻牙。
2、有2个孔的尺寸偏小。
原因分析
没有2D图标注牙孔,3D图上也没有牙孔特征。工厂按3D圆孔加工。两个φ6沉孔要求+0到+ 0.08公差,没有2D图标注,工厂加工到φ6-0.05MM在标准±0.1范围内,但孔无法使用。

案例五:

问题点
图纸漏标了一处螺纹。
原因分析
图纸漏标一个M1牙孔,工厂按3D底孔0.7mm加工成圆孔。

优化建议:
设计牙孔的时候3D图底孔要严格按标准尺寸来画,并配合2D图标注清楚。非标规格要标识牙距与牙型信息,用SOLIDWRKS画图的,牙孔可以用异形孔功能画,3D底孔不会错误,出2D的时候标注自动生成,可以减少标识错误。

2D标注和3D底孔对照配合

三、镶铆钢柱图纸设计方式图片:

问题点
需要压铆不锈钢柱,结果加工成整体铝柱。
问题原因分析
要求镶不锈钢柱,图纸画成连体。加工的时候需要重新设计镶铆底孔。一般编程工程师习惯按图编程,不轻易更改图纸特征,导致加工错误。

优化建议:
此类产品制图的时候,应该画分体,铆钉为标准库件,底板只画底孔再与铆钉组装成装配体,就更直观,工程编程只能单体编程,不会误编。

大家在参与设计,或投入实际生产时,是否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又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得到一些经验总结?欢迎评论区留言:

文章首发于 【嘉立创CNC】公众号,不定时发布机械科普知识、设计经验及活动福利,大家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噢!

网友A:
最好不要推荐“0.02-0.05之间”这样的间隙,不同规格的螺纹合适的间隙可能相差非常大,不同用途的也会不一样,
比如相机下面连接三脚架的螺纹就是一种特殊的“比较松动”的连接,是为了方便手拧。具体情况具体定,跟标准走。

M12公制粗牙螺纹螺距是1.75mm,不是1.8mm。

我们常见的螺纹底孔尺寸是HSS高速钢钻头+切削丝锥使用的。
使用硬质合金钻头时底孔需要修正,一般大一点点。
使用挤压丝锥时底孔有很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推荐“0.02-0.05之间”这样的间隙,不同规格的螺纹合适的间隙可能相差非常大,不同用途的也会不一 ...

0.02-0.05是考虑加工误差而设计的噢,提醒画3D螺牙而不做标识的人员在原图上放的余量。真正加工出来的末端尺寸有0.01-0.02就可以扭动了。加工出来的尺寸当然按标准走,不同等级的标准,精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B:
这种大直径攻丝,是直接CNC洗出来的吗?

网友C:
大直径我们都是铣出来,而且铣可以不用退刀槽只不过螺纹铣刀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直径攻丝,是直接CNC洗出来的吗?

可以铣出来的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直径我们都是铣出来,而且铣可以不用退刀槽只不过螺纹铣刀有点贵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02-0.05是考虑加工误差而设计的噢,提醒画3D螺牙而不做标识的人员在原图上放的余量。真正加工出来的末 ...

螺纹有螺纹手册,公差带都不一样。加工厂批量产品配螺纹通止规,检验!不下机台什么都好说,拆下来了就不好对起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直径我们都是铣出来,而且铣可以不用退刀槽只不过螺纹铣刀有点贵

大直径的铣螺纹的刀也就是车床上的刀粒,一般也就20-50一颗,可以用3个刀尖。1个刀粒能做好多产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直径的铣螺纹的刀也就是车床上的刀粒,一般也就20-50一颗,可以用3个刀尖。1个刀粒能做好多产品了。 ...

我一直都用钨钢的整体刀,不用刀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都用钨钢的整体刀,不用刀粒

刀粒更具优势,可以用大直径的刀杆(当然整体硬质合金的更好,但是价格太感人了)。刀尖磨损了换个刀尖,补小点,试加工一个,再补出来就好了。整体的就要换刀,重新对刀,关键如果是加工了一半的,那就很难对起牙的位置了,这个零件基本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