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H264编码芯片,可以通过以太网流媒体输出

楼主(2024-04-08):
寻一款H264的编码芯片,视频分辨率640*512 50FPS,接口不做要求。

编码后通过以太网以流媒体形式输出。

目前查到海思,国科微都有方案,就是不知道资料是否齐全,甚至V3S也有人做过,希望找个资料全一点的,开发方便一点,不然有问题大公司根本不鸟你

网友:
推荐rv1103

不用isp的话,v3s资料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口输入

推荐rv1103

看了一下,ISP里描述的4M@30FPS,不确定分辨率降低了帧率能否提升,还是说就是固定了最高30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ISP里描述的4M@30FPS,不确定分辨率降低了帧率能否提升,还是说就是固定了最高30帧 ...

看具体要用ISP的哪些功能,降低分辨率自然每帧处理会更快
如果就是640*512 50的输入那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要用ISP的哪些功能,降低分辨率自然每帧处理会更快
如果就是640*512 50的输入那是足够了 ...

暂时不使用高级功能,仅仅想找个便宜快速的方案,实现网络串流。

RV1103看起来确实便宜又大碗,但是问了淘宝卖家只有资料和镜像,没有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不使用高级功能,仅仅想找个便宜快速的方案,实现网络串流。

RV1103看起来确实便宜又大碗,但是问了 ...

https://gitee.com/LuckfoxTECH/luckfox-pico
isp之类的是lib,实现功能来讲看起来够用

网友B:
问问微雪的Luckfox Pico有没有技术支持?

5MISP 3.x with 2F HDR(Line-based/Frame-based/DCG)
Support2*MIPI CSI /LVDS/sub LVDS
DVPinterface with BT.656/BT.1120
H.264/H.265encoder capability:
3072*1728@25+ 720*576@25 + 5FPS JPEG
2592*1944@25+ 720*576@25 + 5FPS JPEG
2880*1620@25+ 720*576@25 + 5FPS JPEG
2560*1440@30+ 720*576@30 + 5FPS JPEG

网友C:
君正 T 系列 cpu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君正 T 系列 cpu 看一下

内置eth phy的t21好像停产了

网友:
海思,联咏,sigmastar 君正,这几个传统安防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微雪的Luckfox Pico有没有技术支持?

5MISP 3.x with 2F HDR(Line-based/Frame-based/DCG)

5FSP JPEG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