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有些原理图上退耦电容都单独画在一起?

楼主(2024-04-08):
RT
把一张原理图上所有芯片供电的退耦电容都单独画在一块,而不是就近画在芯片的供电引脚上,是有什么画原理图的规则或者检修更加方便吗?

网友:
我都是一个芯片对应的退耦电容单独放,画板子的时候能直接定位不会乱

网友:
嗯?电气属性都一样,电容都是在VCC和GND间。放在芯片引脚,所见所得;把电容放在一起,原理图简洁。

网友:
纯属画图习惯问题。去耦电容只要数量够,放到哪个电源处不需要固定。

网友:
我还见过pcb把退耦电容放一起的呢

网友:
这个习惯其实很不好,原理图和PCB就应该是要对应的。

网友:
电容占地方导致电源旁边的GPIO画线或者放net困难,不过最红还是美观整洁问题,而且因人而异

网友:
简单的图例如STM32F103C8T6这种,原理图就近放在电源脚附近也没问题,然而像FPGA或者ARM SoC这些几十上百个电源脚的,就近放会眼花缭乱的。

网友:
穿心电容还经常只画一半呢

网友:
我习惯把这些电容单独放在一块,就是为了原理图没那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