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EMC测试,普通用途,MOS管散热片不接地,影响不大吧?

楼主(2024-04-09):
这种TO-220的装绝缘片绝缘帽比较费事,想着可能漏装还不如不装,让MOS管D极跟散热片直接相连。
只要不过EMC之类的,这散热片接D极影响也不会很大吧?
当然会有坛友说买TO-220F自带绝缘的,那个没有TO-220的好买一些。

网友A:
如果是开关电源,开关管散热片不接地,对纹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有没有好的MOS管散热垫片?

网友C:
管子无绝缘直接接散热片能用肯定是能用的,电焊机里这很常见,甚至直接用散热片导电接铝排

编辑补充:就是千万不能短路了,外壳也最好多少屏蔽下,电焊机都是金属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关电源,开关管散热片不接地,对纹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不是开关电源,是驱动电机用的,看网上别人卖的模块,多数也是D极跟散热器直接连,图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好的MOS管散热垫片?

散热片讲究不太多吧,主要就是那穿螺丝的绝缘帽质量得好,要是脆了烂了就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无绝缘直接接散热片能用肯定是能用的,电焊机里这很常见,甚至直接用散热片导电接铝排

编辑补充:就是 ...

我这控制电机用的,比较简单的用途,散热器远离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控制电机用的,比较简单的用途,散热器远离外壳

应该没事,但是控制电机的话,如果不是只有一个,那为了相互之间的绝缘还把散热片分成多个是不是又变得麻烦了?

网友:
哦对了,如果靠散热片来导电的话,光靠管子背面与散热片的连接可能是不可靠的,我曾看见过老外的电机驱动(老式电瓶车)是把管子中间的脚翻上去,焊一个铜鼻子然后拧螺丝固定+连接到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