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能看出这个无线透传模块的类型?

楼主(2024-04-09):
我淘了一个窗帘电机想折腾着玩一下,电机是好用的,通过接线到按键控制、433.29遥控器控制都没问题。

我看了一下电路,mcu的一路uart到了附图上的这个小板子,所以我猜想这个是一个透传模块,但是我上电后尝试用手机搜索不到什么蓝牙设备,那就不知道会是什么透传方式了,总不会是WiFi吧,那就没办法绑到ssid上了(用手机搜ap也搜不到)。

网友A:
2.4G,不是蓝牙也不是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不是蓝牙也不是WIFI。

哦哦,好的,从来没接触过。

我换一个熟悉的透传模块试试。

网友B:
应该是个带2.4G的单片机,旁边还有一个24C02存储器,看晶振摆放位置像封了一个XL297L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带2.4G的单片机,旁边还有一个24C02存储器,看晶振摆放位置像封了一个XL297L的单片机{:lol: ...

我搜不到XL297L,你说的是不是XN297L?XN297L是sop-16的2.4G收发芯片,但我看晶振位置对不上啊(模组上是14、15号脚,datasheet上是10、11,天线引脚也对不上)

不过确实已经很接近真相了。淘宝上有外观非常类似的基于XN297L的模组。

网友C:
应该是2.4g,做这种sop16带2.4G soc的厂家还挺多,价格就一两块,以前用过钜芯好几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不到XL297L,你说的是不是XN297L?XN297L是sop-16的2.4G收发芯片,但我看晶振位置对不上啊(模组上是 ...

时间太长了,记错了,是XN297. 是封装这个无线芯片的单片机,有好几家呢,都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2.4g,做这种sop16带2.4G soc的厂家还挺多,价格就一两块,以前用过钜芯好几款 ...

问一下,这种SOC传输速率和距离,一般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这种SOC传输速率和距离,一般能达到多少啊?

好多都是兼容或者对标nrf24l01的,应该就参考它
国产的好像有射频功率比较大一点,7db  11db都有,听说空旷可以上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