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数据采集的时候,电路板干扰太大如何解决

楼主(2024-04-09):
最近在做数据采集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运放输出的信号,发现用手碰一下电源线或者电路板的时候,运费输出就有干扰,请问这种干扰是怎么引起的,如何避免呢?

网友A:
运动输入高阻抗就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输入高阻抗就这样的啊。

电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AD623放大后进单片机,不碰到电路板还好,碰一下电路板或者导线就有尖脉冲

网友:
碰一下有干扰正常

网友B:
运放增益多少,信号隔离还是不隔离,信号是uV还是mV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增益多少,信号隔离还是不隔离,信号是uV还是mV级别?

放大100倍,没有隔离,采集的是压电传感器信号,信号是mv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100倍,没有隔离,采集的是压电传感器信号,信号是mv级别的

手摸的地方是摸到GND了吗

外壳与大地相连的吗?

GND与PGND用104电容和1M电阻连一下试试。

网友:
有没有与电脑相连,是开关电源还是什么电源,怎么供电的。

你用电池独立供电,估计不会有问题。。。大概率是电源或者通信线缆与220V或大地有些关系。

网友:
尽量不要用插拔式的连接器,用螺丝拧紧不可插拔的

网友:
人体像个大电容一样和电网电容耦合,手碰电路的话50Hz工频干扰很容易耦合进去,你用手摸摸示波器探头就知道了

网友:
各种滤波,重新布线,这是一个耗时的工程

网友:
感觉这个很正常吧,吃人家豆腐还不给人家有反应吗
做隔离或者差分输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