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用路由器能带多少个WIFI模块(8266)

楼主(2024-04-09):
大概10年前用8266模块,当时用普通路由器测试,最多带7,8个模块。再多的话就会经常掉线或联不上。现在要用路由器带大概50个WIFI模块,如果普通家用的是不是还是带不了那么多,如果换esp32会不会能多带些,或者别的模块。 如果选用那种公司的企业路由器是不是能带的更多

网友:
不是看路由带载能力?同模块没关巴拉

网友A:
选支持5G频道的应该可以,ESP32-C5 AIC8800M之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到底能挂多少个无线网络摄像头呢?

2.4G频段无线路由器中好象只有13个信道吧

网友:
买那些高带机量的路由器,随便1,2百个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支持5G频道的应该可以,ESP32-C5 AIC8800M之类

ESP32-C5还买不到吧,我用了RTL8720DN。

现在家里小米AX6000带了30多台WiFi设备没异常

这个网站有些带机量测试看看
XDR5480的高带机量模式测试
https://www.acwifi.net/14649.html

网友:
数据量大不大,这些模块都是低速模块,数据量大了会长时间占用频道。当然50个不是小数目,建议上商用AP而不是家用wifi 路由器

网友:
带载量  是不是跟ap的 内存 有关啊?

网友:
之前试过一个展板二十几个esp32c3接同一个WiFi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P32-C5还买不到吧,我用了RTL8720DN。

现在家里小米AX6000带了30多台WiFi设备没异常

AX6000 官方标称实验室参数 248台

网友C:
50台应该很容易能满足吧?

标称 128:https://item.jd.com/100103181978.html

tplink 类似规格应该也可以:https://www.acwifi.net/27079.html

楼主:
谢谢各位,那结论就是选好的商用路由器就行。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询问,有人大约是说esp8266wifi的技术比较落后。当然主要还是看路由器选的好不好。不知道现在这些常用的WIFI模块技术是不要有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台应该很容易能满足吧?

标称 128:https://item.jd.com/100103181978.html

看了下说明,是2.4G和5G以及有线网的综合接入数量。这个就很不清楚了。我可以无线只接两个设备,其他全部接有线。有线是没有什么压力的。这说明不了无线的能力。有没有网友给科普下无线带机数量符合设么样的公式?

网友D:
ESP8266现在依然大量出货中(可以用于新设计)吗?

我前不久一个板子上用了esp32-s3-wroom-1u 用于透穿,显得又大又不经济,好处是有ble。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带载量是哪个决定的?打个比方,一个普通路由器带载量是20,它的下面挂着一个ap和一个交换机,总带载量大于20。那整个网络的带载量是20还是大于2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SP8266现在依然大量出货中(可以用于新设计)吗?

我前不久一个板子上用了esp32-s3-wroom-1u 用于透穿, ...

你可以用c3,小很多

网友:
选RAM大的路由,以往的经验是带机量和RAM强关联。和信道有关但影响不大。

一共带50个终端,最低选128MB以上的应该就没问题。还有路由就用功能最简单的,别搞一堆插件占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c3,小很多

谢谢提醒,我看了ESP32-C3-MINI-1确实也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
上次项目中有30多个8266,在办公室测试没有问题,数据量不大,经常有掉线,做好重连机制。

网友F:
华硕路由,会自动将低数据量的2.4G wifi设备给屏蔽掉。。。。

之前买墨水天气屏,就遇到这情况,卖家说华硕路由默认不行,得将一番高级功能给禁用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华硕路由,会自动将低数据量的2.4G wifi设备给屏蔽掉。。。。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功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功能么?

有可能是  无线传输公平性(Airtime  Fair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功能么?

忘了,很久没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  无线传输公平性(Airtime  Fairness)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最近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时好时坏的。

网友G: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最近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时好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最近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时好时坏的。

对,就是这样的表现

网友:
用wifi6,乐鑫官方测试几百个都没问题

网友:
普通路由器30个左右,多了就不稳定了,企业级路由器可以50个,实测过

楼主:
谢谢,仔细看了看乐鑫的资料,都是wifi4,esp32-c2/c3是20M/40M带宽,8266是20M带宽,其他基本相同。esp32-c61是wifi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