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屏用的是什么字体

楼主(2024-04-09):
这是硬创社上的一个项目,很有可能是咱坛友做的
看这个屏用的字体,数字字母等宽,标点更窄一些,高度和线粗看着很舒服。各位坛友见多识广,看看有认识的没

参考上面这项目重新做了一个,加了usb wifi-ap wifi-sta mqtt lvgl等,调通后准备开源给大家

网友A:
看起来确实挺漂亮的,直接在上面留言问一下原作者,没有回答吗

网友:
这个W挺特别啊

网友B:
这个屏啥规格,显示效果不错,麻烦贴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确实挺漂亮的,直接在上面留言问一下原作者,没有回答吗

楼主基本不回应了

网友:
找了下,截了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啥规格,显示效果不错,麻烦贴个链接看看

1.14屏  135*240
链接来了
https://x.jlc.com/platform/detai ... 98d2ee54cad1?type=1

网友C:
搜到了这个Prahaha Bold 有些像,但数字不太对,lz再来几个有不同数字看看

网友:
字体不重要,重要的是分辨率吧。

网友:
这个字体用小液晶确实NB,看着舒服,坐等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到了这个Prahaha Bold 有些像,但数字不太对,lz再来几个有不同数字看看 ...

哥们,你楼上有链接

网友:
这个字体有可能是自己画的就那么几个字模。我就经常自己画0-9 的字模。

网友D:
我朋友公司最近需要这种东西,5 台高低温老化箱,里面放着产品做老化测试,每个产品都要抓电流是否异常,每个老化箱要十几路电流表,目前用的是 usb 数据接口的电流表,usb 线太多还不稳定,他们打算自己做一个改用 485/cdbus 总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朋友公司最近需要这种东西,5 台高低温老化箱,里面放着产品做老化测试,每个产品都要抓电流是否异常,每 ...

等我这两天整理好后开源它,里边加上modbus就能485或者WIFI连接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