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 True循环中不能设计ui的文本值,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4-04-09):
获取的值可以用print打印出来,但是不能用来设置ui中文本的值,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A:
那ui值是啥?为空还是运行报错?还是乱码?不能让人猜啊

网友:
“while True循环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B:
很多是不能在非主线程里面直接操作u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ui值是啥?为空还是运行报错?还是乱码?不能让人猜啊

就是值没有改变,代码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是不能在非主线程里面直接操作ui的

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切换到 主线成呀,老铁,runOnUiTh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到 主线成呀,老铁,runOnUiThread

调用其他函数时就可以用setText函数改变文本,但是这个函数中while循环里就不行啊?

网友D:
用的什么GUI框架呢?  有可能整个程序只有一个线程,GUI和你执行的代码共用一个线程,你执行的代码一直占用,GUI更新无法执行。像PYQT是要用信号和槽的方式进行传递/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GUI框架呢?  有可能整个程序只有一个线程,GUI和你执行的代码共用一个线程,你执行的代码一直占用 ...

是pyQT,之前用的栈好像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GUI框架呢?  有可能整个程序只有一个线程,GUI和你执行的代码共用一个线程,你执行的代码一直占用 ...

但是在运行其他函数时,datafetch函数还是可以运行并打印参数的,只是不能修改ui中的文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在运行其他函数时,datafetch函数还是可以运行并打印参数的,只是不能修改ui中的文本 ...

我曾经试过用bound方式绑定label和数据然后主动调用类似update刷界面,用一段时间后部分label的数据就不刷新了,最后还是乖乖全部用信号进行传递。

网友:
网上搜subingwen.cn qt多线程,希望能有启发

网友:
去掉sleep或者改定时器方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