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GL, 滑动时花屏

楼主(2024-04-10):
如图, 点击三个按钮切换页面完全正常, 滑动就会局部花屏, 左右滑动和上下滑动花得还不一样...

跑官方例子也一样, 点击按钮都完全正常, 滑动就花.   windows上用sdl跑模拟器则完全正常, 不花屏.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LVGL版本是8.3.11

楼主:
补充: spi+dma传输前后加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也花;
三个按钮不用自定义图标, 改成普通文本, 内置字体, 也花

网友:
先换块屏试试

网友A:
是什么片子,有没有数据cache,先关闭dcach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片子,有没有数据cache,先关闭dcache试试

gd32f303cgt6, 没有cache...

网友B:
花屏首先应该降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屏首先应该降频试试

哦, 降频已经试过了, 一样 @@

网友:
早先移植emwin遇到过类似问题,检查读显存接口试一试

网友:
感觉是内存溢出了

网友C:
可能设定滑动范围的边界出了问题。
比如,你平时点击刷新图标的时候可能只需要更新部分图标位置,写的数据可讷讷个比较少。但你滚动的时候可能需要整个屏幕刷新显示屏,由于内存大小等原因限制,可能写显示屏的函数是分开几个块顺序写的,
滚屏的时候刷屏请求有可能内存请求分配失败而没有作处理,写了错误地址的内容进去就花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设定滑动范围的边界出了问题。
比如,你平时点击刷新图标的时候可能只需要更新部分图标位置,写的数据 ...

嗯, 明天在dma写屏函数里把地址和写入数量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
内存分配大些试试

网友:
不使用DMA试试。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这里刷屏用第一种方式, 给10行的缓存, 实测发现刷全屏时都是按一次10行, 刷个别控件时会小范围刷若干行, 按缓存大小来用.
但是滑动时偶尔会一次刷全屏30行或者40行, 结果就出界了.
在disp_write里手动加个判断:
    uint32_t count = (area->y2 - area->y1) * MY_DISP_HOR_RES
        + (area->x2 - area->x1);
    if(count > disp_drv->draw_buf->size)
        count = disp_drv->draw_buf->size;
    disp_write((unsigned short*)color_p, count);

这样倒是不花了, 但是还是会有显示错位的问题.

难道是lvgl的bug? 切回8.3.10试试.

楼主:
切8.3.10, 8.3.8, 都一样...

楼主:
打开Log, 这行是有问题的

继续追查...

楼主:
我了个去, 还是上面计算count有误, 改成count = (area->y2 - area->y1 + 1) * (area->x2 - area->x1 + 1))就彻底解决了.
惭愧惭愧, 之前某次已经改好了, 结果这次是从某个旧项目里copy过来的结果又把对的给覆盖成错的了

网友D:
缓存方式 我都用全图缓存,并且 不用赋图,直接把数组的地址丢出去 直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缓存方式 我都用全图缓存,并且 不用赋图,直接把数组的地址丢出去 直接就OK了 ...

嗯, 关键是得有那么大RAM...
我这个是480*222的屏, 全屏得200多k ram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关键是得有那么大RAM...
我这个是480*222的屏, 全屏得200多k ram了.

336k ram,156m主频,1m flash,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6k ram,156m主频,1m flash,8元

啥型号啊? esp32之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型号啊? esp32之类么

散户可能还买不到,某模拟大厂新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