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带恒流的降压DC-DC芯片LT3763(ADI),附原理图和PCB

楼主(2024-04-10):
想用19.5V 7.69A的电源适配器直接给百得的18V充电钻供电,发现瞬间电流太大适配器会过流保护掉(平稳时是4.5A左右),所以做了个恒流降压小板转接下。备注:还没打样。
LT3763除了贵,感觉挺好用的。输入最高60V,带恒流输出,MOS和散热处理的好的话可能能做到输出200W?特别适合做LED驱动。

这个恒流降压小板本来还打算给我后面要做的12V*2石墨烯蓄电池充电和供电使用,但把电路做出来后没想到竟然要这么复杂,太花时间估计是要流产了。(电路参数还没定)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是否有这个必要吗?二极管隔离后大电容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是否有这个必要吗?二极管隔离后大电容应该可以吧!

这个我倒是没试过

网友B:
这芯片可以用来驱动1.2V/60A的半导体激光管,电流不够的话可以3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可以用来驱动1.2V/60A的半导体激光管,电流不够的话可以3路并联??

应该不行吧?

仔细看了下规格书好像理论上是可以,输出电压在20A恒流受限的情况下可以下降到0V,那么用3路LT3763并联,每路串一个很小的电阻,然后每路设定20A恒流。
不要用来做手持激光就好,反对做这个东西。

网友C:
纯属好奇问一下:石墨烯电池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属好奇问一下:石墨烯电池是什么电池?

就是普通的铅酸蓄电池,我也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医疗设备,造福百姓的

楼主:
好费钱,贴20片PCB和贴片就已经花了将近500,还没包含没贴的芯片、电感、MOS、固态电容、等容易手焊的大器件。

最新的PCB和原理图

楼主:
打样修改后的PCB和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样修改后的PCB和原理图

LT的芯片你竟然不按照layout指南画,大概率波形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的芯片你竟然不按照layout指南画,大概率波形不正常

不会吧这么大事情?我还没详细测。暂时要求不高,输出正常就装机使用了。照着参考设计就不好弄了。

网友:
我有个百得的有刷还是镍氢电池 ,电池不行了,扔着落灰,折腾吧费劲,不折腾吧没得用

网友E:
我的12v锂电钻之前用2A的适配器串电感也带得动,就是没劲,后来配了个50A的服务器电源,效果刚刚的

网友F:
手电钻不适合用适配器。堵转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电钻不适合用适配器。堵转电流不够

堵转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2v锂电钻之前用2A的适配器串电感也带得动,就是没劲,后来配了个50A的服务器电源,效果刚刚的 ...

50A太浪费了吧?😂

网友G:
我用了四路 XL3005 做了 一块 480W的 uv LED灯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费钱,贴20片PCB和贴片就已经花了将近500,还没包含没贴的芯片、电感、MOS、固态电容、等容易手焊的大器 ...

不先贴两片试试就直接20片了? 够狠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了四路 XL3005 做了 一块 480W的 uv LED灯板

你这个外围电路好简单,续流二极管估计要用TO-220封装并且和芯片一起加散热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先贴两片试试就直接20片了? 够狠 ...

以为这么简单会没问题,但还是有个PWM输入引脚以为没什么用就把它接地了,应该要接芯片的5V LDO输出,所以要跳一根短线。

网友I:
外部MOS的芯片,输出电流是靠外部MOS管把,和驱动芯片本身关系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部MOS的芯片,输出电流是靠外部MOS管把,和驱动芯片本身关系不大的

是的。不过在高速开关下,驱动芯片推动MOS也很费劲,所以发烫也很严重,开关频率越高发烫越严重,也和MOS选型有很大关系。
这个芯片规格书里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怎样选择合适的MOS管,值得看一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外围电路好简单,续流二极管估计要用TO-220封装并且和芯片一起加散热片了吧? ...

在PCB背面加了导热硅胶,之前拿XL3005  4路驱动160个 3W Uv灯 是无法满足功率软出的,后面換了XL9506 80W的输出,一调节PWM就冒烟,最后放气了XL9506,后面还是使用XL3005  50W输出+电源,目前已经达到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PCB背面加了导热硅胶,之前拿XL3005  4路驱动160个 3W Uv灯 是无法满足功率软出的,后面換了XL9506 80W ...

感觉挺好的大功率恒流驱动芯片,要是下边也做成MOS就好了。
还有这类芯片最好是CS引脚串个电阻,然后接个稳压管到输出端用于限制住最高输出电压。规格书没写CS的电流,不过一般都很小所以没影响到电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