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3.3V系统里如何简单产生负压为5.5V耐压的运放做双供电?

楼主(2024-04-10):
现在轨到轨运放好多都是最高5.5V的,想要正电源轨道和单片机VDD同轨3.3V,以便于信号适应单片机AD最大动态范围.
同时避免运放在接近0V输出时有误差,就想给运放正负电源供电.
正电压轨道3.3V,那留给负轨的电压就剩下-1V~-2V左右了

电荷泵可以很容易产生-3.3V,然后在通过分压和一颗运放(如接±3.3V的LM321)来提供-1V~-2V的负电源轨吗?

网友:
开关电源可以输出负电压,降低噪声可以再加一级LDO

网友:
有类似LM27761/LM27762这种负压LDO和电荷泵一体的

网友A:
可以, 但是电阻分压后电荷泵的输出噪声实际上会残留在电阻上然后进运放放大后反而不好,是否可以负电压后接电阻-》稳压管然后进运放做电流放大?
如果用-1~-2V的LDO更好,如过是我,我就电荷泵后面加一个TPS72301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行不行,在一个开源项目的原理图抄的,还没验证过,也是想着作轨对轨运放负电压供电的。

网友:
要求不高,用sp3232加两颗ldo,正负电源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电阻分压后电荷泵的输出噪声实际上会残留在电阻上然后进运放放大后反而不好,是否可以负电压后 ...

我一般就弄点磁珠,电容啥的滤波一下,现在便宜的运放PSRR性能都挺好的,负轨有点纹波不是啥问题

网友:
发出一个PWM,用电容和两个二极管做负压电路,运放负载不大的话,可以有个-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