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icad-内电层-如何切割

楼主(2024-04-11):
我最近用 kicad 画了一个 4 层板,涉及到中间层有多个电源,怎么割的问题,目前是放的铺图在中间的电源层,

想看看还有别的思路没,一个电源一个铺通,调整的时候就要调整两条边线

网友:
内电层就是这样的,电源网络越多内电层分的区域越多。
都是通过敷铜来处理的,调整的时候内电层根据需要做适当调整。

哈哈,如果不想调整,可以多做几层,每个电源网络做一层,这样就不用调整了,重新敷铜就好了。不过费钱!

网友A:
kicad 覆铜可以设置优先级的,然后重叠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cad 覆铜可以设置优先级的,然后重叠也不会有问题

你这个方法也挺好的,优先级提前设置就行。
不过我一直习惯内层分割网络都用同一个优先级,防止被互相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 覆铜可以设置优先级的,然后重叠也不会有问题

这个方法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