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12V限流芯片

楼主(2024-04-11):
需要一款12V限流200ma的芯片,类似usb限流芯片,但是要12V的,外围器件比较少,最好支持宽电压到24V,电流可编程,以前用XL4001 但是外围器件比较多,还比较占空间

网友:
类似的找过,功能具备,又好买的芯片,貌似没有。。。。

网友A:
sgm5023,sot23-6,正在用,带过流保护。型号记不(大-清)楚,应该差不多。
我去,括号里面的变成敏感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gm5023,sot23-6,正在用,带过流保护。型号记不(大-清)楚,应该差不多。
我去,括号里面的变成敏感词了 ...

打算做mos管保护使用,脉冲工作电流是0.7A电流会不会发热

网友:
eFuse 芯片 很多的

网友B:
LED驱动芯片,不过是线性的会发热,也有DCDC的LED驱动芯片但外围电路可能差不多

网友:
之前撸过一遍了,找最好能pin2pin替换的。
发现5v最多,12v的少,24v的更少。

楼主:
这个太贵了  希望整个模块部分在3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驱动芯片,不过是线性的会发热,也有DCDC的LED驱动芯片但外围电路可能差不多

我也在试类似的led驱动芯片 已经买了 INK1102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5023,sot23-6,正在用,带过流保护。型号记不(大-清)楚,应该差不多。
我去,括号里面的变成敏感词了 ...

没搜到这个型号呢   方便再帮忙看下吗?

楼主:
刚看了下这个规格书  还挺合适  就是没找到价格合适的渠道,贸泽上1个十几块钱,几千个还4元/个左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试类似的led驱动芯片 已经买了 INK1102ST

为什么不用mel7136?mel7136不是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mel7136?mel7136不是更好么?

主要手头正好有那个芯片 哈哈

网友:
貌似基本上都是正电压的,有没有外围稍微简单一点的负电压的推荐呢?(除了TI那3-4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