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钳制电压高于标称值V,是我测试方法有问题吗?

楼主(2024-04-11):
我用一款12V TVS SMF12CA,规格书给的电压范围13.3V~14.7V。
我是用30V的100us脉冲去测试(每秒一个脉冲),发现电压被钳制在22V左右,按我理解电压应该钳制在15V左右的。
是我的测试方法错误还是我对TVS管的理解有问题呢?

网友A:
13.3V~14.7V是1mA电流下的钳位电压,它的I-V特性并不是到钳位电压了就是90度向上,电流越大电压也会变大
你应该用恒流模式来测试而不是恒压模式

楼主:
我把TVS规格上传上来,刚刚再查阅了TVS的各项参数“Max. Clamp Voltage”19.9V,是不是可以理解钳制电压是19.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3V~14.7V是1mA电流下的钳位电压,它的I-V特性并不是到钳位电压了就是90度向上,电流越大电压也会变大
你 ...

我尝试把电流限制,再测一测。
如果是恒压过来的脉冲,该如何吸收?

网友:
串个电阻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TVS规格上传上来,刚刚再查阅了TVS的各项参数“Max. Clamp Voltage”19.9V,是不是可以理解钳制电压是1 ...

这个19.9V是指电流10.1A下的电压,如果电流超过比较多,那么电压也会高于19.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9.9V是指电流10.1A下的电压,如果电流超过比较多,那么电压也会高于19.9V ...

是瞬间电流吗?我已经把稳压电压电流限制在2A,经过tvs之后脉冲电压仍有2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瞬间电流吗?我已经把稳压电压电流限制在2A,经过tvs之后脉冲电压仍有22V+ ...

稳压电源输出电容储存的能量可能就超出TVS的承受范围了

网友:
如果想看19V钳位,串个电阻限制在10A。 如果想看14V,要限制在1ma。

一般DC输出过压能过流保护住,有一定保护效果,如12V误接24V。

如果后面器件比较娇贵,加ZD稳压二极管,那个电压准,损坏时能短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