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吊顶,用木龙骨还是轻钢龙骨?

楼主(2024-04-11):
客厅面积24平,装修时,想要做平面吊顶,倒底用木龙骨还是轻钢龙骨好?

网友:
肯定金属,永久不坏。

网友A:
木龙骨要好一些,轻钢的受潮会生锈,特别是南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龙骨要好一些,轻钢的受潮会生锈,特别是南方

有不绣钢材料可以选择吗?

网友B:
现在应该很少纯木龙骨了吧,轻钢的比较好调节到平整,但是部分地方师傅会用木板或者木条加强,特别是装灯的地方。正常窗帘如果吊装,应该也会加的,毕竟木头单点吃钉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龙骨要好一些,轻钢的受潮会生锈,特别是南方

不会生锈的,因为吊顶本身是基本密封,湿气进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应该很少纯木龙骨了吧,轻钢的比较好调节到平整,但是部分地方师傅会用木板或者木条加强,特别是装灯的 ...

我使用的吊顶方法非常独特,我要求的:

1。板材使用1cm厚的水泥板。这个有卖的。

2。不允许使用木头,包括孔里面固定的也不得使用木头

3。螺丝要求使用不锈钢的。

4。龙骨买不到不锈钢,使用镀锌铁的。

这样整个房间的屋顶都能使用上面的方法吊平,消除了横梁等。

网友:
龙骨最容易生锈的地方是切口的铁外露,不嫌麻烦的话上板之前搞瓶喷漆喷一下切口位置就好了。

吊顶的长螺丝更容易生锈,不过这个有不锈钢的,可以自己上网买来让装修师傅用。

其实现在的房子装修十来年就得重新搞一次,生不生锈的无所谓了,十几年锈不断的。

反倒是全木结构得小心白蚁,几年就能给你蛀塌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的吊顶方法非常独特,我要求的:

1。板材使用1cm厚的水泥板。这个有卖的。

水泥板做吊顶,接缝处会不会更容易开裂?
有点想用轻钢龙骨,就是怕木龙骨时间长后变形,石膏板开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泥板做吊顶,接缝处会不会更容易开裂?
有点想用轻钢龙骨,就是怕木龙骨时间长后变形,石膏板开裂。 ...

我上面还会贴瓷砖 。或者上面抹灰后粉刷。肯定不会有裂纹。

网友D:
硅酸钙板就是吊顶用的,就是发泡水泥板,感觉接缝处用石膏粉批平后,更容易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酸钙板就是吊顶用的,就是发泡水泥板,感觉接缝处用石膏粉批平后,更容易开裂。 ...

硅酸钙板很多都是含石棉的,家装尽量不要用

网友:
那不如用厨房的铝扣板那个形式的,换都很方便

网友E:
最近也开始要装修了,吊顶准备用铝蜂窝大板做,就是有缝隙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开始要装修了,吊顶准备用铝蜂窝大板做,就是有缝隙不好看

蜂窝大板,这个价格大约多少一平方?

网友E:
蜂窝大板好像200左右一平方。

我不想用石膏板,因为它里面含有少量的石棉。

      想用20年前的工艺来做就是木工龙骨+九厘木工板+三合板做吊顶,再披上腻子而后再喷乳胶漆。

       问了好几个装修公司和卖板材的还有原来帮我家做的木工都说这样不行,就是容易开裂。后来我发现就是他们嫌弃这样做麻烦,还不容易做好容易翻车。

     现在装修的都是小年轻,没有那个耐心做事情,用石膏板对手艺要求低,随便找个施工队就可以了。

     后来自己算了一下价格,用木板做吊顶普通的E0环保标准的做不放心,用ENF的板大概250元一张+木工费(一个木工大概300-400元一天)+乳胶漆成本有点高,还不能保证不开裂,想想还是铝蜂窝大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蜂窝大板好像200左右一平方。

我不想用石膏板,因为它里面含有少量的石棉。

我上面的水泥板的施工方案,找了2个月,才找到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蜂窝大板好像200左右一平方。

我不想用石膏板,因为它里面含有少量的石棉。

我只知道石膏板吊顶容易开裂,不知道里面还有石棉成分……
每天上班的地方都是石膏板吊顶。
蜂窝大板能做边吊吗(双眼皮)?

网友:
石棉禁用好多年了吧,正规厂家的板材应该没有才对。而且有石棉也是装修师傅怕,切割时到处飞,装修好了封在里面你不去动它是不会跑出来的。

网友F:
我装修大量使用纤维水泥板,相比木板一倍的重量,不易切割,好处哪就多了。不准备吊顶,顶用吸音棉,我用的是空气净化的粗虑棉,用LED顶角线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的水泥板的施工方案,找了2个月,才找到人做。

水泥板工艺过几天问一下装修公司

这个水泥板里面放钢筋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E:
大型双眼皮能装筒灯的?这个做太宽不好,相当于横梁了,呵呵  人坐下面相当于头顶有横梁压着。

石膏板含少量石棉,我对装修公司说您也不要说服我里面没有,我也不说服您里面一定有,我们抛开这个不谈,就是我就不用它。

   当年强生公司生产的婴儿爽身粉中都不能避免石棉,国内生产的石膏板有它这么严格吗?

   现在就是尽量不要用,能少用就少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水泥板工艺过几天问一下装修公司

这个水泥板里面放钢筋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

没有钢筋,里面好像有一些纤维状的东西增加强度。我工地还有一块剩料,下次去拍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装修大量使用纤维水泥板,相比木板一倍的重量,不易切割,好处哪就多了。不准备吊顶,顶用吸音棉,我用的 ...

对,你说的这种纤维水泥板,应该就是我使用的那种。

网友E:
小区里面大家都开始装修了,去装修的邻居家看了,房间里面灰尘很大,装修的师傅没一个是带口罩的。转一圈出来黑皮鞋就变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区里面大家都开始装修了,去装修的邻居家看了,房间里面灰尘很大,装修的师傅没一个是带口罩的。转一圈出 ...

那是腻子粉,跟石膏板无关。

与其担心板材含石棉,倒不如担心腻子含甲醛吧。

网友:
客厅吊顶都是木头+石膏板+刮腻子之类吧。。什么双眼皮之类的,只是走一个边,中间还吊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钢筋,里面好像有一些纤维状的东西增加强度。我工地还有一块剩料,下次去拍摄一下。 ...

那些就是楼上担心含石棉的纤维,但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玻纤,不会用石棉。

强生爽身粉含石棉是因为爽身粉的主要成分是天然滑石粉,滑石和石棉通常是伴生矿物,挑选不够精细就容易混进去。强生被检出有问题的产品石棉含量是0.2ppm,其实非常微量,但标准是不得检出,0.2ppm也是超标了。而且爽身粉用的时候就是粉尘状,极容易被人体吸收,标准严格是合理的。

反正我认为建材和婴儿护理用品完全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太吹毛求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型双眼皮能装筒灯的?这个做太宽不好,相当于横梁了,呵呵  人坐下面相当于头顶有横梁压着。

石膏板含少 ...

双眼皮只适合线形灯或射灯吧,筒灯估计不太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