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SU7 中控外设通讯不是LIN协议

楼主(2024-04-12):
【小米SU7 中控外设通讯竟然不是LIN协议!!!!-哔哩哔哩】 https://b23.tv/xXOYx1Z

网友:
就怕车载也不是CAN或LIN协议...刹车时啥协议了?刹车时...系统重启会怎样?
飞机降落时系统重启......

网友:
车里面的应该是CAN,LIN之类的汽车总线,不然那么多供应商的模块没法集成。
这个外置模块,应该只对接中控里面的一个盒子,不需要接入内部总线,就不走LIN的协议了。

网友:
发重复了

网友:
会不会是单线串口。

网友:
单总线,很正常的啊,这按键又不涉及安全件,用单总线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哗众取宠,这种中控台扩展按键,要啥LIN协议啊

网友:
说不定其实就是串口呢

网友:
为什么要走LIN总线?四五年前油车都不用LIN了,四五年前一些控制器厂家设计的VCU、DCU、EMS等控制器把CAN作为主通讯,LIN电路会保留,使用的时候都不焊接。现在设计的控制器,LIN电路都取消,更不要说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