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有接收9位串口数据的串口工具吗?求分享一个

楼主(2024-04-12):
按 这个帖子大佬说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1526-1-1.html

现在想找一个能支持9位数据的串口工具,目前市面上成熟的工具大部分数据位都是8位

请求各位大佬分享个9位数据位的

网友:
还是用mcu搭一个9bit转8bit的来得快

网友A:
是不是得先看看usb转串口工具支不支持?还有对应的驱动?
CH340系列好像都是到8b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得先看看usb转串口工具支不支持?还有对应的驱动?
CH340系列好像都是到8bit ...

PC串口一般不直接支持9位数据,可以用奇偶校验位模拟第9bit(如果没有使用奇偶校验的话),但是目前这样的需求比较小众,工具不一定有人做了发出来。
会写PC软件的可以自己手搓1个,不会的话就用单片机根据数据规律自己做个自动转换器好了

网友B:
为什么会有9位数据位?8位7位 倒是听过

网友:
看了一圈自己用的,都是只有5 6 7 8,没有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有9位数据位?8位7位 倒是听过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C:
自己使用C#或C++写一个或者python也行,多简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使用C#或C++写一个或者python也行,多简单的事情

windows和linux都是以校验位的SPACE和MARK两种状态切换来表示第9bit data,这可不算简单

至少远比再拿个MCU搓转换层麻烦得多

网友:
纯接收倒是能用pulseview+逻辑分析仪,支持9bit uart解码

网友D:
这个工具是支持9bit的。
Tera Term
实际上就是将校验位,改为mark或space
发送设备地址时使用mark校验,发送数据时使用space校验。
从机空闲时仅保留mark校验中断。
当主机发送带mark校验的地址时从机触发中断,从机判断是否是自己的地址。
若是自己的地址则将校验方式改为space校验并准备接收数据。
若不是自己的地址则继续等待,后续主机发送数据时不再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具是支持9bit的。
Tera Term
实际上就是将校验位,改为mark或space

不管了,到时候用逻辑分析仪确认,

用普通串口工具收,串口工具在校验错误的时候也能显示数据,不会管校验位

网友:
计算机串口的第9位是校验位啊....你这个咋整了?用FPGA写一个或者stm32转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具是支持9bit的。
Tera Term
实际上就是将校验位,改为mark或space

是的,就是这样,将校验位置为mark或space即可

网友:
逻辑分析仪

网友:
rp2040,可以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