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5V 电源 耦合,不用二极管的话,大家有什么推荐方法吗?

楼主(2024-04-12):
用二极管的话  压降太大了

用理想二极管元件  成本又太高。

另外看了下 国内很多单片机开发板,都是USB 串口的5V 直接给主板供电 , 然后如果主板接底板用,底板又可以单独供电给主板供电,  两者是直连关系的(包括正点的板子很多都是这样接的),  难道不怕电脑关机状态下,底板的5V 通过USB 直接把PC电脑给干废掉么

现在看了下有背靠背电路(但是需要其中一路来控制另一路导通与否,就还是面临其中一路要加二极管的问题)  树莓派的自搭理想二极管电路 好像也是个解决方法

网友A:
继电器,mos管,三极管也行,看功耗成本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mos管,三极管也行,看功耗成本电流

你说的是手控的方式, 可能我说的不够清楚,最好能是自动的方式,就类似两个二极管这样   不需要再手动控制了

以前做过 锂电池重放路由的电路,但是那个电路是把其中一路接了二极管,二极管的前端当作控制信号来用的  ,相当于有一路是有压降的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0.3V,不至于差这一点就不干活吧。USB充电头输出有时候会高一点,考虑到线和接触电阻,会做到5.3v

网友B:
恒压恒流的电源可以随意并联,把其中的一路的电压稍微调高一点就是了

网友C:
你说树莓派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树莓派的是这个?

是的 理想二极管电路  树莓派自己搭的
但是很奇怪 后续 产品没有继续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压恒流的电源可以随意并联,把其中的一路的电压稍微调高一点就是了

要是电路没有电流或电流很小,其中一路不就有灌电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