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568启动后卡线程,初始化过不了

楼主(2024-04-12):
查看原因可能是卡在USB初始化上,但是按照官方的文档修改也还是不能成功点亮,不知道到怎么解决呀

网友:
贴上日志
被加载的dtb确定是修改后的吗

楼主:
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截这个图没用,发dts,启动日志

楼主:
DDR Version V1.13 20220218
In
ddrconfig:0
LPDDR4X, 324MHz
BW=32 Col=10 Bk=8 CS0 Row=15 CS=1 Die BW=16 Size=1024MB
tdqss: cs0 dqs0: 48ps, dqs1: -48ps, dqs2: 0ps, dqs3: -120ps,

change to: 324MHz
PHY drv:clk:36,ca:36,DQ:29,odt:0
vrefinner:24%, vrefout:41%
dram drv:40,odt:0
clk skew:0x61

change to: 528MHz
PHY drv:clk:36,ca:36,DQ:29,odt:0
vrefinner:24%, vrefout:41%
dram drv:40,odt:0
clk skew:0x58

change to: 780MHz
PHY drv:clk:36,ca:36,DQ:29,odt:0
vrefinner:24%, vrefout:41%
dram drv:40,odt:0
clk skew:0x58

change to: 1056MHz(final freq)
PHY drv:clk:36,ca:36,DQ:29,odt:60
vrefinner:16%, vrefout:22%
dram drv:40,odt:80
vref_ca:00000071
clk skew:0x2c
cs 0:
the read training result:
DQS0:0x43, DQS1:0x43, DQS2:0x45, DQS3:0x3f,
min  : 0xc  0xc  0xe  0xd  0x3  0x6  0x7  0x2 , 0xa  0x8  0x3  0x1  0xe  0xb  0xe  0x8 ,
      0x10 0x10  0xb  0xa  0x3  0x1  0x4  0x2 , 0xa  0x8  0x7  0x1  0xe  0xd  0xd  0xe ,
mid  :0x2d 0x2d 0x2f 0x2d 0x22 0x26 0x28 0x22 ,0x2b 0x2a 0x21 0x22 0x2e 0x2a 0x2d 0x28 ,
      0x31 0x30 0x2c 0x2b 0x25 0x22 0x24 0x24 ,0x2a 0x28 0x26 0x22 0x2e 0x2e 0x2c 0x2e ,
max  :0x4e 0x4e 0x50 0x4d 0x42 0x47 0x49 0x43 ,0x4c 0x4c 0x3f 0x44 0x4f 0x4a 0x4c 0x48 ,
      0x52 0x50 0x4d 0x4c 0x48 0x44 0x45 0x46 ,0x4a 0x48 0x46 0x44 0x4e 0x50 0x4c 0x4f ,
range:0x42 0x42 0x42 0x40 0x3f 0x41 0x42 0x41 ,0x42 0x44 0x3c 0x43 0x41 0x3f 0x3e 0x40 ,
      0x42 0x40 0x42 0x42 0x45 0x43 0x41 0x44 ,0x40 0x40 0x3f 0x43 0x40 0x43 0x3f 0x41 ,
the write training result:
DQS0:0x32, DQS1:0x26, DQS2:0x2c, DQS3:0x1c,
min  :0x5f 0x62 0x64 0x62 0x57 0x5a 0x5b 0x5a 0x59 ,0x52 0x50 0x4c 0x4a 0x55 0x52 0x53 0x51 0x4e ,
      0x58 0x59 0x54 0x54 0x4f 0x4c 0x4e 0x50 0x51 ,0x4c 0x4b 0x49 0x47 0x4f 0x50 0x4b 0x50 0x49 ,
mid  :0x7c 0x7e 0x80 0x7d 0x73 0x76 0x77 0x75 0x75 ,0x6f 0x6d 0x67 0x68 0x72 0x6e 0x6f 0x6d 0x6a ,
      0x76 0x77 0x71 0x71 0x6c 0x68 0x6a 0x6c 0x6e ,0x69 0x68 0x65 0x64 0x6c 0x6d 0x68 0x6d 0x65 ,
max  :0x9a 0x9b 0x9c 0x99 0x90 0x93 0x94 0x91 0x91 ,0x8c 0x8b 0x83 0x86 0x8f 0x8b 0x8b 0x89 0x86 ,
      0x95 0x95 0x8f 0x8f 0x89 0x85 0x86 0x89 0x8b ,0x86 0x86 0x82 0x81 0x89 0x8b 0x85 0x8a 0x82 ,
range:0x3b 0x39 0x38 0x37 0x39 0x39 0x39 0x37 0x38 ,0x3a 0x3b 0x37 0x3c 0x3a 0x39 0x38 0x38 0x38 ,
      0x3d 0x3c 0x3b 0x3b 0x3a 0x39 0x38 0x39 0x3a ,0x3a 0x3b 0x39 0x3a 0x3a 0x3b 0x3a 0x3a 0x39 ,
CA Training result:
cs:0 min  :0x4c 0x4c 0x43 0x42 0x42 0x40 0x44 ,0x4a 0x4a 0x42 0x40 0x3e 0x40 0x44 ,
cs:0 mid  :0x8b 0x8a 0x83 0x80 0x81 0x7e 0x72 ,0x8a 0x88 0x82 0x7e 0x7e 0x7e 0x73 ,
cs:0 max  :0xcb 0xc9 0xc3 0xbf 0xc1 0xbd 0xa1 ,0xcb 0xc6 0xc3 0xbd 0xbf 0xbd 0xa3 ,
cs:0 range:0x7f 0x7d 0x80 0x7d 0x7f 0x7d 0x5d ,0x81 0x7c 0x81 0x7d 0x81 0x7d 0x5f ,
out
U-Boot SPL board init
U-Boot SPL 2017.09-gaaca6ffec1-211203 #zzz (Dec 03 2021 - 18:42:16)
unknown raw ID phN
unrecognized JEDEC id bytes: 00, 00, 00
Trying to boot from MMC2
MMC error: The cmd index is 1, ret is -11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_init: -95, time 10
spl: mmc init failed with error: -95
Trying to boot from MMC1
No misc partition
Trying fit image at 0x4000 sector
## Verified-boot: 0
## Checking atf-1 0x00040000 ... sha256(6204b6f381...) + OK
## Checking uboot 0x00a00000 ... sha256(8091ff0927...) + OK
## Checking fdt 0x00b3c3b0 ... sha256(fcfda359c0...) + OK
## Checking atf-2 0xfdcc1000 ... sha256(5563d929da...) + OK
## Checking atf-3 0x0006a000 ... sha256(b04372ab0f...) + OK
## Checking atf-4 0xfdcd0000 ... sha256(b46eaa95b8...) + OK
## Checking atf-5 0xfdcce000 ... sha256(2f8839c803...) + OK
## Checking atf-6 0x00068000 ... sha256(6e9d32ba23...) + OK
## Checking optee 0x08400000 ... sha256(66bbd17352...) + OK
Jumping to U-Boot(0x00a00000) via ARM Trusted Firmware(0x00040000)
Total: 236.426 ms

INFO:    Preloader serial: 2
NOTICE:  BL31: v2.3():v2.3-365-gae7c295ca:derrick.huang
NOTICE:  BL31: Built : 15:37:13, May 17 2022
INFO:    GICv3 without legacy support detected.
INFO:    ARM GICv3 driver initialized in EL3
INFO:    pmu v1 is valid 220114
INFO:    dfs DDR fsp_param[0].freq_mhz= 1056MHz
INFO:    dfs DDR fsp_param[1].freq_mhz= 324MHz
INFO:    dfs DDR fsp_param[2].freq_mhz= 528MHz
INFO:    dfs DDR fsp_param[3].freq_mhz= 780MHz
INFO:    Using opteed sec cpu_context!
INFO:    boot cpu mask: 0
INFO:    BL31: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s
INFO:    BL31: Initializing BL32
I/TC:
I/TC: OP-TEE version: 3.13.0-641-g4167319d3 #hisping.lin (gcc version 10.2.1 20201103 (GNU Toolchain for the A-profile Architecture 10.2-2020.11 (arm-10.16))) #8 Wed Mar 16 15:14:56 CST 2022 aarch64
I/TC: Primary CPU initializing
I/TC: Primary CPU switching to normal world boot
INFO:    BL31: Preparing for EL3 exit to normal world
INFO:    Entry point address = 0xa00000
INFO:    SPSR = 0x3c9

U-Boot 2017.09-g5b00db8d3d-220621 #jiawen (Jan 03 2023 - 10:41:01 +0800)

ADC Channel:2 reading_value: 110, CH_ID: 0x00
ADC Channel:3 reading_value: 106, CH_ID: 0x00
Board Version: Board_ID 0x0000
Board: LubanCat1
PreSerial: 2, raw, 0xfe660000
DRAM:  1006 MiB
Sysmem: init
Relocation Offset: 3d33a000
Relocation fdt: 3b9f9080 - 3b9fecd0
CR: M/C/I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dwmmc@fe2b0000: 1, dwmmc@fe2c0000: 2, sdhci@fe310000: 0
Bootdev(atags): mmc 0
MMC0: HS200, 200Mhz
PartType: EFI
DM: v1
No misc partition
boot mode: None
145719 bytes read in 3 ms (46.3 MiB/s)
DTB(Distro): rk-kernel.dtb
I2c0 speed: 100000Hz
vsel-gpios- not found! Error: -2
vdd_cpu 712500 uV
PMIC:  RK8090 (on=0x40, off=0x00)
vdd_logic init 900000 uV
vdd_gpu init 900000 uV
vdd_npu init 900000 uV
io-domain: OK
Could not find baseparameter partition
Board Version: Board_ID 0x0000
Board: LubanCat1
No resource partition
No file:
512 bytes read in 3 ms (166 KiB/s)
logo(Distro):
1215954 bytes read in 27 ms (42.9 MiB/s)
logo(Distro):
Rockchip UBOOT DRM driver version: v1.0.1
VOP have 1 active VP
vp0 have layer nr:6[0 2 4 1 3 5 ], primary plane: 4
vp1 have layer nr:0[], primary plane: 0
vp2 have layer nr:0[], primary plane: 0
hdmi@fe0a0000 disconnected
CLK: (sync kernel. arm: enter 816000 KHz, init 816000 KHz, kernel 0N/A)
  apll 1416000 KHz
  dpll 528000 KHz
  gpll 1188000 KHz
  cpll 1000000 KHz
  npll 1200000 KHz
  vpll 24000 KHz
  hpll 24000 KHz
  ppll 200000 KHz
  armclk 1416000 KHz
  aclk_bus 150000 KHz
  pclk_bus 100000 KHz
  aclk_top_high 500000 KHz
  aclk_top_low 400000 KHz
  hclk_top 150000 KHz
  pclk_top 100000 KHz
  aclk_perimid 300000 KHz
  hclk_perimid 150000 KHz
  pclk_pmu 100000 KHz
No misc partition
Net:   eth1: ethernet@fe010000
Hit key to stop autoboot('CTRL+C'):  0
Could not find misc partition
ANDROID: reboot reason: "(none)"
optee api revision: 2.0
TEEC: Waring: Could not find security partition
Not AVB images, AVB skip
No valid android hdr
Android image load failed
Android boot failed, error -1.
## Booting FIT Image FIT: No fit blob
FIT: No FIT image
Could not find misc partition

## Booting Rockchip Format Image
Could not find kernel partition, ret=-1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_init: -95, time 9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Scanning mmc 0:2...
run loaduEnv ...
load mmc 0:2 0x0a400000 /uEnv/uEnvLubanCat1.txt ...
673 bytes read in 9 ms (72.3 KiB/s)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
loading mmc 0:2 0x00280000 /Image-4.19.232 ...
32878600 bytes read in 218 ms (143.8 MiB/s)
no serch , loading default rk-kernel.dtb
145719 bytes read in 11 ms (12.6 MiB/s)
DTOVERLAY[debug]: param no:5  0x0a100000  0x0a200000 /uEnv/uEnv.txt 0x0a400000

debug: [mmc 0:2] ...
debug: [booti] ...
Fdt Ramdisk skip relocation
No misc partition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0x0a1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0a100000
   reserving fdt memory region: addr=a100000 size=54000
  'reserved-memory' ramoops@110000: addr=110000 size=f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000000000a100000, end 000000000a156fff
No resource partition
No file:
512 bytes read in 3 ms (166 KiB/s)
logo(Distro):
1215954 bytes read in 26 ms (44.6 MiB/s)
logo(Distro):
vp0, plane_mask:0x3f, primary-id:4, curser-id:-1
vp1, plane_mask:0x0, primary-id:0, curser-id:-1
vp2, plane_mask:0x0, primary-id:0, curser-id:-1
Adding bank: 0x00200000 - 0x08400000 (size: 0x08200000)
Adding bank: 0x09400000 - 0x40000000 (size: 0x36c00000)
Total: 1494.437 ms

Starting kernel ...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000000000 [0x412fd05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4.19.232 (jiawen@dev120.embedfire.local) (gcc version 6.3.1 20170404 (Linaro GCC 6.3-2017.05), GNU ld (Linaro_Binutils-2017.05) 2.27.0.20161019) #16 SMP Mon Dec 26 16:26:52 CST 2022
[    0.000000] Machine model: EmbedFire LubanCat
[    0.000000] earlycon: uart8250 at MMIO32 0x00000000fe660000 (options '')
[    0.000000] bootconsole [uart8250] enabled
[    0.000000] cma: Reserved 16 MiB at 0x000000003ec00000
[    0.000000] psci: probing for conduit method from DT.
[    0.000000] psci: PSCIv1.1 detected in firmware.
[    0.000000] psci: Using standard PSCI v0.2 function IDs
[    0.000000] psci: Trusted OS migration not required
[    0.000000] psci: SMC Calling Convention v1.2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24 pages/cpu s58280 r8192 d31832 u98304
[    0.000000] Detected VIPT I-cache on CPU0
[    0.000000] CPU features: detected: Virtualization Host Extensions
[    0.000000] CPU features: detected: Speculative Store Bypassing Safe (SSBS)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5344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storagemedia=emmc androidboot.storagemedia=emmc androidboot.mode=normal  androidboot.verifiedbootstate=orange rw rootwait earlycon=uart8250,mmio32,0xfe660000 console=ttyFIQ0 root=PARTUUID=614e0000-0000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524288 bytes)
[    0.000000] mem auto-init: stack:off, heap alloc:off, heap free:off
[    0.000000] Memory: 956004K/1030144K available (16830K kernel code, 2476K rwdata, 11136K rodata, 1600K init, 557K bss, 57756K reserved, 16384K cma-reserved)
[    0.000000]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    0.000000] ftrace: allocating 59828 entries in 234 pages
[    0.000000] rcu: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rcu:     RCU event tracing is enabled.
[    0.000000] rcu: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8 to nr_cpu_ids=4.
[    0.000000] rcu: Adjusting geometry for rcu_fanout_leaf=16, nr_cpu_ids=4
[    0.000000] NR_IRQS: 64, nr_irqs: 64, preallocated irqs: 0
[    0.000000] GICv3: GIC: Using split EOI/Deactivate mode
[    0.000000] GICv3: Distributor has no Range Selector support
[    0.000000] GICv3: no VLPI support, no direct LPI support
[    0.000000] ITS [mem 0xfd440000-0xfd45ffff]
[    0.000000] ITS@0x00000000fd440000: allocated 8192 Devices @3e510000 (indirect, esz 8, psz 64K, shr 0)
[    0.000000] ITS@0x00000000fd440000: allocated 32768 Interrupt Collections @3e520000 (flat, esz 2, psz 64K, shr 0)
[    0.000000] ITS: using cache flushing for cmd queue
[    0.000000] GIC: using LPI property table @0x000000003e530000
[    0.000000] GICv3: CPU0: found redistributor 0 region 0:0x00000000fd460000
[    0.000000] CPU0: using LPI pending table @0x000000003e540000
[    0.000000] GIC: using cache flushing for LPI property table
[    0.000000] random: random: get_random_bytes called from start_kernel+0x36c/0x510 with crng_init=0
[    0.000000] arch_timer: cp15 timer(s) running at 24.00MHz (phys).
[    0.000000]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mask: 0xffffffffffffff max_cycles: 0x588fe9dc0, max_idle_ns: 440795202592 ns
[    0.000004] sched_clock: 56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4398046511097ns
[    0.001792]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25
[    0.002233]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48.00 BogoMIPS (lpj=80000)
[    0.003175]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03727]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4348]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6243] ASID allocator initialised with 32768 entries
[    0.006838] rcu: Hierarchical SRCU implementation.
[    0.009405] Platform MSI: interrupt-controller@fd440000 domain created
[    0.010383] PCI/MSI: /interrupt-controller@fd400000/interrupt-controller@fd440000 domain created
[    0.011839] smp: Bringing up secondary CPUs ...
I/TC: Secondary CPU 1 initializing
I/TC: Secondary CPU 1 switching to normal world boot
I/TC: Secondary CPU 2 initializing
I/TC: Secondary CPU 2 switching to normal world boot
I/TC: Secondary CPU 3 initializing
I/TC: Secondary CPU 3 switching to normal world boot
[    0.013448] Detected VIPT I-cache on CPU1
[    0.013478] GICv3: CPU1: found redistributor 100 region 0:0x00000000fd480000
[    0.013516] CPU1: using LPI pending table @0x000000003e6d0000
[    0.013563]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0x0000000100 [0x412fd050]
[    0.014802] Detected VIPT I-cache on CPU2
[    0.014824] GICv3: CPU2: found redistributor 200 region 0:0x00000000fd4a0000
[    0.014858] CPU2: using LPI pending table @0x000000003e720000
[    0.014891]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0x0000000200 [0x412fd050]
[    0.016135] Detected VIPT I-cache on CPU3
[    0.016155] GICv3: CPU3: found redistributor 300 region 0:0x00000000fd4c0000
[    0.016194] CPU3: using LPI pending table @0x000000003e740000
[    0.016226]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0x0000000300 [0x412fd050]
[    0.016307] smp: Brought up 1 node, 4 CPUs
[    0.023105]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    0.023538] CPU features: detected: GIC system register CPU interface
[    0.024128] CPU features: detected: Privileged Access Never
[    0.024639] CPU features: detected: LSE atomic instructions
[    0.025149] CPU features: detected: User Access Override
[    0.025636] CPU features: detected: 32-bit EL0 Support
[    0.026120] CPU features: detected: RAS Extension Support
[    0.026732] CPU: All CPU(s) started at EL2
[    0.027126] alternatives: patching kernel code
[    0.032691] devtmpfs: initialized
[    0.051939] Registered cp15_barrier emulation handler
[    0.052458] Registered setend emulation handler
[    0.053112]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6370867519511994 ns
[    0.054017]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55067]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    0.05634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59797]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0.060188] Registered FIQ tty driver
[    0.060965]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4 watchpoint registers.
[    0.062664]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al[    0.066266] console [pstore-1] enabled
[    0.066614] pstore: Registered ramoops as persistent store backend
[    0.067183] ramoops: attached 0xf0000@0x110000, ecc: 0/0
[    0.089127] rockchip-gpio fdd60000.gpio: probed gpio0 (fdd60000.gpio)
[    0.090197] rockchip-gpio fe740000.gpio: probed gpio1 (fe740000.gpio)
[    0.091199] rockchip-gpio fe750000.gpio: probed gpio2 (fe750000.gpio)
[    0.092194] rockchip-gpio fe760000.gpio: probed gpio3 (fe760000.gpio)
[    0.093192] rockchip-gpio fe770000.gpio: probed gpio4 (fe770000.gpio)
[    0.093898] rockchip-pinctrl pinctrl: probed pinctrl
[    0.106694] cryptd: max_cpu_qlen set to 1000
[[    0.108335] console [ttyFIQ0] enabled
    0.108335] console [ttyFIQ0] enabled
[    0.109022] bootconsole [uart8250] disabled
[    0.109022] bootconsole [uart8250] disabled
[    0.109580] Registered fiq debugger ttyFIQ0
[    0.110268] vcc5v0_sys: supplied by dc_5v
[    0.110544] vcc3v3_sys: supplied by vcc5v0_sys
[    0.113266] rk_iommu fdea0800.iommu: version = 2
[    0.113724] rk_iommu fded0480.iommu: version = 2
[    0.114063] rk_iommu fdee0800.iommu: version = 2
[    0.114353] rk_iommu fdef0800.iommu: version = 2
[    0.114609] rk_iommu fdf40f00.iommu: version = 2
[    0.114936] rk_iommu fdf80800.iommu: version = 2
[    0.115200] rk_iommu fe043e00.iommu: version = 2
[    0.115826]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11604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11609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11614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116442] media: 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    0.116485] videodev: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0.116560]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    0.116569]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    0.116586]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    0.116835] arm-scmi firmware:scmi: SCMI Protocol v2.0 'rockchip:' Firmware version 0x0
[    0.118224]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    0.118633] Bluetooth: Core ver 2.22
[    0.11868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    0.118695]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    0.118713]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118729]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118764]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120201] rockchip-cpuinfo cpuinfo: SoC            : 35682000
[    0.120226] rockchip-cpuinfo cpuinfo: Serial         : fdafb7bc398032ee
[    0.121112]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    0.187977] thermal thermal_zone1: power_allocator: sustainable_power will be estimated
[    0.18845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188583] IP idents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5, 131072 bytes)
[    0.189279] tcp_listen_portaddr_hash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20480 bytes)
[    0.189320]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    0.189377]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6, 262144 bytes)
[    0.189586]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    0.189705]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3, 49152 bytes)
[    0.189761]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3, 49152 bytes)
[    0.18993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190392]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190408]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190419]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190431]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192509]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8_pmuv3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    0.194084] Initialise system trusted keyrings
[    0.194242]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45 max_order=18 bucket_order=0
[    0.199911]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200588]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    0.200623]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    0.200636]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    0.200652] nfs4filelayout_init: NFSv4 File Layout Driver Registering...
[    0.200666] nfs4flexfilelayout_init: NFSv4 Flexfile Layout Driver Registering...
[    0.200674] Installing knfsd (copyright (C) 1996 okir@monad.swb.de).
[    0.201770] ntfs: driver 2.1.32 [Flags: R/O].
[    0.201953]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    0.202140]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7)
[    0.202527] SGI XFS with security attributes, no debug enabled
[    0.20480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8
[    0.204843] Key type asymmetric registered
[    0.204857] Asymmetric key parser 'x509' registered
[    0.204903]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
[    0.20492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204931]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205036]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205053] io scheduler mq-deadline registered
[    0.205065] io scheduler kyber registered
[    0.207341] phy phy-fe8a0000.usb2-phy.1: No vbus specified for otg port
[    0.208555] extcon extcon1: failed to create extcon usb2-phy link
[    0.208811] phy phy-fe8b0000.usb2-phy.3: No vbus specified for otg port
[    0.214054] pwm-backlight backlight: backlight supply pow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214141] pwm-backlight backlight: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regulator.0
[    0.214335] mpp_service mpp-srv: c606a8475195 author: Liang Chen 2022-07-08 video: rockchip: mpp: Add devfreq support for rkvdec2
[    0.214353] mpp_service mpp-srv: probe start
[    0.214956] iommu: Adding device fdf40000.rkvenc to group 4
[    0.214991] mpp_rkvenc fdf40000.rkvenc: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df40f00.iommu
[    0.215182] mpp_rkvenc fdf40000.rkvenc: probing start
[    0.215630] mpp_rkvenc fdf40000.rkvenc: venc regulator not ready, retry
[    0.215648] rkvenc_init:1199: failed to add venc devfreq
[    0.216644] iommu: Adding device fdea0400.vdpu to group 0
[    0.216679] mpp_vdpu2 fdea0400.vdpu: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dea0800.iommu
[    0.216827] mpp_vdpu2 fdea0400.vdpu: probe device
[    0.217279] mpp_vdpu2 fdea0400.vdpu: probing finish
[    0.217668] iommu: Adding device fdee0000.vepu to group 2
[    0.217700] mpp_vepu2 fdee0000.vepu: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dee0800.iommu
[    0.217894] mpp_vepu2 fdee0000.vepu: probe device
[    0.218396] mpp_vepu2 fdee0000.vepu: probing finish
[    0.218777] iommu: Adding device fdef0000.iep to group 3
[    0.218809] mpp-iep2 fdef0000.iep: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def0800.iommu
[    0.218937] mpp-iep2 fdef0000.iep: probe device
[    0.219329] mpp-iep2 fdef0000.iep: allocate roi buffer failed
[    0.219460] mpp-iep2 fdef0000.iep: probing finish
[    0.219825] iommu: Adding device fded0000.jpegd to group 1
[    0.219857] mpp_jpgdec fded0000.jpegd: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ded0480.iommu
[    0.219983] mpp_jpgdec fded0000.jpegd: probe device
[    0.220420] mpp_jpgdec fded0000.jpegd: probing finish
[    0.220814] iommu: Adding device fdf80200.rkvdec to group 5
[    0.220849] mpp_rkvdec2 fdf80200.rkvdec: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df80800.iommu
[    0.221092] mpp_rkvdec2 fdf80200.rkvdec: probing start
[    0.221234] mpp_rkvdec2 fdf80200.rkvdec: 16 task capacity link mode detected
[    0.221521] mpp_rkvdec2 fdf80200.rkvdec: shared_niu_a is not found!
[    0.221538] rkvdec2_init:904: No niu aclk reset resource define
[    0.221553] mpp_rkvdec2 fdf80200.rkvdec: shared_niu_h is not found!
[    0.221564] rkvdec2_init:907: No niu hclk reset resource define
[    0.221615] mpp_rkvdec2 fdf80200.rkvdec: vdec regulator not ready, retry
[    0.221628] rkvdec2_init:921: failed to add vdec devfreq
[    0.221848] mpp_rkvdec2 fdf80200.rkvdec: probe sub driver failed
[    0.222070] mpp_service mpp-srv: probe success
[    0.225607] dma-pl330 fe530000.dmac: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241330
[    0.225634] dma-pl330 fe530000.dmac:         DBUFF-128x8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32 Num_Events-16
[    0.227519] dma-pl330 fe550000.dmac: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241330
[    0.227542] dma-pl330 fe550000.dmac:         DBUFF-128x8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32 Num_Events-16
[    0.228314] rockchip-system-monitor rockchip-system-monitor: system monitor probe
[    0.229147]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10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229837] rockchip-pinctrl pinctrl: pin gpio2-14 already requested by vcc5v0-usb20-lbc1-regulator; cannot claim for fe650000.serial
[    0.229858] rockchip-pinctrl pinctrl: pin-78 (fe650000.serial) status -22
[    0.229873] rockchip-pinctrl pinctrl: could not request pin 78 (gpio2-14) from group uart1m0-ctsn  on device rockchip-pinctrl
[    0.229886] dw-apb-uart fe650000.serial: Error applying setting, reverse things back
[    0.229912] dw-apb-uart: probe of fe650000.serial failed with error -22
[    0.231739] iommu: Adding device fe040000.vop to group 6
[    0.231777] random: fast init done
[    0.231780] rockchip-vop2 fe040000.vop: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e043e00.iommu
[    0.232082] random: crng init done
[    0.234622] rockchip-drm display-subsystem: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e040000.vop
[    0.235339] rockchip-drm display-subsystem: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fe0a0000.hdmi
[    0.236468] rockchip-drm display-subsystem: defer getting devfreq
[    0.236729] rockchip-vop2 fe040000.vop: [drm:vop2_bind] vp0 assign plane mask: 0x3f, primary plane phy id: 4
[    0.236752] rockchip-vop2 fe040000.vop: [drm:vop2_bind] vp1 assign plane mask: 0x0, primary plane phy id: -1
[    0.236772] rockchip-vop2 fe040000.vop: [drm:vop2_bind] vp2 assign plane mask: 0x0, primary plane phy id: -1
[    0.236944] [drm] unsupported AFBC format[3432564e]
[    0.236992] [drm] failed to init overlay plane Cluster0-win1
[    0.237046] [drm] failed to init overlay plane Cluster1-win1
[    0.237133] rockchip-drm display-subsystem: bound fe040000.vop (ops 0xffffff80091e3d70)
[    0.237314] dwhdmi-rockchip fe0a0000.hdmi: Detected HDMI TX controller v2.11a with HDCP (DWC HDMI 2.0 TX PHY)
[    0.237858] dwhdmi-rockchip fe0a0000.hdmi: registered DesignWare HDMI I2C bus driver
[    0.238388] rockchip-drm display-subsystem: bound fe0a0000.hdmi (ops 0xffffff80091e7888)
[    0.238410] [drm] Supports vblank timestamp caching Rev 2 (21.10.2013).
[    0.238422] [drm] No driver support for vblank timestamp query.
[    0.238650] rockchip-drm display-subsystem: connector[HDMI-A-1] can't found any modes
[    0.238712] rockchip-drm display-subsystem: can't not find any loader display
[    0.238731] rockchip-drm display-subsystem: failed to show loader logo
[    0.238766] [drm] Cannot find any crtc or sizes
[    0.239483] [drm] Initialized rockchip 2.0.0 20140818 for display-subsystem on minor 0
[    0.244227] mali fde60000.gpu: Kernel DDK version g7p1-01bet0
[    0.244245] cacheinfo: Unable to detect cache hierarchy for CPU 0
[    0.244345] mali fde60000.gpu: Device initialization Deferred
[    0.244950] brd: module loaded
[    0.251084] loop: module loaded
[    0.251487] zram: Added device: zram0
[    0.251602] lkdtm: No crash points registered, enable through debugfs
[    0.254959]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no regulator found
[    0.254986]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clock input or output? (input).
[    0.255002]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TX delay(0x16).
[    0.255016]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RX delay(0xa).
[    0.255034]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integrated PHY? (no).
[    0.255080]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clock input from PHY
[    0.260102]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init for RGMII
[    0.260303]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User ID: 0x30, Synopsys ID: 0x51
[    0.260320]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DWMAC4/5
[    0.260336]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DMA HW capability register supported
[    0.260348]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RX Checksum Offload Engine supported
[    0.260360]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TX Checksum insertion supported
[    0.260367]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Wake-Up On Lan supported
[    0.260403]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TSO supported
[    0.260418]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Enable RX Mitigation via HW Watchdog Timer
[    0.260432] rk_gmac-dwmac fe010000.ethernet: TSO feature enabled
[    0.471372] mdio_bus stmmac-1: MDIO device at address 0 is missing.
[    0.472876]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0.473050]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0.473066]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0.473101]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0.47311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    0.473145] SLIP: version 0.8.4-NET3.019-NEWTTY (dynamic channels, max=256).
[    0.473160] CSLIP: code copyright 1989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0.473225] Broadcom 43xx driver loaded [ Features: PNL ]
[    0.473256] Intel(R) Wireless WiFi driver for Linux
[    0.473268] Copyright(c) 2003- 2015 Intel Corporation
[    0.47360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mt7601u
[    0.47391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ndis_wlan
[    0.47396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150
[    0.47401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8152
[    0.47406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six
[    0.47411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x88179_178a
[    0.47414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0.47419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ndis_host
[    0.47424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0.47429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qmi_wwan
[    0.47433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mbim
[    0.475433] dwc3 fcc00000.dwc3: Failed to get clk 'ref': -2
[    0.480589] dwc3 fd000000.dwc3: Failed to get clk 'ref': -2
[    0.485660]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0.485693] ehci-pci: EHCI PCI platform driver
[    0.485781] ehci-platform: EHCI generic platform driver
[    0.488032] ehci-platform fd800000.usb: EHCI Host Controller
[    0.488197] ehci-platform fd800000.usb: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0.488529] ehci-platform fd800000.usb: irq 11, io mem 0xfd800000
[    0.501143] ehci-platform fd800000.usb: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    0.501360]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bcdDevice= 4.19
[    0.501377]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501399] usb usb1: Product: EHCI Host Controller
[    0.501411]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4.19.232 ehci_hcd
[    0.501422] usb usb1: SerialNumber: fd800000.usb
[    0.501815]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0.501857]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0.504353] ehci-platform fd880000.usb: EHCI Host Controller
[    0.504549] ehci-platform fd880000.usb: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    0.504892] ehci-platform fd880000.usb: irq 13, io mem 0xfd880000
[    0.517801] ehci-platform fd880000.usb: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    0.517998]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bcdDevice= 4.19
[    0.518016]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518036] usb usb2: Product: EHCI Host Controller
[    0.518048] usb usb2: Manufacturer: Linux 4.19.232 ehci_hcd
[    0.518059] usb usb2: SerialNumber: fd880000.usb
[    0.518428] hub 2-0:1.0: USB hub found
[    0.518469]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    0.519062]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0.519086] ohci-platform: OHCI generic platform driver
[    0.519332] ohci-platform fd840000.usb: Generic Platform OHCI controller
[    0.519493] ohci-platform fd840000.usb: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3
[   60.521090] rcu: INFO: rcu_sched detected stalls on CPUs/tasks:
[   60.521114] rcu:     2-...0: (0 ticks this GP) idle=bbe/1/0x4000000000000000 softirq=26/26 fqs=6000
[   60.521121] rcu:     (detected by 1, t=18002 jiffies, g=-1139, q=1)
[   60.521131] Task dump for CPU 2:
[   60.521137] swapper/0       R  running task        0     1      0 0x0000002a
[   60.521148] Call trace:
[   60.521163]  __switch_to+0xc0/0x124
[   60.521179]  smp_send_reschedule+0x50/0x5c
[   60.521196]  resched_curr+0x88/0xf0
[   60.521211]  check_preempt_curr+0x5c/0xb0
[   60.521228]  ttwu_do_wakeup.isra.32+0x38/0x16c
[   60.521244]  ttwu_do_activate+0x88/0x98
[   60.521260]  0xffffffc03c65cc30

楼主:
引用 楼主:
DDR Version V1.13 20220218
In
ddrconfig:0

这里是日记,在USB这里开始卡,然后无限循环CPU线程卡住
    0.519493] ohci-platform fd840000.usb: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3//这里开始卡
[   60.521090] rcu: INFO: rcu_sched detected stalls on CPUs/tasks://这里开始无限循环
[   60.521114] rcu:     2-...0: (0 ticks this GP) idle=bbe/1/0x4000000000000000 softirq=26/26 fqs=6000
[   60.521121] rcu:     (detected by 1, t=18002 jiffies, g=-1139, q=1)
[   60.521131] Task dump for CPU 2:
[   60.521137] swapper/0       R  running task        0     1      0 0x0000002a
[   60.521148] Call trace:
[   60.521163]  __switch_to+0xc0/0x124
[   60.521179]  smp_send_reschedule+0x50/0x5c
[   60.521196]  resched_curr+0x88/0xf0
[   60.521211]  check_preempt_curr+0x5c/0xb0
[   60.521228]  ttwu_do_wakeup.isra.32+0x38/0x16c
[   60.521244]  ttwu_do_activate+0x88/0x98
[   60.521260]  0xffffffc03c65cc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日记,在USB这里开始卡,然后无限循环CPU线程卡住
    0.519493] ohci-platform fd840000.usb: new ...

是使能USB功能导致还是停用USB功能而导致?印象中USB相关的dts项没几个,或者试试把相关USB设备驱动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能USB功能导致还是停用USB功能而导致?印象中USB相关的dts项没几个,或者试试把相关USB设备驱动禁掉 ...

硬件上吧USB的供电给断了 ,软件上DTS吧USB2相关给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