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田的油混车选择【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4-04-12):
准备入手丰田或本田的油混SUV,目前选定是RAV4和CRV里二选一。
本田的immd第四代如何?
简单做了个比较的表,如有实际车主的真实使用情况说说最好了

网友A:
我现在是开本田皓影 跟CRV平台是一样的 3代immd   很好,感觉 就是开电车。当时也看过荣放,试驾了一下,感觉本田的混动市区开起来带劲点。

第四代好像多了两档直驱的档位应该会更好。

个人觉得丰田的混动太复杂了,不如本田的简单,所以可靠性可能本田好一点,纯粹人个主观认为,没科学根据,勿喷!

本田的immd 开0-70码市区表现开起来肯定比丰田好,但高速80码以上加速不如丰田。

网友:
我是2022款丰田混动,特别好特别省油
但是不建议买2023款混动,因为颗粒扑捉器的原因

网友A:
补充下油耗  市区广州上下班高峰6个油,高速6.5油左右  (实际小熊记录的油耗)

市场不堵车的话,表显4.几个油。

网友:
本田3代混动比丰田开起来好,4代没开过。

网友:
如果现在让我选,我会买混动奥德赛,MPV才是家用车的终点。

网友B:
等等新款的丰田,把颗粒捕捉器的问题解决了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开本田皓影 跟CRV平台是一样的 3代immd   很好,感觉 就是开电车。当时也看过荣放,试驾了一下,感 ...

皓影 跟CRV平台三大件是一样的,你平均油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等新款的丰田,把颗粒捕捉器的问题解决了再买。

是的,就是颗粒捕捉器的问题
新款据说是要明年才上市,估计这几个月上小改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油耗  市区广州上下班高峰6个油,高速6.5油左右  (实际小熊记录的油耗)

市场不堵车的话,表显4.几 ...

这么大的车,这油耗可以了,RAV4有试驾过,本人老证新手,上车有点紧张没感觉出什么
CRV油混没有试驾车

楼主:
昨晚去最近的CRV 4S店定下了,订金一万,5月底前交车。
不过本田硬是要贷款,全款只优惠2W,
现最小要贷5.1W36期说是一个月就可以提前还,违约金和利息不超过300,不知还有无其它套路在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去最近的CRV 4S店定下了,订金一万,5月底前交车。
不过本田硬是要贷款,全款只优惠2W,
现最小要贷5.1 ...

现在CRV还要等两个月才能提车,不是说日系车不好卖吗?!我当时提皓影等了15天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CRV还要等两个月才能提车,不是说日系车不好卖吗?!我当时提皓影等了15天左右。 ...

纯油的有现车,混动的没现车。我这款是4/6号才出的小增配新款
销售保证的是5月底前,实际可能是提前会交车的

网友C:
我的21款混动 RAV4四驱版本,开了3年多了,平均油耗6左右,市区跑得多。缺点隔音差,内饰丑。但是主要是省心,好开,保养又便宜。

网友D:
其實差不多啦,看你對牌子的傾向
我個人雖然比較喜歡本田,但是豐田的RV4外觀比CRV好,但是不急酷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皓影 跟CRV平台三大件是一样的,你平均油耗是多少?

补充一下近几个月的油耗,6万公里,平均6.12左右,这个是实际加油统计的真实油耗。

以下为欢乐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實差不多啦,看你對牌子的傾向
我個人雖然比較喜歡本田,但是豐田的RV4外觀比CRV好,但是不急酷影好 ...

23款前的CRV都不好看,不过23款改款后,就跟皓影差不多了,各有特色。

我选皓影就是因为它好看,虽然是皮脆了亿点点。。

皓影是本田最好看的SUV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款前的CRV都不好看,不过23款改款后,就跟皓影差不多了,各有特色。

我选皓影就是因为它好看,虽然是 ...

不用擔心皮脆啦,車是用來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款前的CRV都不好看,不过23款改款后,就跟皓影差不多了,各有特色。

我选皓影就是因为它好看,虽然是 ...

冠道也好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颗粒捕捉器的问题
新款据说是要明年才上市,估计这几个月上小改款吧, ...

如果一年用不到2W公里,纯油的就可以了,便宜省心,没有颗粒捕捉器问题。

网友:
价格高了一个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1款混动 RAV4四驱版本,开了3年多了,平均油耗6左右,市区跑得多。缺点隔音差,内饰丑。但是主要是省 ...

你21款的没有堵塞的问题,又是镍氢电池质量杠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近几个月的油耗,6万公里,平均6.12左右,这个是实际加油统计的真实油耗。

哇,这个很有参考价值,谢谢,油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年用不到2W公里,纯油的就可以了,便宜省心,没有颗粒捕捉器问题。 ...

省油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都说混动的好开,亲戚的混动说是行车质感比纯油的好。
比纯油的只贵一个W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省油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都说混动的好开,亲戚的混动说是行车质感比纯油的好。
比纯油的只贵一个W ...

选混动是没错的,如果普通家用车,现在除了情怀,真没必再要买纯油车的;

除非你买的是法拉利、保时捷、林宝坚尼这些跑车。

要么混动,要么纯电,纯油是不要再考虑了。

网友:
车在城里开要体现的是低速扭矩,所以排量越大越好用。电机提供辅助的扭力和能量回收这是一个进步也是绝对的方向。但电机不应该做大功率,其实都能好用,前提是精密的变速机构,这个就完全取决于成本了。电机最好用的区间是0-20,这个发动机是望尘莫及的,一旦速度超过100,发动机秒杀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混动是没错的,如果普通家用车,现在除了情怀,真没必再要买纯油车的;

除非你买的是法拉利、保时捷、 ...

是的,也是纠结了好久才做的决定。相对而言二田的混动也靠谱点。
CRV的混动电池第三代immd的是1度多的容量,现第四代的未知。
不知还是不是松下的NCM111镍钴锰三元锂电池还是宁德时代的

纯电车在没有解决自燃之前不会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也是纠结了好久才做的决定。相对而言二田的混动也靠谱点。
CRV的混动电池第三代immd的是1度多的容 ...

immd 小电池,纯电最多跑2公里左右。

其实现在混动技术很成熟了,没必要纠结两田。

现在国产的混动也是挺稳定的,只是我们现在这代人还不能接受,包括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mmd 小电池,纯电最多跑2公里左右。

其实现在混动技术很成熟了,没必要纠结两田。

这种小电池安全一些吧,那种上百公里的插混,应该没那么安全,锂电自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md 小电池,纯电最多跑2公里左右。

其实现在混动技术很成熟了,没必要纠结两田。

只是我们现在这代人还不能接受,包括我
==》哈哈同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5年前设计的产品和现在设计的产品的区别 ,市场长远的销量足以说明一切
到了我这个年纪可以说这辈子就这辆车了,要换车也是小孩子以后他们的事了,
所以可靠,耐用,经济实惠,拉人拉货方面的综合考量了.

另您那张快乐车车的图片是什么app软件来记录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电池安全一些吧,那种上百公里的插混,应该没那么安全,锂电自燃。 ...

确实当时想买唐DMI的,不过也是因为电池问题放弃了。还是先买不插电的油混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md 小电池,纯电最多跑2公里左右。

其实现在混动技术很成熟了,没必要纠结两田。

本田的immd和国产的DMi虽然原理一样,但用起来完全不一样,本田只管开就行了,dmi还要考虑用电设置,要随时关注保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近几个月的油耗,6万公里,平均6.12左右,这个是实际加油统计的真实油耗。

把A里程设置为加油清零,基本上就比较准了,单次行驶不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当时想买唐DMI的,不过也是因为电池问题放弃了。还是先买不插电的油混保险点。

对,要么油混要么纯油,安全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我们现在这代人还不能接受,包括我
==》哈哈同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5年前设计的产品和现在设计的产品 ...

APP 是小熊油耗。
普通家庭,一般买一台车就够了,怎么说买了都是大件商品,一辈子正常也就买一到两台车,所以正的要谨慎!开始我的预算是15万以内,后面想一下,买15万的车过几肯定会后悔的,但又不可能马上换车。所以会很痛苦的,所以就咬一下牙,22万上了皓影,一步到位,打算开十年以上,开到不能再开为止。
刚看了一下,同配置的现在只卖17万。。。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 是小熊油耗。
普通家庭,一般买一台车就够了,怎么说买了都是大件商品,一辈子正常也就买一到两台车 ...

前些二十多万得车,现在卖了心疼,不卖吧,配置啥都不行了,辅助驾驶也没有,也难受。

我感觉买个十多万的车,将就开,开个七八年,卖掉,损失小点。

网友:
我的小锋范开11年了,随开随走。不掉链子。现在很少开了,地铁方便。 一年6000公里 。浪费当中。

网友:
本田应该更符合电工的审美。

网友F:
电工主要是不能被技术指标迷惑了,一般来说扭矩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提速有关,扭矩越大提速越快。功率大小和最高速度有关,功率越大跑的极速越高。但国内路况能开到200或300的机会不是很多,好用的车应该是有更高的扭矩和更低的功率,这样会省油。比如看看斯堪尼亚的重型卡车,不管是10升排量还是20升排量功率都在300到500马力。就国内路况而言,开180以内比较适合国内的路况,功率有150马力足以了,功率再高用处不大,白白浪费汽油。当然了,变速箱很关键,轿车不会像卡车那样需要2000牛以上的扭矩,卡车两三千牛的扭力是因为工作需要。但轿车其实也需要至少300牛的扭力才好用。由于车的功率比较说明最高速度,一般来说有大于400马力的车底盘质量都会好一点,可以较长时间跑180以上的时速,但我不建议任何国产车长时间跑16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工主要是不能被技术指标迷惑了,一般来说扭矩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提速有关,扭矩越大提速越快。功率大小和最 ...

所以货车变速箱有十几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工主要是不能被技术指标迷惑了,一般来说扭矩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提速有关,扭矩越大提速越快。功率大小和最 ...

大哥,国内绝大多数的路也不可能长时间跑160呀,沙漠公路里面没摄像头可以那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工主要是不能被技术指标迷惑了,一般来说扭矩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提速有关,扭矩越大提速越快。功率大小和最 ...

100KW的极速150KM的话,200KW大概是200KM吧。

但是,你压着118的速度,后面有180KW的 车失控疯了似的冲过来,200KW的一脚油门就摆开了,100KW的免不了被顶菊花

由此可见,大排量不全只用来装B,而是保证巡航时的机动性

网友:
郑强有个视频,3.0的也只能跑120码,1.4也是跑120码,这种视频很害人。

车车,买你买得起的最贵的就是了,越重越好,功率越大越好,油钱只占用车成本的20-30%,这个真的不是重点

网友G:
很多人开口就是一公里几毛,其实你买一台20W左右的车,一年开5000公里与2万公里,考虑隐形成本,也就是3万或4万的区别,除开油钱,早晨一睁眼,你车子就不见了几十块,一升油又不重要了,对吧。
电车的隐形成本是电池折旧,电费一公里1毛,电池折旧一公里几毛不会提,我是非常反感电车的低费用宣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开口就是一公里几毛,其实你买一台20W左右的车,一年开5000公里与2万公里,考虑隐形成本,也就是3万 ...

让那些傻子去当小白鼠呀,他不上当,你不上当,难道要我去上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开口就是一公里几毛,其实你买一台20W左右的车,一年开5000公里与2万公里,考虑隐形成本,也就是3万 ...

其实油多少不说,倒是几百伏的电压让我忌惮,如果别人撞了我,哪敢说不撞在合适的地方。另外电磁辐射也没法控制,车内电器花里胡哨的一看就是一个屌丝,不如把更多的钱花在刹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 是小熊油耗。
普通家庭,一般买一台车就够了,怎么说买了都是大件商品,一辈子正常也就买一到两台车 ...

是的,一开始我也预选的是峰兰达和HVR,致在类的,14左右代个步就算了,
价格肯定是越后越便宜,配置也越好。
对比了一下,本田的混动比丰田的晚2年,但本田换动力电池的很少很少,丰田的倒是常有看到

  现东莞真不好停车,停车场以前240包月,现不包月等于变相涨价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一开始我也预选的是峰兰达和HVR,致在类的,14左右代个步就算了,
价格肯定是越后越便宜, ...

丰田的混动的销量比本田的大很多,从概率上来说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要高很多。实操丰田的混动还是很耐操的,我那款的电池终身质保

网友I:
混动对比纯油车, 收油后速度降得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丰田的混动的销量比本田的大很多,从概率上来说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要高很多。实操丰田的混动还是很耐操的 ...

电池终身质保就无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混动对比纯油车, 收油后速度降得快多了

不会的,这个也可以设置动能回收的功率。

像本田比较好的,松开油门是跟油车一样,基本没有拖曳感。

但可以通过方向盘的拨片实时调整动能回收的力度,达到刹车的目的。

我现在开,基本看到红灯就或需要减速时,提前调大动能回收力度,基本都没有踩车的。调整后,过一段时间力度会自动归零。
反正要减速时,就通过动能回收来减速,基本都 不用踩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这个也可以设置动能回收的功率。

像本田比较好的,松开油门是跟油车一样,基本没有拖曳感。

哦,还是可调的阿。

去年租了一辆雅阁混动跑高速120,收油后速度掉的快,很快掉到110,比自己的纯油车,收油后,能缓5~10s吧。

1.租的车没有深入研究。

2.驾驶上感受明显,后来才知道是混动有动能回收机制,收油快,  油不能停。

3.雅阁混动 120以后 加速明显比2.0自然吸气后劲大,这个强。

网友J:
混动,价格高,
变速箱不能用AT,
混动一般是E-CVT变速箱,有什么缺点还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混动,价格高,
变速箱不能用AT,
混动一般是E-CVT变速箱,有什么缺点还不了解,

ECVT 并不是CVT
只是油电混合变速箱的叫法而已,跟油车上的CVT没有一点关系。
混动的稳定性应该不在变速箱,关键 是电机与电控、电池,变速箱反而比油动的简单,我所指是的本田IMMD  ,丰田那套混动变速箱就太复杂了,真正上的混动。

网友K:
颗粒捕捉器是啥,我的23款汉兰达,起步有点肉,油耗市区7

网友:
两年前买的RAV4 2.5L混动已亏4W

网友:
如果在南方,直接纯电车,或者插混,或者增程。在南方油车没有任何优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颗粒捕捉器是啥,我的23款汉兰达,起步有点肉,油耗市区7

为了达到国六排放标准,在尾气管上加了滤芯,过滤尾气中的颗粒,经常会堵塞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了达到国六排放标准,在尾气管上加了滤芯,过滤尾气中的颗粒,经常会堵塞 ...

能让保养店拆了吗

楼主(2024-05-31):
5月28号提的CRV智逸,好开,作为考到驾照8年没有摸过车的新手的我,很好上手 丝般顺滑,起动和倒车入库时是用电的
比我的台铃电动自行车还能更精准的控制速度,在滨海弯试过89码的速度下车内安静度可以
作为新车新手油耗出人意外的底,
第一天是10.4-5.9L(开始的1个多小时在停车场完全没有踩油门转圈)
第二天上路就开到7.8--3.9L的油了。

网友:
”二田的油混车选择*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