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8吐槽]PCB封装属性窗口莫名其妙的负优化

楼主(2024-04-12):
我以前都习惯不在PCB上显示丝印位号的,某些元器件封装属性里会单独增加一个字段,
写入我需要的东西,而且可以定义不同的层,特别是在丝印层或者用户层可以写接口的信号提示或者其他的信息,
方便调试,方便生产的特殊提示,而且这些信息是跟着器件走的。
现在到了KiCAD8,增加的字段没法定义层了,不清楚项目组是咋想的,认为这个没用吗?

网友:
增加的字段,层定义可以在pcb里面双击对应的字符,可以修改层的,不过少了原来这个统一修改的界面,不太方便了

网友:
最近8版本在这个方面确实改动有点大,我习惯在封装里面的fab层里面放一些信息,比如尺寸、注意点等,今天装的8.0.2直接在这个层里面又加了封装名称,删不掉,只能不显示,需要一个个设置,不能批量设置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