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大功率220V级别的隔离开关电源配置。

楼主(2024-04-13):
大概需求:
1、功率大概2.5-5Kw;
2、需要隔离;
3、输出的电压没有精度要求,大概1:1就行。
4、输入AC220V,输出不需要正玄波,直流就行;

原因:
1、使用传统变压器感觉效率太低了,2.5KW以上的1:1变压器很重;
2、想利用开关电源的方式提高效率。

我的理解:
AC后整流滤波完成高压DC,通过开关管控制高频变压器,变压器次级再整流为高压直流。
但对于开关控制IC的选择,高频变压器的选择没有概念

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钟情开关电源,变压器怎么不好了。为什么常见的110kv的电力传输线还是要经过变压器转换到中压再用变压器转到380V的低压线路。

网友:
直接用环形变压器吧,3千瓦的空载功耗20-30瓦,干扰小,故障率低,稳定可靠,开关电源相比重量轻点成本低点毫无优势

网友:
工频变压器除了过载系数之外,别的理由慢慢都不成立了,工频铁芯同样有非线性谐波,PF值还不好搞。

啥东东要全面比较需要一个基准点,比如先设造价相同,再来比其它。

耐操? 220V开关电源加10%的成本就能杠380V,工频需要至少加1/3

电力变压器再来个磁暴直流玩玩

网友:
还是直接找个成品来拆开研究,这样来的快,大功率电源我们论坛也大牛,三言两语讲不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72.ffee523c4zFknN

网友:
195V-295V,10A 直流输出,那种直流屏的的充电模块应该适合你的要求。可以上淘宝买拆机的,百把十块钱。

楼主:
看很多PQ5050类型的逆变器用的开关变压器,单个可以做到1KW以上。

但大多数都是升压类型,如果将2个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串联驱动,次级并联(当然不是直接并联,应该是整流后LC并联)。这种方式可以增加功率吗?

网友:
开关电源有电子技术王冠之称,做好了,电子技术硬件就牛叉了

网友:
你去这poweresim找找,里面都是开关电源设计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