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T80系列电烙铁升级为焊台改为工频变压器供电与接地探讨

楼主(2024-04-14):
首先感谢正点原子出这么高性能又好用的便携电烙铁。

高性能,高颜值,手感好,通用实惠的烙铁头,宽电压宽功率超强自适应,且多种供电方式携带超级方便。每一项都体现出正点原子对消费者的诚意满满。月销量持续火热与暴涨就说明此款电烙铁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与热爱。

记得武侠电视局里面一句话
“剑可以让一个没有武功的人增加霸气,也可以让一个有武功的人如虎添翼。”
                                                       ------指绝世好剑

同理  :
一把好的电烙铁可以让焊接新手如履平地,让焊接高手如虎添翼。

回到主题:
说了这么多优点,那如何让T80 与T80P发挥最高性能并正确接地了。

T80 系列供电方式多样,其中用大功率氮化稼与其它开关电源适配器供电最为常用。开关电源适配器为了解决电磁兼容问题都是配备有Y耦合电容的,这个y电容虽然解决了开关电源电磁兼容问题同时也让输出的低压侧耦合几十ua与上百伏的交流电压电流,虽然这个电流微弱不会有任何触电风险但是手机充电与金属c面的笔记本麻麻的感觉还是很难受的。还有一种就是没有地线的多孔排插插入了多个三孔插头且这些插头设备都是开关电源适配器,那多个y电容累加起来就让人比较麻了。电烙铁只要正确接地当然也不用担心这微弱的电流损伤芯片,那地线故障或者不方便接地时候怎么办了。这里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上工频变压器供电把电烙铁升级为焊台级别的隔离。

材料:
200va铜线圈环形变压器,单绕组16.4v交流输出变压器一支。

GBJ3510 35a1000v整流桥一个。

50v10000uf滤波电解电容一个。

关键参数与测试操作步骤:
200w变压器交流230输入,16.4交流输出,全桥整流滤波后实测直流电压22v。通过dc接头内正极外负极接入t65接口板子后通过正点原子100w c2c 线接入t80p。t80p设置为20v6a模式,温度设置为380度,开机后按压在有大量常温水的无极海绵中,烙铁温度可以维持在215度,变压器前面测得总功率116w功率因数0.9,变压器空载时候功率5w功率因数0.1L,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用可调电源24v供电测试烧水,功率可以达到130w,维持的温度更高。t80功率余量充足比额定的100w高不少,供电电压实测可以直流24v,由于官方并没有给出极限工作电压有些心虚所以变压器没有调到24v长期供电。

接地方式:
实测t80p烙铁头与c口金属框框是通的,c2c线两头c口金属框框是通的,所以通过t65接口板子c口外框焊接接地架子接地。建议用开关电源供电时候一定要考虑接地,或者适配器前面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再配合接地避免焊接芯片受到冲击。

一些建议:
变压器可以选择220v转18v成品变压器,整流后电压高了可以直接简单反向增加几圈绕组就可以调节电压到合适,避免图中自己绕制改装变压器麻烦。整流滤波板子都有现成的成品可以购买到,所以整个改焊台还是很方便便捷的。要是能整个变压器盒子会更好看。

欢迎大家探讨t80 是否可以在直流24v长期工作。特别提醒千万别极性接反输入,b站有up主用夹子线接电瓶用极性反了烧了几支了。电烙铁合适长期焊接温度340-380,短期390-420,长期超过420工作烙铁头很容易老化损坏。t80系列精密小巧切不可翘元件,敲击甩锡清理烙铁头会损伤烙铁头耦合器或造成烙铁头变型断裂。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干净润湿的无极海绵加锡轻轻快速擦拭,保持烙铁头随时有焊锡包裹住烙铁头代替烙铁头氧化。

网友A:
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想到用变压器做一个电源呢

网友:
这烙铁的确好用。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买个220隔离变压器再接个插排。再插氮化镓就行了。

还能给别的需要隔离的设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想到用变压器做一个电源呢

变压器供电隔离好,用起来功率足劲大。120w模式比64w还是强太多,启动速度更快设置休眠与待机时间为0也不需要等待可以快速启动,省电还延长烙铁头寿命。再打开自动开机不需要任何操作拿起来就用,放下就自己关机。同时湿海绵擦拭时候水蒸汽爆发力足很容易把烙铁头擦的锃亮,节约时间还有焊锡。

楼主:
掌握焊锡需要一个漫长的试错练习的过程,特别是普通电烙铁温度很难稳定对于新手来说很难根据焊点热容值选择合适温度,常常会错误以为温度高就好焊接于是选择设置很高温度来弥补烙铁本身性能差的缺点,结果就是事与愿违。

书本与网上这方面的焊接知识极少且零碎,老手也是藏着掖着不愿意轻易传授予新手技巧。不少人出于私心怕别人快速掌握还会言语嘲讽说技术好随便一把5元电烙铁都可以,技术差的买了好电烙铁也焊不好来迷惑阻碍新手入门竞争。还有不少人竟然抱怨电烙铁170太贵!个人自己diy一台t12 200也不一定能完成。以前好点的电烙铁入门都是500起步,一千多常见。没有好的电烙铁对于新手学习焊接是事倍功半的且漫长的折磨试错过程。

所以我非常感谢正点原子能把电烙铁做的又好用又精致,烙铁头通用,且价格实惠,让新手能快速掌握焊接,如履平地,让高手如虎添翼。正如正点原子出的很多开发版与丰富课程一样抛开商业的眼光来看,其中回馈了社会丰富的营养与能量。

不到200的首发价格诚意满满,简单的诚意满满是主动舍弃了产品高利润诱惑。也免去了市场可能出现的恶意竞价与博弈的过程,直接给了同类产品限了高稳了价,受益的是所有消费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买个220隔离变压器再接个插排。再插氮化镓就行了。

还能给别的需要隔离的设备供电 ...

这样可以一物多用,但成本也是最高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掌握焊锡需要一个漫长的试错练习的过程,特别是普通电烙铁温度很难稳定对于新手来说很难根据焊点热容值选 ...

有了这个正点原子的USB烙铁之后,我之前890元买的快克焊台就没有开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这个正点原子的USB烙铁之后,我之前890元买的快克焊台就没有开过机了。 ...

快克,白光,jbc之类的高端焊台更多的是体现在行业标准的执行与长期口碑积累,产品与配件的十几年的持续供货与高可靠性,性能与价格反而对于标准化工厂没那么重要。这类产品都普遍设计很老旧,虽然稳定可靠但是性能与新品比竞争明显乏力。

目前市场上t80系列销量远远领先同行竞品,跟风而起的t80系列同类竞品基本参考t80系列的定价形成了共识。并没有出现不良的价格竞争反而在功能与设计上在良性竞争起了个好头。

楼主:
DC24v烧开水秀来了,烙铁头部没在大半杯18摄氏度冷水中,设置温度为380摄氏度,烙铁温度立马压在254摄氏度,离开水里后3秒不到烙铁瞬间干透后再过2秒多点就能恢复到设定温度融化183摄氏度熔点低温焊锡进入工作状态。

DC22v模式烧水功率117w,380摄氏度温度压到215摄氏度,同24v模式稍微差异,离开水里与24v一样并没有感觉到明显变慢。

友情提示:
官方标准,额定工作电压直流9-20v  最大功率100w,超压超功率工作损坏没有保修,极性接反秒报废。

网友:
我用充电宝供电,出去干活儿太方便了。也不担心共地的事

网友D:
T80P可以24V, T80不建议24V,建议20V以内!!
烧水很容易烧头子,建议谨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0P可以24V, T80不建议24V,建议20V以内!!
烧水很容易烧头子,建议谨慎测试.

感谢原子哥的提醒!

t80 烙铁头小巧,本身升温很迅速,如果用24v设置20v6a  会瞬间功率到130w,烙铁头温度骤变对材料冲击太强。

c210与c245烙铁头属于头部与后面发热体两段组合的结构且整体小巧所以敲击甩锡,别翘元件还有烧水可能会损坏烙铁头的。

楼主:
此楼展示电烙铁变焊台隔离方案的完全体

专用type c插座金属框框与直流地相通,220v 接地线与atx 电源金属外壳相通,采用电烙铁浮空隔离。

后续再增加绿色接线柱接金属外壳与黑色相邻可以根据接地情况短接绿色与黑色接线柱切换成变压器隔离且烙铁头接220v保护地,也可以低压负极黑色接线柱单独接静电放电专用地线。

缺点如下:
没有稳压电路,即使变压器功率充足且低压绕组用了1.25的铜线双线并绕,22vdc会在满载120w时候跌落到18vdc。

变压器重载有轻微嗡嗡声,轻载极为微弱嗡嗡声。

结论:
本次电烙铁改焊台成功,t80p成功打败在用焊台成为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楼展示电烙铁变焊台隔离方案的完全体

专用type c插座金属框框与直流地相通,220v 接地线与atx 电源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