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可以将自己的手机临时改为“这是空号”

楼主(2024-04-15):
拨号界面输入 *21*356# ,点击拨号设置成功。

这时有人打你电话会提示这是空号。

取消方法:##21#

楼主:
我猜原理是这样的:

*21* 的功能是电话转接到另外一个号码。

356 是空号。

##21# 取消转接。

网友:
有同事的手机 经常打过去提示空号
问他,不说
领导也木得办法

00后整顿职场

网友:
可以按联系人分别设置吗?

网友:
我之前试过把手机来电呼叫转移到一个空号上面。
不过别人打过来的话,中间有一个呼叫转移的过程,就是刚拨号的时候是嘟……嘟……嘟……等待接听的声音,然后就是呼叫转移成功了的那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还是和直接是空号区别很明显的。